[应用相关] Jlink使用技巧之RTT和J-Scope

楼主(2025-02-23):
while (1){       i  = 0.01;       if(i >= 100)       {              i = 0;       }      sin_buf = sin(i);      cos_buf = cos(i);}J-Scope安装完成后打开软件,选择新建工程。
之后对接口等进行配置。如下图:
1)选择USB接口。    2)选择芯片型号。    3)选择MDK工程生成的axf文件。    4)接口类型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SWD或者JTAG。    5)采样源默认HSS即可。    6)图中的“衽”字其实是个乱码,实际应该是us。点击OK,然后勾选自己要查看的变量:
点击OK后,然后点击运行按钮,程序开始运行后即可看到相应变量的波形。也可以进行暂停、停止、放大缩小波形的操作。

网友A:
还以为是要分享下怎么使用RTT和J-Scope 调试打印应用笔记之类的,就这么简单,骗进来

网友B:
能学到的,都算收获。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