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单片机选哪个数字滤波算法

楼主(2025-02-23):
1、有限幅滤波法

有限幅滤波法是一种简单的滤波方法,通过设定一个上下限阈值,对超出该范围的信号进行截断处理。其特点在于算法简单、实时性好,但滤波效果相对有限,适用于对信号波动范围有严格要求的场景。

2、中值滤波法

中值滤波法是一种非线性滤波方法,通过对一组数据排序后取中值作为输出。该方法能有效抑制信号中的随机噪声,特别适用于去除椒盐噪声等脉冲干扰。中值滤波法的优点是简单易行,对脉冲噪声的抑制效果好,但可能改变信号的边缘信息。

3、算术平均滤波法

算术平均滤波法是一种常用的线性滤波方法,通过对连续多个采样值进行算术平均计算,得到滤波后的输出。该方法能平滑信号中的随机噪声,降低信号的波动范围。算术平均滤波法的特点是实现简单、计算量小,但可能导致信号相位滞后。

4、加权平均滤波法

加权平均滤波法是对算术平均滤波法的改进,通过对不同采样值赋予不同的权重,再进行加权平均计算。这种方法能更好地保留信号中的有用信息,同时抑制噪声。加权平均滤波法的关键在于权重的选择,需要根据实际应用场景进行调整。

5、滑动平均滤波法

滑动平均滤波法是一种实时性较好的滤波方法,它采用一个固定长度的数据窗口,随着新数据的到来不断更新窗口内的数据,并计算窗口内数据的平均值作为输出。滑动平均滤波法能够实时地平滑信号,但同样存在相位滞后的问题。通过调整窗口长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平衡滤波效果和实时性。

网友A:
5种滤波算法了解一下

网友B:
这么多算法啊,学习了。我一般就用去除最大最小,再取平均值的算法。再简单点,就完全用平均值方式。

网友C:
都是常用的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