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eil总是未响应?

楼主(2025-02-24):
退出调试模式前清除断点有网友发现,在中文路径下,退出调试时,只要工程有断点,必定卡死,如果退出调试时清除所有断点,就没问题。

网友A:
避免使用中文路径

网友B:
更新Keil至最新版本

网友C:
在退出调试模式前,清除所有设置的断点

网友D:
检查硬件连接是否稳定

网友E:
不用中文路径,其他软件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