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如何在J-Flash添加Geehy MCU下载算法

楼主(2025-02-23):
1、在 JLink 驱动 的安装目录下找到 Devices 文件夹,在 Devices 文件夹内新建文件夹名为Geehy 的文件夹将算法文件 Geehy 官方 提供的 .FLM 复制到Geehy文件夹内。

2、在JLink 驱动的安装目录下找到JLlinkDevices.xlm 文件,为防止意外,可以先备份下。

3、开始修改JLlinkDevices.xlm 文件,在文件最后加入以下内容:

  <Device>
    <ChipInfo Vendor="Geehy" Name="APM32M3514C8" WorkRAMAddr="0x20000000" WorkRAMSize="0x2000" Core="JLINK_CORE_CORTEX_M0"/>
    <FlashBankInfo Name="intent flash" BaseAddr="0x08000000" MaxSize="0x10000" Loader="Devices/Geehy/APM32M35xx_64.FLMAPM32M35xx_64.FLM" LoaderType="FLASH_ALGO_TYPE_OPEN" AlwaysPresent="1"/>
  </Device>

注意需要更改这个FLM的文件载入路径,Jflash在电脑中的实际路径

4、以上三个步骤完成后,您可以在J-Flash 里面找到Geehy的APM32M3514系列芯片了。 让我们来试验下。 打开JFlash, File->New project 新建一个工程。

5、点击方框内的几个小点,选择MCU型号;如下图所示,在Device中输入3514,已经可以找到Geehy的APM32M3514C8

6、点击Target-> Connect使用J-LINK连接芯片

7、点击File-> Open data File,选择导入对应的HEX文件

8、最后在选择Target-> Production Programming即可把Hex文件烧录入芯片,此处我这里没有连接芯片,因此Connect这个选项没有变为Disconnect。

网友A:
刚好需要,可以借鉴到其他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