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三种跑飞现象分析

楼主(2025-02-25):
1 数组越界/溢出
现象:
单片机程序在函数中运行时,总是在运行到函数末尾,要跳出函数时,程序跑飞。
原因:
数组越界(数组溢出),函数中定义的数组元素的个数小于程序中实际使用的数组元素的个数,例如在函数中定义了一个数组ucDataBuff[10],这个数组只有10个元素,但是在函数中却有这样的语句ucDataBuff[10]=0x1a,这个语句是给数组的第11个元素赋值,:由于定义的数组只有10个元素,从而导致赋值语句中不知道把0x1a放到什么地方,从而导致程序跑飞。
解决方法:
如果在调试程序时,发现程序总是在函数执行完毕时跑飞,多数情况是发生了数组越界(数组溢出)的错误,仔细检查函数中调用的数组是否存在越界(溢出)的情况。
2 中断服务程序缺失
现象:
程序运行过程中总是跑飞。
原因:
程序中打开了某个中断,但是却没有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从而导致在中断发生后,找不到中断服务程序入口,从而导致程序跑飞。
解决方法:
检查程序中是否存在打开了某个中断,但是没有相对应的中断服务程序。
3 看门狗复位
现象:
在执行一段较为耗费时间的程序时,程序跑飞,并且总是跳到复位位置处。
原因:
程序中使用了看门狗,但是没有及时“喂狗”,从而导致看门狗复位,使程序直接跳到复位位置。
解决方法:
根据程序运行时间,尤其是一定要计算清楚最耗时的那段程序的运行时间,然后准确设置看门狗的复位时长,定时“喂狗”,尤其是如果有死循环的情况,一定要在死循环中记得“喂狗”。

网友A:
正常情况下,大多数时候跑飞都是第一种情况。

网友B:
数据越界 很烦人,但有时候还不好发现 ,我一直纳闷诸如KEIL之类为什么没办法发现此类错误

网友C:
1是非常不好找的,不仔细分析程序和处理逻辑,有时候真找不出来。

网友C:
3的问题,得经过测试才能找出来。而且要把中断的各种分支都得走到、测试。

网友C:
作为程序员,有时候真的感觉需要很细心才行。处理逻辑越复杂、互相打架的地方越多,越容易出纰漏。所以程序员是烧脑的一个行业,导致头发减少。

网友C:
在有图形界面的,采用某个框架的,还得考虑界面上不同处理之间会不会打架、产生冲突。

网友D:
确保每个启用的中断都有对应的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E:
如果数组的大小是动态的,可以使用动态内存分配(例如使用 malloc)并确保不越界。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数据越界 很烦人,但有时候还不好发现 ,我一直纳闷诸如KEIL之类为什么没办法发现此类错误 ...

越界会进入硬件错误

网友G:
请问不同的跑飞,复位位置有什么不一样呢?

网友H:
没遇到过内,代码要严谨。不能操作不存在的内容

网友I:
跑飞的话,就用个看门狗就好了

网友J:
单片机程序在函数中运行时,总是在运行到函数末尾、要跳出函数时程序跑飞。

网友K:
根据程序运行时间,尤其是最耗时的那段程序的运行时间,准确设置看门狗的复位时长。

网友L:
根据程序的实际运行情况,合理设置看门狗定时器的预分频系数和计数值。确保在正常情况下,程序能够在看门狗定时器超时之前完成“喂狗”操作。同时,也要注意不要将定时器设置得过于宽松,以免失去监控作用。

网友M:
在调试程序时,如果发现程序总是在函数执行完毕时跑飞,应首先检查函数中调用的数组是否存在越界或溢出的情况。

网友N:
排除外部干扰源,如加强电磁屏蔽、稳定电源供应等。同时,检查硬件电路是否存在故障或异常,如晶振是否正常工作、电源是否稳定等。

网友O:
在关键位置手动添加边界检查逻辑,虽然会增加少量开销,但对于调试非常有用。

网友P:
在访问数组之前,进行边界检查

网友Q:
  数组访问时检查索引范围。

网友R:
在关键代码部分增加看门狗“喂狗”操作,以防止因意外情况导致无法及时“喂狗”。此外,可以考虑使用双看门狗机制,即同时使用硬件看门狗和软件看门狗,以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网友S:
也有可能是外部环境干扰影响导致的

网友T:
程序中使用了看门狗,但没有及时“喂狗”(即清除看门狗的计时器),导致看门狗超时复位,使程序直接跳到复位位置。

网友U:
单片机程序在函数运行到末尾跳出时跑飞。

网友V:
函数中定义的数组元素的个数小于程序中实际使用的数组元素的个数。例如,在函数中定义了一个数组 ucDataBuff[10],这个数组只有10个元素,但是在函数中却有这样的语句 ucDataBuff[10] = 0x1a,这个语句是给数组的第11个元素赋值。由于定义的数组只有10个元素,从而导致赋值语句中不知道把 0x1a 放到什么地方,从而导致程序跑飞。

网友W:
许多现代编译器可以检测潜在的数组越界问题,确保启用相关警告级别。

网友X:
看门狗定时器是一种硬件或软件机制,用于监测程序的运行状态。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对看门狗定时器进行“喂狗”操作(即重置定时器),定时器就会超时,从而触发系统复位。这可能是由于程序在某些耗时的操作中陷入了死循环或者长时间等待,导致无法及时“喂狗”。

网友Y:
在关键的耗时操作中,定期调用喂狗函数。

网友Z:
设置了某个中断使能但未提供相应的中断服务例程(ISR),当中断触发时,处理器找不到ISR入口点,导致程序失控。

网友AA:
执行长时间任务时,程序跳转到复位位置。

网友AB:
程序中打开了某个中断,但却没有提供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当中断发生时,系统找不到中断服务程序的入口,从而导致程序跑飞。

网友Q:
打开了某个中断,但没有对应的中断服务程序,中断发生后找不到入口。

网友AC:
在开发带界面的软件时,得用GUI框架。

网友AD:
检查程序中是否存在不必要的复杂计算和长时间等待操作,尽量简化程序结构,提高程序的执行效率。对于必须存在的耗时操作,可以将其拆分成多个小任务,分时执行,以确保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喂狗”操作。

网友AE:
看门狗定时器(Watchdog Timer)在程序执行过程中没有被及时喂狗(即重置看门狗定时器),导致看门狗超时并触发系统复位。

网友M:
采用模块化设计,减少复杂度,便于调试和维护。

网友AF:
外部干扰信号或硬件异常可能会影响看门狗定时器的正常工作,导致误触发复位。例如,电磁干扰、电源波动等都可能对单片机的工作产生影响。

网友AG:
对于必须执行较长时间的任务,考虑优化算法减少执行时间,或者将任务分割成多个小部分,以便定期喂狗。

网友AH:
如果程序中存在死循环或可能长时间不返回的情况,应在这些位置特别注意“喂狗”。

网友AF:
进行代码审查,确保所有逻辑分支和异常情况都得到了妥善处理。

网友AI:
可以使用调试工具来观察数组的值和边界情况

网友AJ:
如果主程序的运行时间超过了看门狗定时器的设定时间,也会导致看门狗定时器超时。这可能是因为程序设计不合理,存在过多的复杂计算或长时间的等待操作。

网友AK:
利用代码静态分析工具来帮助识别可能的越界访问。

网友AL:
合理设置中断优先级,防止低优先级中断被高优先级中断打断而导致丢失。

网友AM:
根据程序的实际运行时间,调整看门狗定时器的超时时间,确保在正常运行期间不会超时。

网友AN:
主程序未在规定时间内向看门狗发送喂狗信号

网友AO:
调试时若程序在函数执行完毕跑飞,检查函数中调用的数组是否越界。

网友AC:
就像不能跟空气握手一样,代码也不能操作不存在的变量或函数。

网友AP:
外部干扰可能导致问题,检查电源、接地和信号线。

网友AQ:
我之前就遇到过,产品被对讲机干扰后,就自动关机了。一直也没解决,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AR:
边界检查像给程序戴了个安全帽,虽然有点麻烦,但关键时刻能避免跑飞。

网友AS:
大部分原因是内存溢出导致的

网友AT(2025-03-27):
可能是函数内部存在死循环或错误返回值。

网友AU:
没设置中断回调函数,应该不会导致程序跑飞吧?

网友AV:
跑飞的情况有很多

网友AW:
函数中未正确处理中断,导致程序跳出控制。检查中断和函数逻辑。

网友AX:
长时间任务导致单片机复位,检查电源电压和电流供应,或检查是否有外部干扰。

网友AY:
学习一下啊!感觉有点知识慌了

网友AZ(2025-05-31):
程序时而重启、卡死、或执行某段意外代码;

多发生于电源不稳定、电磁干扰、按键抖动等场合。

网友BA:
编译器能检查数组边界,要开高警告级。

网友BB:
第一种应该最常见的场景

网友BC:
数据越界确实头疼,难发现。Keil这类工具可能因优化算法,未能完全覆盖所有可能的越界场景

网友BD:
确保数组索引在有效范围内,避免越界访问,防止数据错误或程序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