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C语言的自动类型转换

楼主(2025-02-23):
一、自动类型转换
数据类型存在自动转换的情况.
自动转换发生在不同数据类型运算时,在编译的时候自动完成。

char类型数据转换为int类型数据遵循ASCII码中的对应值.

注:

字节小的可以向字节大的自动转换,但字节大的不能向字节小的自动转换

char可以转换为int,int可以转换为double,char可以转换为double。但是不可以反向。

二、强制类型转换
强制类型转换是通过定义类型转换运算来实现的。其一般形式为:

  1. (数据类型) (表达式)

其作用是把表达式的运算结果强制转换成类型说明符所表示的类型

在使用强制转换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数据类型和表达式都必须加括号, 如把(int)(x/2+y)写成(int)x/2+y则成了把x转换成int型之后再除2再与y相加了。
转换后不会改变原数据的类型及变量值,只在本次运算中临时性转换。
强制转换后的运算结果不遵循四舍五入原则。

网友A:
强制转换时一定要注意细节

网友B:
强制类型转换是通过定义类型转换运算来实现的。

网友C:
数据类型和表达式都必须加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