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单片机C语言如何产生随机数

楼主(2025-02-24):
随机数在单片机的应用中也是很多的,当然产生随机数的方法有很多,当中有一个就是利用单片机定时器,取出未知的定时器THX和TLX的值,再加以运算得到一个规定范围内的随机数值。这做法也是可行的。或者预先写好一个随机数表,然后进行取数据。也是可以的。
KEIL里面产生随机数的函数确实是rand(),但头文件是stdlib.h,不是time.h。C语言提供了一些库函数来实现随机数的产生。C语言中有三个通用的随机数发生器,分别为 rand函数, random函数, randomize 函数;但是rand函数产生的并不是真意正义上的随机数,是一个伪随机数,是根据一个数,称之为种子,为基准以某个递推公式推算出来的一系数,当这系列数很大的时候,就符合正态公布,从而相当于产生了随机数,但这不是真正的随机数,当计算机正常开机后,这个种子的值是定了的,除非破坏了系统,为了改变这个种子的值,C提供了srand()函数,它的原形是void srand( int a);在调用rand函数产生随机数前,必须先利用srand()设好随机数种子,如果未设随机数种子,rand()在调用时会自动设随机数种子为1。一般用for语句来设置种子的个数。

单片机产生随机数的两种方法

方法一:定时器直接随机取值

每按一次按键生成一个随机数,这个随机数实际是把定时器的值给取出来了,并不能算绝对的随机、方法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随机。

方法二:用定时器加rand()随机函数来实现

单片机上电之后通过按键去启动取随机数,若是单片机上电就立即取随机数的话,那每次上电随机的结果都是一样的。然后是0 到9不重复的随机数,程序中用了循环来判断是否和前面取的随机数相同,相同则进入,下次取随机数,不同则存入数组。

网友A:
adc可以拿来产生随机数阵列

网友:
线性同余生成器

网友B:
使用外部噪声源的值作为种子,可以提高随机性。

网友C:
利用外部环境的噪声,如热噪声、光电效应等,作为随机数的种子。

网友D:
C语言标准函数库有一个软件随机数发生器,但是这个没法保证唯一性。

网友E:
真随机数要用专用的芯片

网友F:
环境噪声是不可预测的,生成的随机数具有较高的随机性;适用性广,大多数单片机都配备ADC,可以方便地实现。

网友:
伪随机数生成器产生的随机数在统计上可能并不完美

网友G:
定时器计数值的随机性取决于定时器的启动时间和中断触发等因素。

网友H:
系统计时器通常用于生成时基或测量时间间隔,其计数值在每次读取时都不同,可以用于生成随机数。

网友I:
读取未使用的ADC通道,获取环境噪声作为随机源。

网友J:
线性同余生成器(LCG)

网友K:
模拟输入引脚的噪声可能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如电磁干扰、电源波动等,因此生成的随机数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

网友L:
uint32_t get_clock_jitter(void) {
    uint32_t start = DWT_Cyccnt;
    for (volatile int i = 0; i < 1000; i++);
    uint32_t end = DWT_Cyccnt;
    return end - start; // 利用时钟周期抖动
}

网友E:
软件只能写出伪随机数

网友M:
需要对采集到的随机数进行适当的处理,如取模运算,以得到所需范围内的随机数。

网友J:
硬件随机数生成器

网友N:
如果你的单片机有实时时钟(RTC)或高精度的计数器,你可以使用它们来生成种子值,从而初始化你的伪随机数生成器。这样,每次程序运行时,由于种子值的不同,你将得到不同的随机数序列。

网友O: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time.h>

#define NUM_RANDOM_VALUES 100

// 预定义的随机数表
const int random_table[NUM_RANDOM_VALUES] = {
    45, 23, 89, 12, 67, 34, 56, 78, 90, 11,
    22, 33, 44, 55, 66, 77, 88, 99,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1, 12, 34, 56,
    78, 90, 11, 22, 33, 44, 55, 66, 77, 88,
    99,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1,
    12, 34, 56, 78, 90, 11, 22, 33, 44, 55,
    66, 77, 88, 99,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1, 12, 34, 56, 78, 90, 11, 22,
    33, 44, 55, 66, 77, 88, 99,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1, 12, 34, 56, 78
};

int main() {
    // 设置随机数种子
    srand((unsigned int) time(NULL));

    // 随机选择一个索引
    int index = rand() % NUM_RANDOM_VALUES;

    // 获取随机数
    int random_number = random_table[index];

    // 打印随机数
    printf("Random number: %d\n", random_number);

    return 0;
}

网友M:
伪随机数生成器具有周期性,即它们最终会重复之前的随机数序列。

网友P:
更为复杂的伪随机数生成器,具有较长的周期和较好的统计特性。

网友Q:
可以通过模拟数字转换器(ADC)读取外部模拟信号的微小波动来获取随机数。

网友R:
#include <stdio.h>

#define MAX_RAND 32767
#define A 16807
#define C 0
#define M 2147483647

int rand() {
    static int seed = 1; // 初始种子
    seed = (A * seed + C) % M;
    return seed;
}

int main() {
    int random_number = rand() % MAX_RAND; // 生成0到MAX_RAND之间的随机数
    printf("Random number: %d\n", random_number);
    return 0;
}

网友P:
结合ADC噪声和线性同余法生成更复杂的随机数。

网友S:
利用单片机内部的硬件特性,如时钟的轻微偏差、内存的初始化状态等,作为随机数的来源。

网友T:
srand()函数是用来设置随机数种子的

网友U:
利用单片机定时器取值来产生随机数,这种方法对定时器的精度有没有什么要求呢

网友V(2025-04-18):
伪随机数就是看起来随机,但实际上有规律可循的数。单片机软件生成这些数,可以用于模拟随机事件,但不可用于加密或安全应用。

网友W:
伪随机数虽然像真随机数,但统计特性不如真随机。

网友X:
为了获取真正的随机数,通常会使用专门的随机数发生器芯片。

网友Y:
确实,使用单片机的定时器值作为随机数种子是一种简单有效的方法,但正如你所说,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随机。

网友Z:
定时器取值的方法确实简单,但可能不够随机。用rand()函数结合srand()设置种子可以提供更好的随机性。

网友AA:
确实,使用定时器的值作为随机数种子是一种简单有效的方法,但正如你所说,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随机。

网友AB:
确实,利用定时器的未知值来生成随机数是一种简单直接的方法,但可能不够精确。使用rand()函数结合srand()设置种子可以提供更好的随机性。

网友AC:
纯粹的随机数太难了。

网友AD:
系统计时器像钟表,记录时间,每次看都不一样,能帮我们生成像扔硬币那样的随机数。

网友AE:
ADC读取模拟信号数据做为种子,可以用来产生随机数。

网友AF:
这个随机数不错

网友AG:
将环境噪声输入单片机,作为随机数发生器种子,生成随机数。

网友AH:
外部噪声像乱扔骰子,让随机数更真实。

网友AI:
伪随机数生成器就像循环播放的音乐,终会回到原点。

网友AJ:
定时器取值的方法确实简单,但可能不够随机。使用rand()函数结合srand()设置种子可以生成更多样化的随机数。

网友AK:
定时器取值的方法确实简单,但正如你所说,它产生的随机性有限。如果需要更好的随机性,可以考虑结合硬件特性和软件算法。

网友AL:
定时器取值的方法确实是一种快速生成随机数的方式,但正如你所说,它可能不够随机。使用`rand()`和`srand()`组合可以提供更好的随机性,尤其是在设置了合适的种子后。

网友AM:
确实,使用定时器的值作为随机数种子是一种简单有效的方法,但可能不够随机。可以尝试结合硬件特性和软件算法来提高随机性。

网友AN:
取模运算就像把数字切成一块块,只保留你想要的那一块

网友AO(2025-05-19):
用ADC采集噪声,结合线性同余法,可生成更复杂随机数序列。ADC噪声提供随机性,线性同余法增加序列复杂度。

网友AP:
定时器精度对随机数生成影响不大,但太低会减少随机性。一般选用精度中等的定时器即可。

网友AQ:
定时器值生成的随机性有限,主要受系统时钟影响。

网友AR:
取模就是选择数字的一部分。

网友AS(2025-06-20):
这种伪随机数生成器周期更长,随机性更强,适合需要高随机性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