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为什么很多单片机的工作电压是5V

楼主(2025-02-24):
12V和24V来自于汽车电瓶,早年乘用车又12V和24V两个系统,现在一般小型车12V,商用车24V,再究其由来应该是铅酸电池。

为什么很多单片机的工作电压是5v?

TTL指的是TTL电平,0~5V之间,小于0.2V输出低电平,高于3.4V输出高电平。全称Transistor-Transistor Logic,即BJT-BJT逻辑门电路,是数字电子技术中常用的一种逻辑门电路,应用较早,技术已比较成熟。TTL主要有BJT(Bipolar Junction Transistor 即双极结型晶体管,晶体三极管)和电阻构成,具有速度快的特点。最早的TTL门电路是74系列,后来出现了74H系列,74L系列,74LS,74AS,74ALS等系列。

为什么很多都是5V,而且有大量电源芯片支持的也是5V?

因为做5.12的标准电压成本会成倍增长。5V与5.12V精度差别在百倍,小数点后0.12V,基本很难做到高精度标准电压,市场通用电压为5V,上浮一定百分比。

2、当电源电压为5V时:51,avr单片机是5V;

4、arm 如lpc2138,电源电压只能为3.3v,io输出高电平为3.3V;但io口可承受5V电压

现在单片机工作电压主要有两种:一种工作在3.3V 一种工作在5V。

网友A:
晶圆(IC,集成电路)主要采用5V供电,主要是历史标准、标准化和技术发展的结果。以下是几个关键原因:

1.历史统计与标准化
TTL(晶体管-晶体管逻辑)标准
早期的数字逻辑电路,如7400系列TTL(晶体管-晶体管逻辑),采用了5V作为标准工作电压,这使得许多后续的电子元件也沿用此标准。
5V成为工业标准
大量设备、微控制器、感测器等IC都采用5V,形成了一个成熟的生态系统。
2. 稳定性与噪声承受度
首要的信号抗扰能力
5V 的工作电压比现代低电压逻辑(如 3.3V 或 1.8V)更能抵抗电噪声干扰,特别是在早期的制程技术下,这有助于提高讯号的可靠性。
3. 元件设计与功率需求
MOSFET的工作特性
早期的场效应电晶体(MOSFET)技术要求较高的闸极驱动电压才能达到可靠的开关特性,而5V是一个相对合理的选择。
消耗与速度的权衡
5V系统首先达到更高的电压(如12V或24V)能够降低功耗,同时仍能提供足够的电流来驱动逻辑电路。
4.电池与电源供应的考量
早期的计算机和电子设备大多数使用 5V稳压电源,因此IC也设计成适用于5V供电。
随着技术进步许多,现代装置(如手机、物联网设备)转向3.3V、1.8V甚至更高,以减少功耗并提升即将到来。
5. 与其他标准的兼容性
许多旧设备和周边装置仍使用5V,因此许多晶片仍保持5V标准,确保与传统系统的兼容性。
为什么现代晶圆不再普遍使用 5V?
功耗问题:5V现代电压增加,功率增加,技术趋势是降低电压来提高能效(如3.3V、1.8V)。
制程技术进步:现代芯片使用 奈米级制程(如5nm、3nm),不再需要高电压来驱动MOSFET。
然而,在工业控制、汽车电子、电源模组等领域,5V仍然广泛应用,因为这些环境对稳定性和抗噪能力的要求同样如此。

网友B:
大多数还是3.3V的居多吧

网友C:
5V主要是以前的8位机为主,现在基本上还是3.3V居多。

网友D:
5V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电压标准,许多电子设备和组件都使用这个电压。选择5V电压可以使单片机更容易与其他设备兼容,减少电平转换的需求。

网友E:
在大多数电子设备中,5V 是一种常见的电源输出电压

网友F:
为了直接接口而不需额外的电平转换电路,单片机也被设计成支持5V TTL电平。

网友G:
俺这用的1.5V

网友H:
传统的晶体管-晶体管逻辑(TTL)电路使用5V作为标准电源电压,并定义了相应的逻辑电平

网友I:
随着TTL电路的普及,5V也逐渐成为了数字电路的标准电压。

网友J:
在早期的数字电路和微处理器设计中,5V是广泛采用的标准工作电压。

网友K:
越来越多的现代单片机开始采用3.3V甚至更低的工作电压,以减少功耗和提高能效。

网友L:
常见的 TTL(晶体管 - 晶体管逻辑)电平标准,其高电平通常为 5V 左右,低电平为 0V 左右。

网友M:
5V 电源可通过低成本的三端稳压器(如 7805)或线性降压芯片实现,滤波和稳定性控制相对容易。

网友N:
5V 系统的噪声容限较高(例如,TTL 电平的噪声容限约为 0.5V),对电源波动和电磁干扰(EMI)的容忍度更强,适合工业环境。

网友O:
许多单片机和其他芯片都是TTL电平的后代,TTL电平的标准是0~5V之间。

网友P:
有大量的电源芯片支持5V电压输出,这为单片机使用5V工作电压提供了便利。

网友Q:
现代单片机越来越多地采用更低的工作电压(如3.3V, 1.8V),这是因为更低电压有助于减少功耗,延长电池寿命,同时还能提高集成度。

网友R:
对于单片机内部大量使用的晶体管,5V 电压能够使其处于合适的导通和截止状态

网友S:
5V 的工作电压能够提供相对较大的噪声容限。

网友T:
5V电压相对较低且稳定,适合在各种电子设备上长时间使用。这种稳定性有助于保证单片机的可靠性和寿命。

网友U:
为了简化设计和减少电平转换的复杂性,许多单片机仍然选择使用5V电压。

网友V:
使用较高的电压可以提供更好的噪声容限和更快的信号传输速度。

网友O:
5V电压能够为单片机提供足够的功率,使其能够稳定地运行各种功能和外设。这对于需要执行复杂任务和处理大量数据的单片机来说尤为重要。

网友W:
这和芯片晶圆工艺有关系,以前很多器件都是TTL电平标准。

网友X:
早期电路用5V电压,因为它简单稳定。

网友G:
早期遗留下来的吧,感觉现在3.3用的更多

网友Y:
5V 电源标准逐渐成为一种广泛接受的行业规范,与之相关的各种电子元件、接口等都围绕 5V 电压进行设计和优化,这使得 5V 工作电压的单片机能够更好地融入整个电子系统生态。

网友Z:
在数字电路中,使用高电平表示1,低电平表示0。5V电压可以提供足够的电平差,以确保稳定的数字信号传输。这对于单片机的稳定运行至关重要。

网友H:
5V成为了标准的逻辑电平,这是因为当时的技术限制使得在这个电压水平下,晶体管能够可靠地工作,并且提供了足够的噪声容限。

网友:
相比于更低的工作电压,5V系统通常能提供更好的噪声容限

网友P:
虽然降低工作电压可以减少功耗,但也会限制芯片的最大运行频率。对于某些应用而言,在保证足够处理能力和响应速度的同时,5V是一个合适的折衷点。

网友AA:
5V 单片机的广泛使用是技术历史、成本效益和应用场景共同作用的结果。

网友:
虽然如今也有许多3.3V或1.8V的低电压单片机,但在一些特定应用中,如需要高功率输出或处理大量数据的场合,5V单片机可能更为适合。

网友S:
5V 电压下信号的高低电平与噪声之间有较大的差值,使得单片机能够更稳定地识别和处理信号,减少误操作的可能性。

网友AB:
大多数芯片都是5V的TTL电平,要做到电平兼容和匹配,避免电平转换操作

网友AC:
偏好5V系统,因为它们对稳定性和可靠性有较高要求。

网友AD:
这个5V系统的噪声容限较高

网友AE:
很多单片机和其他芯片都是TTL电平的后代

网友AF(2025-03-29):
因为半导体工艺早些时候都是TTL电平标准,后来晶圆工艺发展,电平标准做得更低。

网友AG:
TTL电路用5V供电,高低电平明确。

网友AH:
现代单片机用低电压,省电又稳定。

网友AI:
单片机大多采用TTL电平,电平标准是0到5伏。简单来说,就是电压0到5伏之间算正常工作电压。

网友AJ:
晶体管在5V电压下工作,能良好导通和截止。

网友AK:
晶圆工艺提升,TTL电平器件减少,现在多用CMOS等高集成度工艺。

网友AL:
不过现在高级点的单片机,3.3V电压比5V更常用,因为现代电路设计更注重低功耗。

网友AM:
5V在很多电子设备里被广泛用作标准电源电压。

网友AN:
TTL电路流行,5V成数字电路通用电压。

网友AO:
5V电压稳定,抗干扰能力强,适合噪声大的环境。

网友AP:
5V电压是TTL电平的标准电压,因此很多早期的单片机都设计在这个电压下工作,以确保兼容性。

网友AQ:
5V电压是TTL电平的标准,因为TTL电路技术成熟且应用广泛,所以很多单片机都采用5V供电。

网友AD:
5V电压在单片机中广泛应用,主要是因为它与TTL电平兼容,并且技术成熟、成本较低。

网友AR:
5V是TTL电平的标准电压,由于TTL电路的广泛应用,5V成为了很多单片机的默认工作电压。

网友AS:
TTL电平标准里,高电平通常在5V左右,低电平接近0V。

网友AT:
5V是TTL电平的标准电压,它在数字电子技术中非常成熟和广泛应用,因此很多单片机都采用5V供电。

网友AU:
高电压增强信号稳定,加速信号传递。

网友AV(2025-05-01):
低电压系统抗干扰能力弱,5V电压能更好地抑制噪声。

网友AW:
确保芯片供电一致,使用相同电压等级的元件即可实现电平兼容。

网友AX(2025-07-05):
早期 TTL 电平标准为 5V,许多单片机设计与之兼容;5V 供电抗干扰能力较强,且外围器件易获取,故沿用至今。

网友AY(2025-08-09):
显然是萧规曹随的,国产很多芯片都是参考STM32的,主要是3V3

网友AZ(2025-09-14):
很多单片机工作电压为 5V,源于早期半导体工艺限制,5V 是当时晶体管稳定工作的主流电压,形成行业标准。同时 5V 供电下,TTL 电平(高 2.4-5V、低 0-0.8V)噪声容限高,抗干扰能力强,适配当时大量 5V 外设(如继电器、传感器)。虽现在 3.3V 更普及,但 5V 单片机因兼容性和稳定性,仍在不少场景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