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DC采样波动大,如何优化?

楼主(2025-02-23):
用国民NM32F103的12位ADC采集传感器信号时,发现采样值波动较大(±30LSB),即使接地也有噪声。

网友A:
适当增加采样时间,以减少噪声对采样结果的影响。采样时间设置得过短可能会测到噪声。

网友B:
可以考虑增加屏蔽与滤波

网友C:
配置适当的ADC采样时钟和采样周期。采样时钟过快或采样周期过短可能导致采样数据不准确。

网友D:
尽量加强电源滤波

网友E:
保证供电电压稳定。不稳定的供电电压可能导致ADC参考电压偏移增大,影响采样数据的稳定性。

网友F:
检查信号地和数字地是否分开设计,信号地应直接连接到ADC的负端,以减少数字电路对模拟电路的干扰。
在电源引脚附近加入去耦电容来滤除高频噪声。

网友G:
用更高精度和稳定性的参考电压源。

网友H:
考虑对参考电压进行温度补偿,以减少温度变化对参考电压稳定性的影响。

网友I:
检查ADC模块与外部电路的连接是否有误,包括电源、地线、信号线等。

网友J:
检查ADC初始化代码和采样代码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K:
在软件层面对ADC采样数据进行滤波处理,以减少数据波动。

网友L:
硬件解决办法麻烦的,使用软件算法试试。

网友M:
保证参考电压准确,均值滤波,中值滤波

网友M:
引用 网友H:
考虑对参考电压进行温度补偿,以减少温度变化对参考电压稳定性的影响。

温度补偿需要有的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