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MCU的中断反应慢,是通病吗?

楼主(2025-02-23):
用新唐M051做电机控制,开了个外部中断检测信号,结果发现中断响应延迟明显,比STM32慢一截!调了优先级、优化代码,还是感觉“卡卡的”,手册里也没写清楚中断响应时间。

网友A:
M0进中断响应是16个CLOCK, 出中断是16个CLOK.
ARM的官方手册有。

网友B:
IO中断有debounce功能的,你看看你是不是打开了
该功能会filter几个clock才会触发中断
时钟源可以选,如果选了内部慢速时钟,那就很慢了

网友C(2025-04-08):
新唐M051单片机在外部中断响应上比STM32慢,可能是由于硬件架构、时钟配置、中断处理机制等多方面的原因。

网友D:
M051内核:基于ARM Cortex-M0,主频通常为50MHz左右,性能较低。STM32内核:通常为Cortex-M3/M4,主频更高(如72MHz或更高),性能更强。

网友E:
一般来说,M051的中断控制器可能不支持嵌套中断或优先级分组功能,导致中断响应延迟。STM32的中断控制器支持嵌套中断和优先级分组,响应更快。

网友F:
系统时钟频率M051默认时钟可能未配置为最高频率(如50MHz),导致中断响应慢。解决方法:检查系统时钟配置,确保使用外部晶振并设置为最高频率

网友G:
外部中断时钟分频,如果外部中断的时钟分频过大,可能导致检测信号延迟。

网友H:
优先级分组不合理,比如说如果多个中断优先级相同,可能导致中断响应延迟。建议啊合理配置中断优先级,确保电机控制相关中断为最高优先级。

网友I:
如果中断服务程序执行时间过长,可能导致中断响应延迟。优化ISR代码,尽量减少复杂操作(如浮点运算、函数调用等),只处理关键任务。

网友J:
M051不支持中断嵌套,如果低优先级中断正在执行,高优先级中断需要等待。

网友K:
其实如果外部中断信号抖动较大,可能导致频繁触发中断。在硬件或软件中加入滤波处理,减少误触发。

网友L:
但这也取决于具体的应用场景和配置。你可以尝试调整中断触发模式,比如从电平触发改为边沿触发,可能会有所改善。

网友M:
一般来说,如果电机控制需要频繁处理数据,可以使用DMA或硬件外设(如PWM、定时器)来分担CPU任务。

网友N(2025-08-28):
新唐 MCU 中断反应慢并非通病。其常因中断优先级设置不当、中断服务程序复杂或总线竞争等所致。合理配置优先级、优化代码及调整硬件资源,通常可保障正常的中断响应性能。

网友N(2025-10-17):
新唐 MCU 中断反应慢并非通病,主要与具体型号、配置及使用场景相关。低端型号(如 M0 内核)因算力有限,复杂 ISR 可能反应较慢;若未优化中断优先级、未正确配置时钟或存在中断嵌套不合理,也会导致延迟。高端型号(如 M4/M7 内核)性能较强,合理配置下中断响应可满足多数场景需求,需针对性排查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