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时钟电路方案对比

楼主(2025-02-25):
比如:
  • A项目对研发成本要求较严格,功能较简单;
  • B项目电路系统需要与外界电路系统完成串口通信,通信数据要求不能出错;
  • C项目包含一个时钟万年历功能,时间要求不能间断而且精度要求高。

所谓外部晶振方案,是指在单片机的时钟引脚X1与X2外部连接一个晶振。
优点:时钟频率精度高,稳定性能好;对于一些数据处理能力要求较高的项目,尤其是多个电路系统彼此需要信息通讯,如包含USB通讯、CAN通讯的项目,选用外部晶振的方案较多。
所谓内部晶振方案,是指单片机利用内部集成的RC振荡电路产生的时钟频率。
优点:省去外部晶振,工程师可以有效的节约研发BOM元器件成本。
所谓时钟芯片方案,是指在单片机外部加入一个专门处理时钟的时钟芯片,用来给单片机提供精准的时钟信号。
优点:精度高,误差小;适用于一些要求较高的电路项目。

关于时钟芯片的一些电路特性,以美信的DS1338型号为例说明:
(1)供电
(2)功能
(3)接口
(4)精度
(5)应用
时钟芯片,一般用来处理精确计算时间的电路项目,如时间万年历。

网友A(2025-04-08):
针对不同项目的需求,时钟电路方案的选择和取舍需要综合考虑成本、功能、精度和可靠性等因素。

网友B:
A项目:研发成本严格,功能简单研发成本要求严格。功能简单,可能只需要基本的时钟功能。所以可以内部RC振荡器

网友C:
我觉得B项目:需要串口通信,通信数据不能出错最好选择外部晶振,如果速度不快也可以选择内部晶振,更低一步的降低成本

网友D:
我看说C项目包含时钟万年历功能,时间不能间断且精度要求高者必须实时时钟芯片(RTC)+高精度晶振:实时时钟芯片(如DS3231)集成万年历功能,精度高。高精度晶振(如温补晶振或恒温晶振)确保时钟稳定性。

网友E:
如果对时钟精度要求极高且成本允许,可以选择实时时钟芯片(RTC) + 高精度晶振。如果需要与全球时间同步,可以选择GPS授时模块。

网友F:
这个好弄,一般要是考虑成本尽量用MCU自带的外设,这就简单了

网友G:
我觉得其实万年历的话,最好选择联网校时,而不是内置RTC,这样也会跑时间

网友H:
串口通讯只要速度不是很快,比如9600的话,内置的时钟也是可以支持的

网友I:
我觉得研发成本要求高,尽量就内部晶振,比较合适一些

网友J:
这种时钟选择比较简单,其实要求高就外置,要求低就内置

网友K(2025-08-28):
内部 RC 振荡:成本低、无需外围元件,但精度差(±1%-±5%)、温漂大,适用于对时钟精度要求低的场景(如简单 IO 控制);2. 外部晶体 / 陶瓷谐振器:精度高(晶体 ±10ppm 内)、稳定性好,需搭配电容,适合 UART、SPI 等需精准时序的通信场景;3. 外部时钟芯片:精度最高、可灵活配置频率,成本高,适用于以太网、USB 等对时钟要求严苛的复杂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