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分辨指针变量*p和取值运算*p?

楼主(2025-02-27):
int *p;
2、取值运算时
这里,*p表示对指针p所指向的内存地址进行取值操作,将p指向的值赋给变量value。*号出现在变量名p之前,用来获取指针所指向的值。
p = &x;
4、修改指针指向的值时
这里,*p表示对指针p所指向的内存地址进行赋值操作,将10赋值给p指向的内存地址。*号出现在变量名p之前,用来指定要修改指针所指向的值。

声明指针变量:int *p;,*号在类型和变量名之间。
赋值给指针:p = &x;,不涉及*号。
修改指针指向的值:*p = 10;,*号在变量名之前,用于修改指针所指向的值。

网友A:
应该是看P是不是指针了。

网友A:
在C语言中,*p 的语义取决于上下文环境。它可以表示 指针变量声明 或 取值运算。

网友B:
首先看p是什么,如果P是指向指针的指针呢,*p 意义又不一样了。

网友C:
1. 指针变量 *p
声明:int *p; 表示 p 是一个指向 int 类型的指针变量。
含义:p 存储的是一个 int 类型变量的地址。
使用:p 本身是一个变量,可以对其进行赋值、比较等操作。
2. 取值运算符 *p
含义:*p 表示 p 指向的内存地址中存储的值。
使用:通过 *p 可以访问或修改 p 指向的内存地址中的内容。

网友D:
遵循C语言的语法规则。在声明语句中,指针类型声明总是位于变量名之前;而在表达式中,取值运算的星号则紧跟在指针变量之后。

网友E:
指针变量 *p:表示 p 是一个指向 int 类型的指针变量,存储的是一个地址。
取值运算符 *p:表示 p 指向的内存地址中存储的值,可以通过 *p 访问或修改该值。

网友F:
在非定义语句的表达式中,* 作为取值运算符,用于获取指针所指向的内存地址中的值。

网友G:
指针变量声明:*p 出现在变量声明中,表示 p 是一个指针。
取值运算:*p 出现在表达式中,表示解引用指针,取出指针所指向的值。

网友H:
如果*p后面跟着赋值操作或其他表达式操作,那么它很可能是取值运算符。
如果*p前面有类型声明并且后面没有立即跟随表达式或语句,那么它可能是指针变量的定义

网友I:
通过长期阅读和编写C语言代码,培养对指针和取值运算的敏感度和理解力。习惯上,我们会在脑海中将指针声明中的星号与变量类型视为一个整体,而将取值运算中的星号视为对指针的操作。

网友J:
在定义指针变量时,* 与变量名紧密结合。

网友K:
取值运算中的星号(*)则用于获取指针所指向的内存地址中的值。

网友L:
在 int value = *p; 语句里,*p 进行的是取值运算,它会取出 p 所指向的内存地址中存储的值,也就是 num 的值 10,并将其赋给变量 value。

网友I:
*p用于获取指针p所指向的内存地址中的值。*在这里是解引用运算符,表示取出p指向的值。

网友M:
指针变量 p 是“地址容器”,用于间接访问内存。
取值运算 *p 是“数据窗口”,用于读取或修改内存值。

网友N:
在表达式中,* 作为单目运算符,其优先级较高。它会先对指针进行取值操作,然后再进行其他运算。

网友O:
int *p;‌:声明一个指向int类型的指针变量p。
*p:在表达式中用于解引用指针p,获取p所指向的值。

网友P:
取值运算符*p表示获取指针变量p所指向的内存地址中的值。在上面的例子中,如果p指向a,那么*p就是a的值。

网友Q:
对于初学者来说很有帮助,希望能看到更多类似的编程基础知识分享

网友R:
解引用跟指针确实看着容易混

网友S:
int*p;
在这个例子中,*p用于声明一个指向int类型的指针变量p。这里的*表示p是一个指针,而不是对p进行解引用。

网友T:
根据代码上下文判断星号的用途。在变量声明中,星号与变量类型紧密相连,表示该变量为指针类型;而在表达式中,星号单独作用于指针变量,表示取值运算。

网友U:
当*p出现在声明语句中时(如int *p;),它表示定义了一个指针变量。
当*p出现在表达式或语句中时(如*p = 10;或printf("%d", *p);),它表示通过指针访问其指向的数据

网友V:
当*出现在表达式中时,它通常用于解引用指针,获取指针所指向的值。

网友O:
在变量定义语句里,* 用于表明所定义的变量是指针类型。它的作用是说明该变量将存储一个内存地址。

网友W:
当我们声明一个指针变量时,星号(*)被置于变量类型之前,用以指明该变量是指向某种数据类型的指针。

网友X:
指针变量是一种用于存储其他变量地址的变量。当声明一个指针变量时,使用星号*来指定该变量是一个指针。例如,int *p;声明了一个指向整型数据的指针变量p。

网友Y:
指针变量本身存储的是一个地址值,即它指向另一个变量或数据的位置。在上面的例子中,p是一个指针变量,它可以存储一个整型变量的地址。

网友Z: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a = 10;          // 定义一个整数变量 a
    int *p;              // 声明一个指向 int 类型的指针变量 p

    p = &a;              // 将 a 的地址赋值给 p

    // 打印 a 的值
    printf("Value of a: %d\n", a);

    // 打印 p 的值(即 a 的地址)
    printf("Address of a (value of p): %p\n", p);

    // 打印 *p 的值(即 a 的值)
    printf("Value of *p: %d\n", *p);

    // 修改 *p 的值
    *p = 20;

    // 打印 a 的新值
    printf("New value of a: %d\n", a);

    return 0;
}

网友AA:
int *p;:这是指针变量声明,*p 表示 p 是一个指针。
*p 在 printf 和赋值语句中:这是取值运算,表示解引用指针 p。

网友AB(2025-03-29):
对C语言编程来讲,最难的就是指针应用了。

网友AC:
*p在C里,要么是声明一个指针,要么是访问指针指向的值。

网友AD:
*符号像一把钥匙,开锁看指针指向的内存内容。

网友AE:
指针变量用*与变量名连用,表示指向该变量内存地址。

网友AF:
*p就像打开一扇门,门后是p指向的那个内存地址里的东西。

网友AG:
*号用来取出指针指向的内存内容,而指针优先级高于乘法。

网友AH:
指针在C语言中很复杂,得理解内存地址和间接引用。

网友AI:
星号是取指针指向地址的值,就像手指指向一个东西,星号就是帮你拿到那东西。

网友AJ:
在声明指针变量时,*p表示这是一个指针类型,*号放在变量名之前。例如:`int *p;`。

网友AK:
指针变量前加星号,表示它指向特定类型数据。

网友AL:
指针像个地址簿,*号告诉它记录的是内存位置。

网友AM:
这个效果是哪个快捷键

网友AM:
指针变量*p和取值运算*p

定义的时候是指针变量*P
使用的时候是取值运算

网友AN:
确实,*号的位置决定了它的用途。在变量名之前,它是取值或赋值的运算符;在类型和变量名之间,它表示这是一个指针类型的变量。

网友AO:
在声明指针变量时,*p表示这是一个指针类型,*号位于类型和变量名之间。

网友AP:
*运算符先取指针值,再运算。

网友AQ:
指针先于乘法运算,所以*号先于乘法运算符。

网友AR(2025-05-01):
指针在C中用于存储变量地址或访问变量值。

网友AS:
创建的时候是指针变量,调用的适合*p是取值。

网友AT(2025-08-28):
分辨指针变量p 和取值运算p:声明时(如 int *p;),* 是类型修饰符,表明 p 是指针变量;执行时(如 a=*p;),* 是取值运算符,作用是获取 p 所指地址的内容。前者在定义 / 声明阶段出现,后者在执行语句中作为运算符使用,语境不同功能不同。

网友AU:
指针变量*p前面有星号,代表它是一个指向某个变量的地址;而*p没有星号,代表是对指针所指向地址的值进行访问。

网友AC:
指针*用来取出它指向的内存地址内容。

网友AV:
指针在C语言中确实有点复杂,得理解内存地址和间接访问数据。

网友AR:
指针变量像一张地图,记录内存位置的地址。

网友AW:
在 C 语言中,区分指针变量p 和取值运算p 看上下文:声明时(如 int *p;),* 是类型修饰符,表明 p 是指针变量;表达式中(如 a=*p;),* 是取值运算符,作用是获取 p 指向地址的内容。两者形式相同但含义不同,需结合场景判断。

网友AX:
分辨在于语境:声明时*p表示指针变量,如int *p;,*是类型修饰符,说明p是指向 int 的指针。使用时*p是取值运算,如*p = 5;,*是解引用运算符,访问p指向的内存地址中存储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