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有三种低功耗模式,如何选?

楼主(2025-02-25):
1、睡眠模式
特点:内核停止工作,但外设(如NVIC)和系统时钟(Systick)仍运行。
功耗:较低,因为大部分电路处于休眠状态,但仍需维持外设和时钟的运行。
数据保留:寄存器和SRAM内容保持不变。
应用场景:适用于需要频繁唤醒并处理简单任务的应用,如低功耗传感器网络节点、按键扫描等。
优势:能够快速唤醒并恢复工作,同时保持一定的外设和系统时钟运行。
2、停止模式
应用场景:适用于需要频繁唤醒并处理简单任务的应用,如低功耗传感器网络节点、按键扫描等。
优势:能够快速唤醒并恢复工作,同时保持一定的外设和系统时钟运行。
应用场景:适用于需要频繁唤醒并处理简单任务的应用,如低功耗传感器网络节点、按键扫描等。
优势:能够快速唤醒并恢复工作,同时保持一定的外设和系统时钟运行。
3、待机模式
特点:1.8V内核电源关闭,仅备份寄存器和待机电路维持供电。
功耗:最低,因为几乎所有电路都被关闭,仅保留最低限度的电源以维持寄存器的基本功能。
数据丢失:寄存器和SRAM内容全部丢失,仅备份寄存器内容保留。
应用场景:适用于需要极低功耗且对唤醒时间要求不高的应用,如长期待机的遥控器、智能手环等。
优势:功耗极低,适用于长时间不使用的场景,同时能够保留备份寄存器的关键数据。

网友A:
感觉睡眠模式最容易用,尤其是要经常处理中断的应用,切换快又省电。

网友B:
停止模式比睡眠模式更省电,但唤醒时间稍微长点,关键是要注意时钟配置。

网友C:
待机模式的功耗最低,不过数据不保留,得想好数据存储的方案,不然恢复时要重新初始化。

网友D:
其实睡眠模式最适合频繁唤醒的场景,比如传感器数据轮询,挺实用的。

网友E:
我之前用停止模式来做低功耗项目,发现RTC唤醒还挺稳的,功耗降得也不少。

网友F:
待机模式虽然省电,但每次启动相当于复位,使用时要特别注意数据备份。

网友G:
STM32F1的低功耗模式有点局限,像G0、U5那些新系列的低功耗更灵活。

网友H:
停止模式下能否保持ADC数据?我之前试过发现ADC的转换结果会丢失。

网友I:
RTC加停止模式是个不错的组合,既能省电又能按时唤醒处理任务。

网友J:
用待机模式的话,建议配合EEPROM或Flash保存关键数据,掉电也不怕丢失。

网友K:
STM32 微控制器通常有睡眠模式(Sleep mode)、停止模式(Stop mode)和待机模式(Standby mode)这三种低功耗模式,每种模式在功耗、唤醒时间和保留的系统状态等方面存在差异。

网友L:
睡眠模式:此模式下,仅 CPU 停止运行,而所有外设(如定时器、串口等)仍正常工作,并且保持运行状态。因此,睡眠模式的功耗相对较高,但能快速恢复到正常运行状态。适用于对功耗要求不是特别严格,且需要外设持续工作的场景,例如在进行数据采集时,需要定时器定时触发 ADC 采样,同时又希望在空闲时降低 CPU 功耗。
停止模式:该模式下,内核停止,所有的时钟都被关闭,但是 SRAM 和寄存器的内容会被保留。停止模式的功耗比睡眠模式低很多,因为大部分外设和时钟都被关闭了。不过,唤醒时间相对较长,因为需要重新配置时钟。适合对功耗有一定要求,且允许有短暂唤醒延迟的应用,比如智能手环在不进行运动检测时进入停止模式,当检测到运动时再唤醒。
待机模式:这是功耗最低的模式,几乎关闭了所有的外设和功能,仅保留备份寄存器和待机电路。待机模式下,SRAM 和寄存器的内容会丢失,唤醒时间也最长。适用于对功耗极其敏感,且允许在唤醒后重新初始化系统的设备,例如一些使用电池供电的无线传感器节点,长时间处于待机状态,只有在接收到特定信号时才唤醒进行数据采集和传输。

网友M:
如果系统只需要执行非常简单的任务,并且对成本和功耗有极其严格的要求,待机模式可以满足需求。

网友N:
选择合适的低功耗模式需要综合考虑系统的功耗需求、唤醒时间要求、数据保留需求和外设使用需求等因素。

网友O:
对于那些对电池续航时间要求极高的应用,如远程监控设备的电池供电模块或者一些小型的、依靠电池长期工作的传感器节点,待机模式是最佳选择。在这些应用中,设备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非工作状态,只是偶尔需要进行一次数据采集或者通信操作。

网友P:
在从低功耗模式唤醒后,可能需要重新配置系统时钟和其他外设。

网友Q:
快速唤醒需求:如果需要快速唤醒并继续执行,睡眠模式可能是最佳选择。
外设运行需求:如果某些外设需要持续运行,睡眠模式或停止模式(Stop 0)可能更合适。
最低功耗需求:如果需要最低功耗,并且可以接受较长的唤醒时间,待机模式是最佳选择。
唤醒源:考虑可用的唤醒源,例如RTC闹钟、外部中断等,这些将决定您可以使用哪种模式。

网友R:
平衡功耗与唤醒速度,适合大多数物联网设备。

网友S:
待机模式下,除了备份寄存器外,其他RAM和寄存器内容会丢失,这是选择待机模式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网友T:
待机模式是三种模式中功耗最低的。在该模式下,芯片的几乎所有功能都被关闭,包括CPU、大多数外设、时钟树等,只保留最基本的唤醒电路和一些保护电路。此时的功耗主要取决于芯片的泄漏电流和外部连接的器件。

网友U:
睡眠模式(Sleep Mode):
特点:内核停止,外设(如NVIC、系统时钟Systick)仍然运行。
功耗:相对较高,但低于运行模式。
唤醒时间:无延迟,唤醒后可以立即继续执行。
适用场景:适用于需要快速响应中断的应用,例如传感器数据采集系统,需要在接收到数据时立即处理。
停止模式(Stop Mode):
特点:所有时钟停止,1.8V内核电源工作。
功耗:较低,典型电流消耗在20uA左右。
唤醒时间:有延迟,需要重新启动HSI振荡器,并可能需要重新配置系统时钟。
适用场景:适用于需要较低功耗且可以接受一定唤醒延迟的应用,例如便携式设备在待机状态时。
待机模式(Standby Mode):
特点:1.8V内核电源关闭,只有备份寄存器和待机电路维持供电,寄存器和SRAM内容丢失。
功耗:最低,典型电流消耗在2uA左右。
唤醒时间:最长,需要重新复位芯片并从头开始执行程序。
适用场景:适用于需要最低功耗的应用,例如长时间待机的便携式设备,如手机关机状态或智能手表的深度休眠状态。

网友V:
如果设备需要长时间运行且功耗敏感,如某些传感器信息采集设备,应优先考虑待机模式。
如果设备在休眠期间仍需保持部分外设运行以响应外部事件,可选择睡眠模式。
如果设备在处理任务后需要进入低功耗状态并等待外部事件唤醒,停止模式是一个较好的选择。

网友W:
STM32微控制器可以在满足应用需求的同时,有效降低功耗,延长设备的续航时间

网友X:
适用于短暂的休眠,比如等待外设数据,或在周期性任务之间短暂进入低功耗状态。

网友Y:
Stop模式:适合需要长时间运行但偶尔唤醒的场景(如环境监测)。
Standby模式:仅用于对功耗要求极高的场景(如纽扣电池供电设备)。

网友Z:
快速唤醒:如果需要快速响应中断或事件,选择睡眠模式。
较低功耗:如果可以接受一定的唤醒延迟,并且需要较低功耗,选择停止模式。
最低功耗:如果需要最低功耗,并且可以接受最长的唤醒时间,选择待机模式。

网友AA:
从待机模式唤醒需要的时间最长,可能需要几毫秒甚至更长时间。因为芯片需要从头开始初始化很多模块,包括时钟系统、电压调节器等。不过,在一些对启动时间要求不高的应用中,这种长时间的唤醒延迟是可以被接受的。

网友AB:
需要较长时间低功耗运行,并保留数据的场合

网友AC:
系统时钟停止,但保留了内核寄存器和内存的信息。部分电源(如1.2V区域电源)继续工作,允许使用低功耗的外部中断来唤醒。

网友AD:
在进入低功耗模式前,需要确保所有必要的配置已经完成,例如设置唤醒源、保存重要数据等。

网友AE:
新系列的STM32低功耗选项更多,操作也方便多了。

网友AF:
待机时,用存储器存关键数据,不怕断电丢信息。

网友AG(2025-03-30):
停止模式下,ADC数据通常会保持,但看具体单片机型号和配置。

网友AH(2025-11-06):
睡眠模式是最适合频繁唤醒的场景

网友AI:
根据 “唤醒时间需求” 和 “功耗降低目标” 做权衡,同时结合外设是否需要运行、唤醒源是否匹配来最终确定。

网友AJ:
停止模式下,ADC数据一般会被保留。但如果转换结果丢失,可能因为电源不稳定或ADC模块未正确配置。检查电源和设置。

网友AK:
睡眠模式的功耗相对较高,但能快速恢复到正常运行状态

网友AL:
用RTC唤醒确实稳定,功耗降低显著,适合低功耗设计。

网友AM:
RTC配合停止模式既能节能,又确保定时任务准时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