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硬件SPI的ST7789驱动

楼主(2025-02-26):
1、cubemx配置硬件SPI
1、STM32F103C8T6(自设计)
1、cubemx
一、cubemx配置硬件SPI及LCD相关引脚
  第一步仍然是时钟配置,由于板子上设计没有预留外部晶振,我使用的是内部RC振荡器,内部RC振荡器只能配置到64MHZ,如下,如果你使用的是外部晶振,最大到72MHZ
1.3 LCD相关引脚配置
  小伙伴们有没有遇到过配置完发现不能仿真,这里需要设置一下,根据自己的仿真器接口进行配置,是SWD模式还是JTAG模式生成工程配置,配置完之后,直接点击生成即可,注意工程路径不要有中文,记得以前可以有,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的臭毛病...只能按照做了
  先定义LCD相关引脚,CS、RST、DC
  定义用到的几个基本函数
LCD行列设置
LCD初始化代码,这部分主要是参考网上已经完成的,相关配置可以在手册具体查看
常用颜色定义,为RGB565格式,其他颜色可以自己改变配比
LCD清屏,可以填充指定的颜色
//========================================================
//LCD清屏  color:要写入的颜色
//先关显示,等所有的数据写入到RAM后,再打开显示
//========================================================
void lcd_clear(uint16_t color)
{

    uint16_t i, j;
    LCD_command_write(0x2A);
    LCD_data_write(0);
    LCD_data_write(0);
    LCD_data_write(0);
    LCD_data_write(240);
    LCD_command_write(0X2B);
    LCD_data_write(0);
    LCD_data_write(0);
    LCD_data_write(0X01);
    LCD_data_write(0X40);

    LCD_command_write(0X2C);

    for (i = 0; i < 240; i  )
    {
        for (j = 0; j < 320; j  )
        {
            LCD_data_write(color >> 8);
            LCD_data_write(color);
        }
    }
    lcd_display_on(); /* 开LCD显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