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运算符号

楼主(2025-02-23):
C语言中运算符:

1.算术运算符
c语言基本运算符:

2.自增与自减运算符
自增运算符为++,其功能是使变量的值自增1
自减运算符为--,其功能是使变量值自减1。
它们经常使用在循环中。自增自减运算符有以下几种形式:

楼主:
3.赋值运算符
C语言中赋值运算符分为简单赋值运算符和复合赋值运算符

简单赋值运算符=号了,下面讲一下复合赋值运算符:

复合赋值运算符就是在简单赋值符=之前加上其它运算符构成.

注意:复合运算符中运算符和等号之间是不存在空格的。

4.关系运算符
C语言中的关系运算符:

关系表达式的值是真和假,在C程序用整数1和0表示。

注意:>=, <=, ==, !=这种符号之间不能存在空格。

楼主:
5.逻辑运算符
C语言中的逻辑运算符:

6.三目运算符
C语言中的三目运算符:?:,其格式为:

表达式1 ? 表达式2 : 表达式3;
执行过程是:

先判断表达式1的值是否为真,如果是真的话执行表达式2;如果是假的话执行表达式3。

楼主:
7.运算符大比拼之优先级比较
各种运算符号的顺序:

优先级别为1的优先级最高,优先级别为10的优先级别最低。

网友A:
赋值运算非常详细入门[

网友B:
运算符很基础

网友C:
只记住常用的。剩下的以及一些优先级之类的,都忘光了。

网友D:
C语言中赋值运算符分为简单赋值运算符和复合赋值运算符

网友E:
基础开讲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