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AL库开发:独立看门狗、窗口看门狗

楼主(2025-02-28):
看门狗(watch dog)是一个定时器,可以设置一个定时时间,计时到时会把MCU复位,所以MCU必须要在定时时间到之前将计数值重置(这个动作通常称为喂狗)。
在嵌入式系统中加入看门狗,可以监测MCU是否还在正常运行,如果软件跑进死循环、或者出现其他错误,导致不能及时重置看门狗计时器,则时间一到MCU就会被复位,重新回到初始状态,以此跳出错误状态。
Stm32内部带有独立看门狗、窗口看门狗。独立看门狗使用时,只要喂狗时间不大于设定的时间就可以,是最常用的看门狗用法;而窗口看门狗,需要喂狗时间在一个上下限范围内,才能重置看门狗计时器。
下面我们就分别学习一下这两种看门狗的使用。

1)stm32的独立看门狗(IWDG)
我们在之前的串口中断工程上修改,以便于打印数值查看。
使用cubemx打开串口中断的工程,然后另存为IWDG工程,打开独立看门狗,并设置分频系数和重载计数值:

然后,切换到clock configuration页面,可以看到IWDG的时钟来自于内部的低速RC振荡器,频率是40kHz:

结合设置的分频系数和重载计数值,我们可以计算出看门狗的定时时间:
64*1000/40kHz = 1.6s

生成keil工程文件,打开,我们可以看到main函数中已经有初始化IWDG的代码,MX_IWDG_Init()这个函数设置了我们的分频和计数值,并启动了看门狗。
在使用时,我们在主循环中,需要在每1.6s之内喂一次狗(调用一次HAL_IWDG_Refresh()函数)。
如下图所示,代码中是每1s喂一次狗,右边的运行结果可以看出,程序一直在正常运行,没有被复位:

而如果我们改变延时的参数,变成每2s喂狗一次,则可以看到,程序会被复位:

2)stm32的窗口看门狗(WWDG)
仍然在之前的串口中断工程上修改,以便于打印数值查看。
使用cubemx打开串口中断的工程,然后另存为WWDG工程,打开窗口看门狗,并设置分频系数、窗口值、计数值,并使能早期唤醒中断:
这几个参数的含义解释一下:
分频系数比较好理解,WWDG的主时钟是PCLK1(APB1的时钟),这里设置为8,则分频为PCLK1/4096/8;
窗口看门狗的计时器是减法计数,从设置的WWDG free-running downcounter value向下计数,如果不喂狗,计到0x3F时,会复位MCU;因此WWDG free-running downcounter value设置的值必须大于0x3F;而其最大值不能超过0x7F,图中设置的就是最大值0x7F;
WWDG window value的值必须在0x3F和WWDG free-running downcounter value之间,图中设置的值时0x70,表示WWDG计时器从0x7F向下递减时,要减到0x70之下后,才能有效喂狗(即喂狗的窗口区间在0x3F ~ WWDG window value之间)。

使能早期唤醒中断,并开启中断,这里使用中断主要是为了方便指示出是否已到窗口时间内:

然后,到clock configuration页面下,可以看到PCLK1的频率为36M:

依据以上信息,可以计算出喂狗的窗口:
PCLK1/8/4096 = 1099Hz;
(0x7F-0x3F)/ 1099 = 58ms;
(0x7F-0x70)/1099 = 14ms;
所以,喂狗的窗口时间约为14ms~58ms。

生成keil工程,打开后,在wwdg.c中添加早期窗口看门狗中断回调函数,只是置一个标志位:

在主循环中,检测标志位,如果有,则说明已经到窗口时间,需要尽快喂狗;
程序代码和运行结果如下图:
可以看到,喂狗的操作起到了作用,程序没有被复位。

3)关于看门狗使用的几个要点
在实际工程应用中,使用看门狗要注意几个要点,否则可能发挥不了它的作用:
a)喂狗的操作,必须要在主循环里,而不能放在定时器中断里!这是很多初学者容易犯的错误!因为,如果出现了主循环跑飞或者陷入某个死循环,定时器中断可能还在正常运行,定期进入中断喂狗,则看门狗不能复位系统,起不到监测系统正常运行的作用;
b)如果是多任务系统,比如使用了实时操作系统,有多个任务在运行,使用看门狗时,需要依据任务功能来设置喂狗规则:在一定时间内必定会运行的一组任务,需要每个任务都执行到之后才喂狗一次,保证所有任务都被监测;可能会被阻塞、或者间隔时间很长(超过看门狗计时时间)运行一次的任务,则不能与喂狗操作相关联,避免正常运行时被意外复位。

网友A(2025-05-08):
独立看门狗由内部低速时钟(LSI,32kHz)驱动,独立于主时钟,即使主时钟失效仍能工作

网友B:
独立看门狗使用12位递减计数器,从重载值开始递减,溢出后触发系统复位

网友C:
独立看门狗仅支持复位功能,无中断机制

网友D:
独立看门狗的初始化代码:
IWDG_HandleTypeDef hiwdg;
hiwdg.Instance = IWDG;
hiwdg.Init.Prescaler = IWDG_PRESCALER_32; // 预分频系数
hiwdg.Init.Reload = 4095;                // 重载值
HAL_IWDG_Init(&hiwdg);

网友E:
LSI频率存在±20%误差,超时时间可能不精确,仅适用于对时间精度要求低的场景

网友F:
窗口看门狗的时钟源由APB1时钟(如36MHz)分频得到,时间精度更高

网友G:
窗口看门狗是在复位前触发中断,可执行紧急处理

网友H:
窗口看门狗的窗口范围:计数器值必须在 Window0x3F(固定下限)之间喂狗,否则触发复位

网友I:
IWDG的超时时间可能受温度影响,需预留足够余量

网友J:
窗口看门狗计数器值必须在 Window0x3F 之间喂狗,否则触发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