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常量

楼主(2025-02-23):
在程序执行过程中,值不发生改变的量称为常量。

mtianyan: C语言的常量可以分为直接常量和符号常量。

直接常量也称为字面量,是可以直接拿来使用,无需说明的量,比如:

整型常量:13、0、-13;
实型常量:13.33、-24.4;
字符常量:‘a’、‘M’
字符串常量:”I love imooc!”

在C语言中,可以用一个标识符来表示一个常量,称之为符号常量。符号常量在使用之前必须先定义,其一般形式为
代码语言:javascript
复制
#define 标识符 常量值

#include <stdio.h>
#define POCKETMONEY 10    //定义常量及常量值
int main()
{
    // POCKETMONEY = 12;  //小明私自增加零花钱对吗?
    printf("小明今天又得到%d元零花钱\n", POCKETMONEY);
    return 0;
}

符号常量不可以被改变。

网友A:
在C语言中,可以用一个标识符来表示一个常量,称之为符号常量

网友B:
符号常量通常在程序开始时定义,并且值在整个程序中保持不变。

网友C(2025-05-31):
如果写 POCKETMONEY = 12; 会报错,因为宏常量只是文本替换,不是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