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外部复位导致MCU内部复位失效

楼主(2025-02-23):
问题详细描述
为了方便在板卡板卡复位,我们的硬件工程师在做单板设计时,把MCU的复位IO 连接了到FPGA,可以通过FPGA来复位板卡的MCU。但是测试时发现,如果是单板状态,可以顺利下载固件,但是如果是集成情况下无法正常下载固件,且看门狗复位也受影响。

问题具体分析
出现这个问题后,首先想到的是可能是芯片复位信号受影响了,因为使用调试器通过SWD接口下载固件时需要硬件复位或者软件复位的方式复位MCU。 而这个信号又受FPGA控制(强制拉高),在下载的场景可能会复位失败。

因此查看了STM32 Reference manual RM0008 Page 91 Power Reset 章节,仔细看了内部复位框图后找到了答案。从下图可以看到 STM32 MCU 的NRST 是一个双向接口,在内部复位电路产生复位动作时,会输出一个低电平的信号;如果这个时候FPGA输出的是高电平,则信号会发生冲突

问题解决方案
因为FPGA的IO 无法配置为Open-Drain输出,只能配置为Push-pull推挽输出,导致当需要主动复位时,无法将NRST信号拉低,因此只能把FPGA 复位MCU的功能去掉,即把MCU外部复位控制信号断开(R112电阻 空贴)。

总结和建议
外部IC 连接NRST 信号导致MCU 内部复位信号失效的问题是由于STM32 MCU 的NRST 引脚结构引起的,如果设计使用外部复位的方式,最好使用Open-Drain输出,否则容易出现我遇设计中遇到的问题。

网友A:
检查复位引脚 的上拉/下拉电阻是否符合规格

网友B:
在软件中动态配置GPIO,当需要输出低电平时,配置GPIO输出低电平;当需要输出高电平时,配置GPIO为输入下拉模式,释放NRST控制,让MCU的上拉电阻自动将NRST电平拉高。

网友C:
信号冲突可能导致大电流,应注意保护电路,防止器件损坏

网友D:
当内部复位电路产生复位动作时,该引脚会输出低电平信号。若此时外部复位信号为高电平,信号就会发生冲突,导致内部复位信号无法正常生效。

网友E:
复位信号受干扰

网友F:
如果外部复位电路中没有正确连接上拉电阻,或者上拉电阻的阻值选择不当,可能会导致复位引脚的电平不稳定。在外部复位信号撤销后,复位引脚可能无法及时回到正确的高电平状态,从而影响MCU的内部复位操作。

网友G:
MCU的特殊功能寄存器中可能有一些与复位相关的控制位,如果这些控制位设置不正确,可能会影响MCU对外部复位信号的响应。

网友H:
如果外部复位导致MCU内部复位失效的问题是由于复位引脚特性引起的,那么可以考虑断开外部复位控制信号。即,将MCU的复位引脚与外部设备断开连接。

网友I:
如果怀疑MCU本身存在硬件故障,可以尝试更换MCU进行测试。

网友J:
可以在外部设备和MCU的复位引脚之间增加一个二极管或其他电路元件,以保护复位引脚不受外部设备高电平的影响。

网友K:
在复位电路中,去耦电容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去耦电容的容值选择不当或者位置不合理,可能会导致电源电压的波动,从而影响复位信号的稳定性。

网友L:
在硬件电路中加入 二极管隔离 或 逻辑门控制,避免信号冲突。

网友M:
MCU的内部复位功能可能需要通过软件进行配置,如果配置错误,可能导致内部复位失效。

网友:
外部复位信号可能受到干扰,导致复位信号不稳定,从而影响了内部复位的正常工作。

网友K:
MCU的复位引脚可能配置错误,或者外部复位电路设计不当,导致内部复位电路没有被正确触发。

网友N:
复位引脚可能受到 EMI 或高频噪声干扰,导致误触发或无法触发。

网友O:
如果外部复位电路的驱动能力不足,无法提供足够的电流来确保复位引脚的电平能够稳定地保持在低电平状态,就会导致复位信号不稳定。特别是在MCU内部负载较大或者电源电压不稳定的情况下,这种问题可能会更加明显。

网友:
优化电源滤波

网友P:
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通过软件配置来解决外部复位导致MCU内部复位失效的问题。

网友A:
在NRST引脚和外部IC之间增加一个保护二极管,以防止高电平信号覆盖低电平信号。

网友Q:
如果外部设备的GPIO支持开漏模式,应将其配置为开漏输出。这样,在输出高电平时,不会强行驱动NRST引脚,避免与内部信号冲突

网友B:
在外部设备与NRST引脚之间增加一个保护二极管,防止高电平信号直接作用于NRST引脚。二极管的阳极连接外部设备的GPIO,阴极连接NRST引脚。

网友R:
在硬件设计中,可以考虑增加保护二极管等措施,以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网友P:
MCU无法检测到有效的复位信号,导致内部复位机制(如看门狗复位)失效

网友N:
在设计电路时,应充分了解STM32复位引脚的内部结构和特性,以避免潜在的问题。

网友S:
10kΩ 下拉电阻确保默认复位状态为低电平,100nF 电容滤除高频噪声。

网友T:
错误地将看门狗设置为非中断模式,导致复位后无法恢复。

网友U:
如果设计中需要使用外部复位方式,最好使用Open-Drain输出模式,以避免信号冲突。

网友V:
如果MCU的POR或PDR功能出现问题,可能会影响内部复位的正常工作。

网友W:
高电平信号会覆盖低电平信号,导致内部复位信号无法生效。这不仅会使复位功能失效,还可能因为CMOS器件的低内阻导致较大的电流,从而损坏器件。

网友X:
如果复位线路的布线过长、过细或者与其他高频信号线平行布线,可能会受到电磁干扰,导致复位信号出现噪声或畸变。此外,如果复位线路上存在过多的过孔、焊盘等,也可能会增加线路的阻抗和电感,影响复位信号的质量。

网友Y:
这个是笙泉板块,怎么变成STM32了。

网友Z:
如果外部复位是通过其他芯片的GPIO引脚控制的,那么需要正确设置该GPIO引脚的模式。如果将其设置为推挽输出模式,而不是开漏输出模式,可能会导致复位信号冲突。因为在推挽输出模式下,外部芯片的输出信号可能会与MCU内部的复位信号相互干扰。

网友AA:
复位引脚电平不符合要求

网友AB:
大电流可能损坏NRST引脚或相关电路,影响MCU的正常工作

网友Z:
在内部复位电路产生复位动作时,该引脚会输出一个低电平的信号。

网友AC(2025-04-07):
MCU复位电路要设计对,搞错了会复位失效的。

网友AD:
加个二极管,防止电平冲突。

网友AE:
试试换块MCU,看问题还在不在。

网友AF:
加保护二极管能防电涌,保护电路稳。

网友AG:
外部复位用开漏输出,能防信号打架。

网友AH:
调整软件设置,使MCU在遇到外部复位时能正常响应。

网友AI:
MCU的POR或PDR问题会导致复位功能异常。

网友AJ(2025-05-09):
复位引脚没设对或电路设计有问题,MCU复位没触发。

网友AK:
了解STM32复位引脚功能,再学习内部复位功能

网友AL:
检查电源和电阻,确保电路连接正确。

网友AM:
加二极管隔离或逻辑门,就像给信号装上隔离带,防止它们打架。

网友AN:
修改mcu配置,确保外部复位信号能被正确识别和处理。

网友AO:
可能是软件配置错误,检查工程设置,确保目标芯片是STM32。

网友AP(2025-07-05):
外部复位电路故障(如电容 / 电阻参数异常)或复位引脚受干扰,致内部复位逻辑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