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不同的电平信号的MCU怎么通信?

楼主(2025-02-28):
电路设计其实也可以很有趣。先说一说这个电路的用途:当两个MCU在不同的工作电压下工作(如MCU1 工作电压5V;MCU2 工作电压3.3V),那么MCU1 与MCU2之间怎样进行串口通信呢?很明显是不能将对应的TX、RX引脚直接相连的,否测可能造成较低工作电压的MCU烧毁!下面的“电平双向转换电路”就可以实现不同VDD(芯片工作电压)的MCU之间进行串口通信。

该电路的核心在于电路中的MOS场效应管(2N7002)。他和三极管的功能很相似,可做开关使用,即可控制电路的通和断。不过比起三极管,MOS管有挺多优势,后面将会详细讲起。下图是MOS管实物3D图和电路图。简单的讲,要让他当做开关,只要让Vgs(导通电压)达到一定值,引脚D、S就会导通,Vgs没有达到这个值就截止。

那么如何将2N7002应用到上面电路中呢,又起着什么作用呢?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

如果沿着a、b两条线,将电路切断。那么MCU1的TX引脚被上拉为5V,MCU2的RX引脚也被上拉为3.3V。2N7002的S、D引脚(对应图中的2、3引脚)截止就相当于a、b两条线,将电路切断。也就是说,此电路在2N7002截止的时候是可以做到,给两个MCU引脚输送对应的工作电压。

下面进一步分析:
数据传输方向MCU1-->MCU2。

1. MCU1 TX发送高电平(5V),MCU2 RX配置为串口接收引脚,此时2N7002的S、D引脚(对应图中的2、3引脚)截止,2N7002里面的二极管3-->2方向不通。那么MCU2 RX被VCC2上拉为3.3V。

2. MCU1 TX发送低电平(0V),此时2N7002的S、D引脚依然截止,但是2N7002里面的二极管2-->3方向通,即VCC2、R2、2N7002里的二极管、MCU1 TX组成一个回路。2N7002的2引脚被拉低,此时MCU2 RX为0V。该电路从MCU1到MCU2方向,数据传输,达到了电平转换的效果。

接下来分析数据传输方向MCU2-->MCU1

1. MCU2 TX发送高电平(3.3V),此时Vgs(图中1、2引脚电压差)电压差约等于0,2N7002截止,2N7002里面的二极管3-->2方向不通,此时MCU1 RX引脚被VCC1上拉为5V。

2. MCU2 TX发送低电平(0V),此时Vgs(图中1、2引脚电压差)电压差约等于3.3V,2N7002导通,2N7002里面的二极管3-->2方向不通,VCC1、R1、2N7002里的二极管、MCU2 TX组成一个回路。2N7002的3引脚被拉低,此时MCU1 RX为0V。

该电路从MCU2到MCU1方向,数据传输,达到了电平转换的效果。
到此,该电路就分析完了,这是一个双向的串口电平转换电路。

MOS的优势:
1、场效应管的源极S、栅极G、漏极D分别对应于三极管的发射极e、基极b、集电极c,它们的作用相似,图一所示是N沟道MOS管和NPN型晶体三极管引脚,图二所示是P沟道MOS管和PNP型晶体三极管引脚对应图。

2、场效应管是电压控制电流器件,由VGS控制ID,普通的晶体三极管是电流控制电流器件,由IB控制IC。MOS管道放大系数是(跨导gm)当栅极电压改变一伏时能引起漏极电流变化多少安培。晶体三极管是电流放大系数(贝塔β)当基极电流改变一毫安时能引起集电极电流变化多少。
3、场效应管栅极和其它电极是绝缘的,不产生电流;而三极管工作时基极电流IB决定集电极电流IC。因此场效应管的输入电阻比三极管的输入电阻高的多。
4、场效应管只有多数载流子参与导电;三极管有多数载流子和少数载流子两种载流子参与导电,因少数载流子浓度受温度、辐射等因素影响较大,所以场效应管比三极管的温度稳定性好。
5、场效应管在源极未与衬底连在一起时,源极和漏极可以互换使用,且特性变化不大,而三极管的集电极与发射极互换使用时,其特性差异很大,b 值将减小很多。
6、场效应管的噪声系数很小,在低噪声放大电路的输入级及要求信噪比较高的电路中要选用场效应管。
7、场效应管和普通晶体三极管均可组成各种放大电路和开关电路,但是场效应管制造工艺简单,并且又具有普通晶体三极管不能比拟的优秀特性,在各种电路及应用中正逐步的取代普通晶体三极管,目前的大规模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中,已经广泛的采用场效应管。
8、输入阻抗高,驱动功率小:由于栅源之间是二氧化硅(SiO2)绝缘层,栅源之间的直流电阻基本上就是SiO2绝缘电阻,一般达100MΩ左右,交流输入阻抗基本上就是输入电容的容抗。由于输入阻抗高,对激励信号不会产生压降,有电压就可以驱动,所以驱动功率极小(灵敏度高)。一般的晶体三极管必需有基极电压Vb,再产生基极电流Ib,才能驱动集电极电流的产生。晶体三极管的驱动是需要功率的(Vb×Ib)。
9、开关速度快:MOSFET的开关速度和输入的容性特性的有很大关系,由于输入容性特性的存在,使开关的速度变慢,但是在作为开关运用时,可降低驱动电路内阻,加快开关速度(输入采用了后述的“灌流电路”驱动,加快了容性的充放电的时间)。MOSFET只靠多子导电,不存在少子储存效应,因而关断过程非常迅速,开关时间在10—100ns之间,工作频率可达100kHz以上,普通的晶体三极管由于少数载流子的存储效应,使开关总有滞后现象,影响开关速度的提高(目前采用MOS管的开关电源其工作频率可以轻易的做到100K/S~150K/S,这对于普通的大功率晶体三极管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10、无二次击穿:由于普通的功率晶体三极管具有当温度上升就会导致集电极电流上升(正的温度~电流特性)的现象,而集电极电流的上升又会导致温度进一步的上升,温度进一步的上升,更进一步的导致集电极电流的上升这一恶性循环。而晶体三极管的耐压VCEO随管温度升高是逐步下降,这就形成了管温继续上升、耐压继续下降最终导致晶体三极管的击穿,这是一种导致电视机开关电源管和行输出管损坏率占95%的破环性的热电击穿现象,也称为二次击穿现象。MOS管具有和普通晶体三极管相反的温度~电流特性,即当管温度(或环境温度)上升时,沟道电流IDS反而下降。例如;一只IDS=10A的MOS FET开关管,当VGS控制电压不变时,在250C温度下IDS=3A,当芯片温度升高为1000C时,IDS降低到2A,这种因温度上升而导致沟道电流IDS下降的负温度电流特性,使之不会产生恶性循环而热击穿。也就是MOS管没有二次击穿现象,可见采用MOS管作为开关管,其开关管的损坏率大幅度的降低,近两年电视机开关电源采用MOS管代替过去的普通晶体三极管后,开关管损坏率大大降低也是一个极好的证明。
11、MOS管导通后其导通特性呈纯阻性:普通晶体三极管在饱和导通是,几乎是直通,有一个极低的压降,称为饱和压降,既然有一个压降,那么也就是;普通晶体三极管在饱和导通后等效是一个阻值极小的电阻,但是这个等效的电阻是一个非线性的电阻(电阻上的电压和流过的电流不能符合欧姆定律),而MOS管作为开关管应用,在饱和导通后也存在一个阻值极小的电阻,但是这个电阻等效一个线性电阻,其电阻的阻值和两端的电压降和流过的电流符合欧姆定律的关系,电流大压降就大,电流小压降就小,导通后既然等效是一个线性元件,线性元件就可以并联应用,当这样两个电阻并联在一起,就有一个自动电流平衡的作用,所以MOS管在一个管子功率不够的时候,可以多管并联应用,且不必另外增加平衡措施(非线性器件是不能直接并联应用的)。

网友A:
使用双向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B:
对于双向通信的场景,如 I2C 总线通信,可使用 PCA9306 等双向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C:
使用电阻分压网络可以降低电压水平,但这种方法通常不适用于高速信号,因为它可能会引入信号失真。

网友D:
低电压MCU的I/O引脚可能承受高电压(如5V)而损坏。

网友E:
使用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F:
用电平转换器或者标准通信接口

网友G:
在使用光耦隔离等方法时,要注意电源的隔离,避免不同电平系统之间的电源干扰。

网友H:
避免并行总线信号交叉布线以减少串扰。

网友D:
I2C总线通常使用开漏输出,可以通过简单的上拉电阻到较高的电平来实现不同电平之间的通信。

网友I:
有一些专用的集成电路(IC)可用于不同电平信号的MCU之间的通信。这些IC内置电压调整和信号转换功能,可以简化设计,提高信号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J:
一些MCU支持通过软件配置其串口通信的电平模式。

网友K:
通过光耦合器实现信号的隔离传输,适用于需要电气隔离的场合。光耦可以阻断地线回路,防止干扰信号的传导。

网友L:
方法简单且成本低,但可能影响信号的完整性,特别是在高速通信中。

网友M:
TXB0104(支持双向转换,兼容3.3V/5V)
74LVC系列(低功耗CMOS电平转换器)

网友N:
电平转换芯片可以将一种电平信号转换为另一种电平信号,从而实现不同电平的 MCU 之间的通信。常见的电平转换芯片有双向和单向之分,可根据具体的通信需求选择合适的芯片。

网友I:
可以选择NPN型和PNP型三极管组合搭建电平转换电路。当一个MCU向另一个MCU发送高电平时,通过三极管的导通和截止来实现电平的转换;当发送低电平时,利用三极管的反向截止特性来传递信号。但三极管电路相对复杂,且对电阻、电容等元件的参数选择要求较高。

网友O:
当一个MCU输出高电平时,发光二极管发光,光敏三极管受光照射而导通,从而将高电平信号传递给另一个MCU;当输出低电平时,发光二极管不发光,光敏三极管截止,实现低电平信号的传递。光耦隔离器不仅可以实现电平转换,还能起到电气隔离的作用,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但数据传输速率相对较慢。

网友P:
不同的电平转换方法对信号的驱动能力有不同的影响。在选择方案时,要考虑信号的驱动能力是否满足通信要求,必要时可以添加缓冲器来增强信号的驱动能力。

网友G:
使用电压调整器

网友Q:
可以使用如 74LVC1T45 等单向电平转换芯片。该芯片可以将 3.3V 的信号转换为 5V 的信号

网友R:
通过光耦将电信号转换为光信号再转回电信号。

网友S:
不同电压的MCU直接连接可能导致低电压MCU损坏,必须使用电平转换电路或隔离器件

网友T:
选择合适的电平转换方式和芯片。

网友U:
对于串口通信,可以采用电平双向转换电路,如使用MOS场效应管(如2N7002)设计的电路。这种电路可以在不同电平的MCU之间实现双向数据传输。

网友V:
使用MOS管的电平转换

网友H:
对于简单的数字输入/输出信号,可以使用双向电平转换器或者单向电平转换器,取决于信号的传输方向。

网友W:
在设计电路时,要考虑到信号地的连接,避免地电位差引起的干扰。

网友X:
在某些需要电气隔离的应用中,可以采用隔离技术实现不同电压MCU之间的通信

网友J:
使用专用IC可以简化设计,提高通信质量,但成本和复杂性也相对较高。

网友Y:
通过控制MOS管的导通和截止,实现电平的转换。当发送端发送高电平时,接收端通过上拉电阻保持在高电平;当发送端发送低电平时,MOS管导通,将接收端拉至低电平。反之亦然。

网友Z:
74LVC245、TXB0104等,可以用来转换TTL和CMOS电平之间的信号。

网友AA:
TXB0104、TXB0108等。这些芯片可以实现不同电压标准之间的双向电平转换,能够自动适应不同的数据传输方向和电平差异

网友AB:
电平不匹配可能会导致信号传输错误或损坏设备

网友AC:
光耦隔离是一种电气隔离的电平转换方式,它利用光信号来传输数据,能够有效隔离不同电平系统之间的电气连接,避免电平差异带来的干扰和损坏。

网友AD:
通过使用MOS管(如2N7002)和电阻,可以实现不同电压MCU之间的电平转换

网友AE:
对于一些需要双向通信的场景,可选用具有双向电平转换功能的芯片。这类芯片内部集成了多个MOS管或三极管等电子元件,能够根据数据传输的方向自动调整电平转换的方向,实现数据的顺畅传输。

网友AF:
MOS场效应管也是常用的分立元件之一。例如,可以使用N沟道MOS管和P沟道MOS管组成电平转换电路。MOS管具有输入阻抗高、驱动电流小等优点,能够有效地实现电平转换,并且可以根据具体的电平需求选择合适的MOS管型号和参数。

网友AG:
考虑信号传输的速度和距离,高速信号可能需要使用专门的电平转换器。

网友AH:
通过电阻分压将高电压信号降低到低电压范围。

网友AI:
在进行串口通信时,如果一个 MCU 是 5V 电平,另一个是 3.3V 电平,可以使用如 PC817 等光耦进行隔离和电平转换。发送端的信号通过光耦转换为光信号,再在接收端转换为相应电平的电信号,实现数据的可靠传输。

网友AJ:
电阻分压网络是一种简单的电平转换方法,通过两个电阻的分压作用,将高电平信号降低到低电平系统能够接受的范围。但这种方法只适用于单向通信,且信号的驱动能力会有所下降。

网友AK:
可以通过在发送和接收端使用适当的协议转换器来实现不同电平信号的MCU之间的通信。

网友AL:
当一个MCU工作在5V,另一个工作在3.3V时,可以利用MOS管的开关特性,将高电压信号转换为低电压MCU可接受的电平

网友AM(2025-04-07):
别让总线上的线交叉走,这能减少信号互相干扰。

网友AN:
光耦,就是光电转换器,它让电信号变成光信号,再变回电信号,像电话线里的光纤一样,不干扰信号。

网友AO:
用普通电线代替同轴电缆成本低,但高速信号易失真。

网友AP:
很多MCU允许通过软件设置串口电平,比如UART或USART。

网友AQ:
电气隔离,就是不同电压MCU通信的保险杠。

网友AR:
根据单片机类型和电路需求,选择合适的电平转换芯片,如74LVC系列或SN74LVC系列。

网友AS:
选择电平转换器还是标准通信接口取决于所需信号类型和传输距离。电平转换器适用于电平转换,接口用于标准化通信协议。

网友AT:
低电压MCU连高电压会损毁,得加转换或隔离元件。

网友AU(2025-05-08):
用协议转换器让不同电平的MCU能互相通信

网友AV:
专用IC像定制工具,用着方便但贵,简化设计也提升性。

网友AW:
双向电平转换器可双向传输,单向则只能单向。选哪种看信号流向。

网友AX:
低电压MCU的I/O不能直接接5V,否则会损坏。

网友AY:
电平不匹配像两个不同语言的人说话,容易搞错意思或损伤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