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单片机的抗干扰性问题

楼主(2025-02-28):
影响单片机系统可靠安全运行的主要因素主要来自系统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电气干扰,并受系统结构设计、元器件选择、安装、制造工艺的影响。这些都是单片机系统的干扰因素,长会导致单片机系统运行失常,轻则影响产品质量,重则会导致事故,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形成干扰的基本要素有3个。
(1)干扰源。指产生干扰的元件、设备或信号,用数学语言描述为du/dt、di/dt大的地方就是干扰源,如雷电、继电器、可控硅、电机、高频时钟等可能成为干扰源。
(2)传播路径。指干扰从干扰源传播到敏感器件的通路或媒介。典型的干扰传播路径是通过导线的传导和空间的辐射。
(3)敏感器件。指容易被干扰的对象,如A/D、D/A变换器,单片机,数字IC,弱信号放大器等。
干扰的分类
干扰的分类有好多种,通常可以按照噪声产生的原因、传导方式、波形特性等进行不同的分类。按产生的原因可分为放电噪声、高频振荡噪声、浪涌噪声。按传导方式可分为共模噪声和串模噪声。按波形可分为持续正弦波、脉冲电压、脉冲序列等。
干扰的耦合方式
干扰源产生的干扰信号是通过一定的耦合通道才对测控系统产生作用的。因此,有必要查看干扰源和被干扰对象之间的传递方式。
干扰的耦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直接耦合。比如干扰信号通过电源线侵入系统。对于这种形式,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加入去偶电路,从而很好地抑制。
(2)公共阻抗耦合。这种形式常常发生在两个电路电流有共同通路的情况。为了防止这种耦合,通常在电路设计上就要考虑,使干扰源和被干扰对象间没有公共阻抗。
(3)电容耦合。是由于分布电容的存在而产生的耦合。
(4)电磁感应耦合。是由于分布电磁感应而产生的耦合。
(5)漏电耦合。这种耦合在绝缘不好时就会发生。
抗干扰的主要方法
采取的抗干扰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
1.抑制干扰源
抑制干扰源的常用措施如下:
(1)继电器线圈增加续流二极管,消除断开线圈时产生的反电动势干扰。
(2)在继电器接点两端并接火花抑制电路。
(3)给电机加滤波电容,注意电容、电感引线要尽量短。
(4)电路板上每个IC要并接一个0.01uF~0.1uF高频电容,以减小IC对电源的影响。注意高频电容的布线,连线应靠近电源端并尽量粗短,否则,等于增大了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这会影响滤波效果。
(5)布线时避免90°折线,减少高频噪声发射。
(6)可控硅两端并接RC抑制电路,减小可控硅产生的噪声。
2.切断干扰传播路径
切断干扰传播路径的常用措施如下:
(1)充分考虑电源对单片机的影响。电源做得好,整个电路的抗干扰就解决了一大半。
(2)如果单片机的I/O口用来控制电机等噪声器件,应加隔离器件。
(3)注意晶振布线。
(4)电路板合理分区,如强、弱信号,数字、模拟信号,干扰源尽可能远离敏感元件。
(5)用地线隔离数字区与模拟区。
(6)单片机和大功率器件的地线要单独接地,以减小互相干扰。
(7)在单片机I/O口、电源线、电路板连接线等关键地方使用抗干扰元件,如磁珠、磁环、电源滤波器、屏蔽罩,这样可显著提高电路的抗干扰性能。
测试单片机系统的可靠性
当一个单片机系统设计完成后,对于不同的单片机系统产品会有不同的测试项目和方法,但是有一些是必须测试的。
(1)测试单片机软件功能的完善性。这是针对所有单片机系统功能的测试,测试软件时候写的正确完整。
(2)上电、掉电测试。在使用中用户必然会遇到上电和掉电的情况,可以进行多次开关电源,测试单片机系统的可靠性。
(3)老化测试。测试长时间工作情况下,单片机系统和可靠性。必要的话可以放置在高温、高压以及强电磁干扰的环境下测试。
(4)ESD和EFT等测试。可以使用各种干扰模拟器来测试单片机系统的可靠性。例如使用静电模拟器测试单片机系统的抗静电ESD能力;使用突波杂讯模拟器进行快速脉冲抗干扰EFT测试等。

网友A:
内部干扰:由单片机内部电路、时钟信号等产生。
外部干扰:由外部环境中的电磁辐射、电源波动、其他电子设备等引起。

网友:
在电路板设计时,遵循布线规则,将电源线和信号线分开布线,减少它们之间的耦合。对于关键信号线,如时钟线、复位线等,要进行单独布线,并采取屏蔽措施,如使用屏蔽线或在信号线周围设置接地铜箔。

网友B:
采用高质量的电源模块,并进行合理的滤波、稳压处理,以减少电源波动和纹波。例如,使用LC滤波器、电解电容等进行电源滤波,确保电源的稳定性。

网友C:
每个IC的电源引脚附近放置适当的去耦电容(通常是0.1μF和10μF的组合),减少电源线上的瞬态电压变化。

网友D:
在程序中适当插入一些空操作指令(NOP)或重复执行一些关键指令,以确保程序在受到干扰后能够正确执行。当程序计数器 PC 受到干扰而出现错误时,这些冗余指令可以使 PC 回到正确的程序轨道上。

网友E:
在单片机I/O口、电源线、电路板连接线等关键地方使用抗干扰元件,如磁珠、磁环、电源滤波器、屏蔽罩等,以提高电路的抗干扰性能。

网友F:
使用差分信号传输,可以有效抵抗共模噪声,提高信号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A:
利用看门狗定时器(WDT)对程序的运行进行监控。当程序出现异常或死机时,看门狗定时器会超时溢出,产生复位信号,使单片机重新启动,恢复正常运行。

网友G:
通过编写软件滤波算法,对输入信号进行滤波处理,去除噪声和干扰。常见的软件滤波算法有均值滤波、中值滤波、卡尔曼滤波等。

网友H:
单片机内部的晶振电路、数字电路等也可能产生干扰。例如,晶振电路的稳定性直接影响单片机的时钟信号,如果晶振电路受到干扰,可能导致时钟频率偏移,进而影响整个系统的运行。

网友I:
在电源输入端安装交流电源滤波器。
在直流电源输出端加设LC滤波电路。
在电源旁路并联0.1μF的瓷片电容,以滤除高频干扰。

网友G:
在满足系统速度要求的前提下,尽量降低单片机的晶振频率和选用低速数字电路,以减少噪声和干扰问题。

网友J:
在系统设计时考虑冗余和错位设计,以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K:
电路板应合理分区,如强、弱信号区,数字、模拟信号区等,干扰源应尽可能远离敏感元件。
使用地线隔离数字区与模拟区,单片机和大功率器件的地线要单独接地,以减小互相干扰。

网友:
对单片机及其周边电路进行良好的屏蔽,防止外部电磁干扰的侵入。同时,合理设计接地系统,降低接地电阻,避免公共阻抗干扰。

网友L:
采用多层PCB设计,设置专用的电源层和地层,不仅可以降低阻抗,还能增强抗干扰能力。

网友M:
对于复杂系统,可以考虑使用星形拓扑的地线布局,以最小化不同模块之间的相互干扰。

网友N:
可以上屏蔽

网友O:
在PCB设计中使用连续的地平面,可以提供良好的屏蔽效果和低阻抗的接地路径。

网友P:
将数字电路与模拟电路分开布置,避免数字信号干扰模拟信号;同时注意高速信号线的走线长度和间距。

网友Q:
编写具有去抖功能的代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因干扰引起的错误信号。

网友J:
合理布局元器件,将相互有关的器件靠近放置,能获得较好的抗噪声效果。例如,时钟发生器、晶振和CPU的时钟输入端都易产生噪声,要相互靠近些。

网友R:
选择边沿速率较慢的器件,减少高频成分的产生。

网友S:
良好的接地是提高抗干扰性的重要措施。采用单点接地或多点接地方式,确保接地电阻尽可能小,减少地电位差引起的干扰。同时,要将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最后在一点进行连接,避免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之间的相互干扰。

网友T:
在电源输入端并联电解电容和陶瓷电容,用于去除高频噪声和平滑电压波动。

网友U:
电源是引入干扰的主要途径之一。

网友V:
缩短信号线路,使用较宽的地线,以减少信号干扰和回路面积。
将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别相连,但只在一点上相连。

网友W:
在单片机的电源输入端使用滤波电容、电感等元件,组成 LC 滤波器或 π 型滤波器,滤除电源中的高频噪声和纹波。

网友X:
尽量采用单点接地原则,避免形成地环路,从而减少共模干扰。

网友O:
单片机与外部设备进行数据交换时,如果传输线受到电磁感应、静电耦合等影响,会在信号线上叠加干扰信号。同时,如果输入输出接口的信号状态不稳定,也可能导致数据传输错误或程序运行异常。

网友Y:
在电源电路、数字电路和信号处理电路中适当配置去耦电容,即形成去耦电路,旁路集成电路产生的干扰。

网友V:
电源电压的波动、浪涌以及电源线上的高频噪声等都可能对单片机造成干扰。

网友Z:
合理布置元件,将相互有关的器件尽量靠近。

网友T:
尽量减少回路环的面积,以降低感应到外界电磁场的干扰。
加粗电源线和地线,减少压降和降低耦合噪声。

网友AA:
尽量缩短信号线的长度,减少天线效应。

网友AB:
在电源线或信号线上使用隔离变压器,可以隔离共模噪声。

网友AC:
对于多点接地系统,使用星型接地结构,减少地线间的相互干扰。

网友AD:
将高频信号线、电源线和敏感的低频信号线分开,避免它们互相干扰。

网友AE:
在敏感信号线上使用RC滤波器或LC滤波器,减少高频噪声。

网友AF:
对敏感电路部分加装金属屏蔽罩,并良好接地,可以有效阻挡外界电磁干扰。

网友AG:
像文章里说的,干扰源、传播路径和敏感器件这三要素缺一不可

网友AH:
使用差分信号传输可以有效抵抗共模噪声

网友AI:
单片机抗干扰设计是一个综合问题,一方面是硬件上的设计,一方面也需要从软件上去考虑容错性。

网友AJ(2025-03-30):
可以使用延时去抖,比如检测到信号变化后延时一定时间再确认,如果信号仍变化,则认为是有效信号。

网友AK:
设计系统时,加多重备份和错开关键部件,确保系统即使部分损坏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AL:
差分信号就像两根线同时传输相同信号,电平互相对比,信号更准确。

网友AM:
连地平面既能挡干扰,又让接地快又稳。

网友AN:
单片机的抗干扰能力需要软硬件协同设计

网友AO:
电解电容像大水桶,陶瓷电容像小水龙头,一起稳住电压,过滤杂音。

网友AP:
分开布线,防数字扰模拟,高速线短距行。

网友AQ:
降低晶振频率和选择低速电路可降低噪声,但需确保系统运行稳定。

网友AR:
去耦电容就像电路中的小海绵,能吸收干扰,保持电路稳定。

网友AS:
非常全面地总结了单片机抗干扰的要点,对于我们设计更可靠的单片机系统有很大帮助。

网友AT:
单点接地能防干扰,别让地线乱绕,电路更稳定。

网友AU:
电源线容易引入电磁干扰,要注意滤波和屏蔽。

网友AV(2025-05-01):
电源不稳和干扰会弄坏单片机,要小心选择电源和滤波。

网友AW:
元件要挨着放,方便连接和散热。

网友AX:
选慢速器件可降低高频干扰。

网友AY(2025-08-28):
单片机抗干扰性需软硬件协同优化:硬件上,电源加滤波电容、磁珠抑制噪声,信号线短距布线、差分传输,接地采用单点或星形接地;软件上,用指令冗余、 watchdog 防程序跑飞,数据加校验,I/O 口设上拉 / 下拉,关键信号加光耦隔离,降低电磁干扰与电源波动影响。

网友AR:
设计系统时加入备份和位置调整,增强系统抗干扰能力和持久性。

网友AZ:
单片机抗干扰性主要靠硬件设计,如使用屏蔽、滤波、接地等措施,软件则要优化程序减少冗余,提高稳定运行。

网友BA:
使用地平面能增强电磁屏蔽,确保低阻抗接地。

网友AV:
电源确实是引入干扰的重要因素,需要采取滤波等措施减少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