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单片机控制可控硅调功率

楼主(2025-02-24):
在单片机的世界中,可控硅调功率。

网友A(2025-04-08):
可控硅一般都是做大功率的吧

网友B:
没咋用过可控硅,一般都是MOS来搞

网友C:
这种可控硅调节功率其优势是啥啊?

网友D:
单片机控制可控硅(SCR)调功率在电力电子控制中具有显著优势,尤其是在需要精确控制交流电功率的应用中(如调光、加热控制、电机调速等)。

网友E:
通过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触发时间),调节交流电的导通时间,从而控制输出功率。

网友F:
单片机可以精确计算触发时间,实现高精度的功率调节。

网友G:
其实单片机可以通过算法(如PID控制)实时调整触发时间,适应负载变化。

网友H:
一般来说,单片机可以通过软件实现复杂的控制逻辑(如多级功率调节、定时控制等)。

网友I:
我觉得单片机的话可以支持多通道的,可以同时控制多个可控硅,实现多路独立调节。

网友J:
正常来说单片机可以快速检测输入信号(如电压、电流、温度等),并实时调整可控硅的触发时间。

网友K(2025-08-28):
单片机检测过零信号,按功率需求计算导通角,过零后延时触发可控硅,通过改变导通角占空比,实现功率平滑调节。

网友K:
单片机控制可控硅调功率核心是 “过零检测 + 移相 / 过零触发”:先通过电路检测交流电过零点,同步给单片机信号;单片机按功率需求计算触发延迟角,在过零后特定时刻输出触发信号,经光耦隔离驱动可控硅;通过调整触发延迟角(移相控制)或通断周期(过零调功),改变可控硅导通时间,从而调节负载两端平均电压 / 电流,实现功率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