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一个4字节数据的CRC4问题

楼主(2025-02-23):
大佬们,我串口接收到一个4个字节的数据06 00 00 60,   已知最高4位是CRC位,请问这个数据的校验6是怎么算出来的?我用在线工具算不出来

网友A:
这个不是说要对前面28位进行操作吗,你这个应该三个字节的数就够了吧,但是283个字节才24位,不懂你这个校验

网友B:
其实你就换个校验方法呢?

网友C:
看完你的介绍,我好像也没算出来,哈哈

网友D:
话说,多项式POLY这块你输入03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E:
有点难,换个校验吧,我都没看懂

网友F:
你串口接受的数据,是十进制显示的还是十六进制显示的啊?

网友G:
感觉应该是哪里配置错了吧,才会校验错

网友H:
你试试把多项式这块改掉呢?

网友I:
31,32这种是不是ascii啊?你换成36 30 30 30呢?

网友J:
没玩过这种校验,一般我都是累加和,简单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