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华HC32F460 DMA怎么实现如GD/ST的half transfer complete 中断

楼主(2025-02-24):
half transfer complete 中断可以实现数据的无缝切换, 保证传输过程中不丢数据

网友A:
在小华半导体的 HC32F460 微控制器中,DMA(直接存储器访问)模块支持数据传输的中断功能,但默认情况下可能没有直接提供类似于 GD32 或 STM32 的 Half Transfer Complete(半传输完成)中断。

网友B:
在 DMA 传输完成时触发中断,然后在中断服务程序(ISR)中手动检查传输的数据量,判断是否达到一半

网友C:
配置 DMA 传输的总数据量(如 DMA_CNDTR 寄存器)。启用 DMA 传输完成中断。在 ISR 中检查当前传输的数据量,判断是否达到一半。

网友D:
使用双缓冲模式,将 DMA 缓冲区分为两部分,分别处理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的数据。

网友E:
通过定时器触发 DMA 传输,并在定时器中断中检查传输进度。

网友F:
如果 HC32F460 的 DMA 模块支持半传输完成标志,可以直接启用并处理该中断。

网友G:
在 HC32F460 中实现类似 GD32/STM32 的 Half Transfer Complete 中断,可以通过使用 DMA 传输完成中断,并在 ISR 中手动检查传输进度。

网友H:
一般可以使用双缓冲模式,分别处理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的数据。

网友I:
建议使用定时器触发 DMA 传输,并在定时器中断中检查传输进度。

网友J:
如果 DMA 模块支持半传输完成标志,直接启用并处理该中断

网友K(2025-04-29):
为了实现DMA的half transfer complete中断,您需要配置DMA传输的各个参数,包括DMA通道、传输模式、半传输完成中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