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电容ESR对电路特性的影响

楼主(2025-02-24):
• ESR定义:等效串联电阻(ESR)是电容在实际使用中表现出的电阻特性。ESR越低,电容的滤波效果越好,同时在高频应用中损耗也越小。

• 应用场景:在高频滤波电路中,如开关电源的输入输出滤波,应选择ESR低的电容,如陶瓷电容或钽电容。对于低频应用,如音频耦合,ESR的影响相对较小,但仍然需要考虑。

网友A(2025-11-07):
GUOCI(国瓷电容)有推出防啸叫低ESR系列的贴片电容器,在1GHz内性能与C0G(NP0)相似,但是能达到比C0G更大的容值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