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电源电路中的那些辅助器件

楼主(2025-02-24):
一EMI/EMC器件的主要功能
EMI/EMC器件的主要功能大致分为以下四点:1.降低电源输入或输出的辐射与传导噪声;2.减轻电压瞬变对电源输入或输出施加的浪涌影响;3.削弱在电源输入端施加电压时产生的输入涌流;4.在电源出现故障时保护输入电源和后端电路。

楼主:
保险丝保险丝用于电流保护的器件,与电源的输入端串联使用。为保证有效防护,保险丝和上级电源之间最好直连,且与非接地输入端子串联,以保证在保险丝断开时电源上没有电流流过。目前除了传统的熔断型保险丝还有可以自适应恢复的PPTC保险丝,相比熔断型保险丝PPTC可以在解除异常后恢复动作前的状态,减少售后与更换成本。在实际使用中需要注意电压、电流、响应时间和工作温度来选择合适类型的保险丝,配合封装选择可进一步优化设计与成本。

楼主:
金属氧化物(MOV)金属氧化物电阻器 (MOV) 又叫压敏电阻,主要放置在输入端,用于吸收输入电压源可能产生的电压瞬变。使用AC-DC电源时,输入电压源是交流电源线,所以需要MOV吸收瞬态电流冲击产生的瞬态能量或遭受的其它损坏。MOV在正常运行时具有高阻抗,而在电压超过额定值时(在出现输入瞬态电压时会发生这种情况)则会变为低阻抗。同时配合输入合适参数的保险丝放置在MOV和输入电源之间,当MOV承受过大功率有损坏风险的时候,保险丝可触发保护电路避免出现过流烧毁。

楼主:
瞬态电压抑制TVS电源端的最常用的TVS(瞬态电压抑制),主要在电源端放置用来分流电源端子上的外部浪涌电压瞬变,从而保护后端电路。虽然MOV在电源端通常具有类似用途,对于需要快速反应与较低电压的钳位要求,因此TVS二极管会是更合适的解决方案。

楼主:
差模电感电感器与输入电源通路串联放置。该组件与输入电容器形成低通LC滤波器,以减弱输入导线上恼人的传导噪声电压,避免将其传送至外部电源。这种情况需要电感器的饱和电流规格足够大,才能承受正常运行期间的最大输入电流。应当选择DCR(寄生直流电阻)足够低的差模电感器,这样的电感器功耗才合格,按照这种要求使用扁线一体的T-CORE电感是非常合适的选择。

楼主:
共模电感共模电感用于产生高阻抗,以减弱沿输入导体流动的共模噪声,其原理是当差模信号通过共模电感时,由于两个绕组的磁通方向相反,因此在磁芯中产生的磁通相互抵消,差模信号几乎不会受到阻碍。当共模噪声通过共模电感时,由于两个绕组的电流方向相同,因此在磁芯中产生的磁通相叠加,形成一个较大的磁通量。这个较大的磁通量在磁芯中产生较高的阻抗,从而对共模噪声起到抑制作用。在电源正常运行期间选择共模电感可以处理最大电流并实现可接受的功率耗散。与差模扼流圈不同,共模扼流圈中在共模模式下流动的电流非常少,因此通常不必担心饱和电流额定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