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SSD1306使用I2C,支持读取显存吗

楼主(2025-02-24):
SSD1306 是一款常用的 OLED 显示驱动芯片,通常通过 I2C 或 SPI 接口与单片机通信。关于 SSD1306 是否支持通过 I2C 读取显存,以下是详细解答:

SSD1306 的显存读取支持
SSD1306 的显存结构:

SSD1306 内部有一个 GDDRAM(Graphic Display Data RAM),用于存储显示内容。

GDDRAM 的大小通常为 128x64 位(对于 128x64 分辨率的屏幕)或 128x32 位(对于 128x32 分辨率的屏幕)。

I2C 通信模式:

SSD1306 的 I2C 接口主要用于 写入数据(如命令和显存数据)。

根据 SSD1306 的数据手册,I2C 模式不支持直接读取显存。I2C 接口是单向的,只能用于发送数据到 SSD1306,而不能从 SSD1306 读取数据。

SPI 通信模式:

如果使用 SPI 接口,SSD1306 支持通过 READ 命令读取显存数据。

但在 I2C 模式下,没有类似的读取功能。

为什么 I2C 不支持读取显存?
I2C 协议本身是支持双向通信的,但 SSD1306 的 I2C 实现被设计为只接收数据,可能是为了简化硬件设计和降低成本。

如果你需要读取显存,建议使用 SPI 接口,或者通过其他方式(如单片机缓存)来管理显示内容。

替代方案
如果你需要在 I2C 模式下实现类似的功能,可以考虑以下方法:

在单片机中缓存显存数据:

在单片机中维护一个与 SSD1306 显存相同的缓冲区。

每次更新显示时,先将数据写入缓冲区,然后再通过 I2C 将整个缓冲区发送到 SSD1306。

使用 SPI 接口:

如果你的硬件设计允许,可以改用 SPI 接口连接 SSD1306。

SPI 接口支持读取显存数据。

部分更新显存:

如果你只需要更新部分显示内容,可以通过设置 SSD1306 的页地址和列地址,只更新特定区域的显存。

楼主:
SSD1306 I2C 写入显存示例
以下是一个简单的示例,展示如何通过 I2C 向 SSD1306 写入显存数据:
#include <avr/io.h>
#include <util/delay.h>

#define SSD1306_I2C_ADDRESS 0x3C  // SSD1306 的 I2C 地址

void I2C_Init() {
    // 初始化 I2C(根据你的单片机配置)
    TWSR = 0x00;  // 预分频器 = 1
    TWBR = 0x48;  // 设置比特率
    TWCR = (1 << TWEN);  // 使能 I2C
}

void I2C_Start() {
    TWCR = (1 << TWINT) | (1 << TWSTA) | (1 << TWEN);
    while (!(TWCR & (1 << TWINT)));
}

void I2C_Stop() {
    TWCR = (1 << TWINT) | (1 << TWSTO) | (1 << TWEN);
}

void I2C_Write(uint8_t data) {
    TWDR = data;
    TWCR = (1 << TWINT) | (1 << TWEN);
    while (!(TWCR & (1 << TWINT)));
}

void SSD1306_Command(uint8_t cmd) {
    I2C_Start();
    I2C_Write(SSD1306_I2C_ADDRESS << 1);  // 发送设备地址(写模式)
    I2C_Write(0x00);  // 控制字节:命令
    I2C_Write(cmd);   // 发送命令
    I2C_Stop();
}

void SSD1306_Data(uint8_t data) {
    I2C_Start();
    I2C_Write(SSD1306_I2C_ADDRESS << 1);  // 发送设备地址(写模式)
    I2C_Write(0x40);  // 控制字节:数据
    I2C_Write(data);  // 发送数据
    I2C_Stop();
}

void SSD1306_Init() {
    // 初始化 SSD1306
    SSD1306_Command(0xAE);  // 关闭显示
    SSD1306_Command(0xD5);  // 设置显示时钟分频
    SSD1306_Command(0x80);
    SSD1306_Command(0xA8);  // 设置多路复用率
    SSD1306_Command(0x3F);
    SSD1306_Command(0xD3);  // 设置显示偏移
    SSD1306_Command(0x00);
    SSD1306_Command(0x40);  // 设置显示起始行
    SSD1306_Command(0x8D);  // 电荷泵设置
    SSD1306_Command(0x14);
    SSD1306_Command(0x20);  // 内存地址模式
    SSD1306_Command(0x00);
    SSD1306_Command(0xA1);  // 段重映射
    SSD1306_Command(0xC8);  // COM 输出扫描方向
    SSD1306_Command(0xDA);  // COM 引脚硬件配置
    SSD1306_Command(0x12);
    SSD1306_Command(0x81);  // 对比度控制
    SSD1306_Command(0xCF);
    SSD1306_Command(0xD9);  // 预充电周期
    SSD1306_Command(0xF1);
    SSD1306_Command(0xDB);  // VCOMH 电压
    SSD1306_Command(0x40);
    SSD1306_Command(0xA4);  // 显示内容从 RAM 中读取
    SSD1306_Command(0xA6);  // 正常显示
    SSD1306_Command(0xAF);  // 打开显示
}

int main(void) {
    I2C_Init();
    SSD1306_Init();

    // 写入显存数据
    for (uint8_t i = 0; i < 128; i++) {
        SSD1306_Data(0xFF);  // 点亮所有像素
    }

    while (1) {
        // 主循环
    }
}
SSD1306 在 I2C 模式下不支持读取显存。

如果需要读取显存,建议使用 SPI 接口,或者在单片机中维护一个显存缓冲区。

楼主:
如果选择I2C接口,需要在单片机内创建缓存,方便绘制更加复杂的图像。因此需要选择内存大的单片机

网友A:
只要显示控制器支持就可以的

网友B:
SPI接口的也不支持吧,难道有MISO?

网友C:
这个只看到过写数据,没看到过读取。

网友D:
U8G2好像就可以驱动这个,就需要一定的缓存

网友E:
只要是读写操作,然后指令了解。

网友F:
不支持,只看到写操作了。

网友G:
SSD1306没有这个功能哦

网友D:
这个显示屏性价比很高的,非常适合。

网友H(2025-04-27):
虽然 I2C 协议本身是支持双向通信的,但 SSD1306 的 I2C 实现只被设计为单向的数据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