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搞硬件的电源电路七大标配

楼主(2025-02-24):
标配1:元器件数量少、噪声低的“线性稳压器”
・元器件少,制作简单
图1为采用了内置控制电路和功率晶体管单片IC“三端稳压器”的线性稳压器基本电路图。仅用几个元器件(3~5个)即可轻松配置这种稳压器。
由于控制电压的元件与电源线是串联配置的,所以它也被称为“串联稳压器”。
・噪声低
线性稳压器使电流控制元件——功率晶体管在非饱和区域连续工作,因此具有噪声比开关电源低得多的特点。适用于对信号纯度要求较高的高频电路和测量用的模拟电路。
使功率晶体管ON/OFF的开关稳压器,由于体积小且输出大而成为现代电源电路的主流产品,但其急剧的电流变化会产生强烈的高频电磁噪声,这些噪声会通过布线和空间传播,对周围精密电路的工作和性能产生不利影响。

楼主:
标配2:高效率、支持升压的“DC-DC转换器” ・发热量小 DC-DC转换器可控制功率晶体管的ON和OFF时间,以保持输出电压恒定。DC-DC转换器的最大特点是控制大电流的功率晶体管的损耗为0W(原理上),工作效率非常高。 在功率晶体管导通(ON)期间,集电极(漏极)和发射极(源极)之间的电压为0V,因此无论流过多大的电流,损耗从原理上看都是0W。由于在OFF期间没有电流流动(0A),因此原理上损耗也是0W。 而实际的电路在ON和OFF时都会产生微小损耗。相比线性稳压器60-70%的效率,DC-DC转换器的效率要高得多,可达80-90%以上。 ・不仅支持降压,还支持升压和升降压 线性稳压器只能降低输入电压,但DC-DC转换器通过改变电路连接,不仅可以进行降压工作,还可以进行升压、升降压和反相工作。 例如,可以将+5V转换为−5V,或将+5V转换为+12V。还可以进行升降压工作,比如使在+4~+3.0V范围内变化的电源输出3.3V的恒定电压。

楼主:
标配3:通过MOSFET消除了VF损耗的“同步整流型DC-DC转换器” ・续流二极管的损耗不小 在Tr1关断(OFF)期间,L1中存储的能量会通过D1释放出来。当电流流过D1时,会产生损耗,即通过“正向电压(VF)与电流之积”求得的损耗。即便是低VF的肖特基势垒二极管(SBD),其损耗也有0.4~1.0V。例如,当流过1A的电流时,会产生0.4~1.0W的不小的损耗。 续流二极管即使在Tr1刚刚导通(ON)后也会产生损耗。在Tr1从OFF变为ON的短暂时间内,D1上的电压急剧地从正向切换到反向。此时,会有很大的尖峰电流流过二极管阳极和阴极之间的寄生电容。尽管尖峰电流流过的时间很短,但阴极被施加了与输入电压相等的高电压。在能够输出400V直流电的PFC后级的DC-DC转换器等器件中,会产生不容忽视的较大损耗。

楼主:
标配4:可由1节电池产生3.3V或5V电压的“升压型DC-DC转换器” ・是电池供电的移动设备不可或缺的器件 要用1节锂离子蓄电池(充满电时为4.2V)驱动5V或12V的电路,就必须使用升压型DC-DC转换器。

楼主:
标配5:要构建100W以下的隔离型DC-DC转换器,就用“反激式转换器”以商用交流电源作为输入的开关稳压器,会使用能够使输入端(初级侧)与输出端(次级侧)直流隔离,并将能量传输至负载的隔离型DC-DC转换器。隔离型DC-DC转换器的电路方式有两种,不同的电路方式电流流过初级和次级绕组的时序不同。

楼主:
标配7:将直流电转换为交流电的开关稳压器“逆变器” 逆变器是一种可将直流电转换为极**替变化的交流电的开关稳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