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RS485设计的关键要素

楼主(2025-02-24):
信号线选择与布线
使用一对双绞线作为差分信号线(A和B),通常选用屏蔽双绞线电缆以减少电磁干扰。保持A和B线长度尽可能相等,以减少信号延迟差异,保证信号的完整性。

楼主:
共模电感和滤波在信号线入口处加入共模电感L1,用于抑制共模干扰,推荐阻抗范围为120Ω/100MHz ~ 2200Ω/100MHz。可能还需要并联去耦电容和TVS管等元件,进一步提高抗干扰能力。

楼主:
收发器芯片选择常见的收发器芯片有SP3485、MAX485等,它们将TTL/CMOS逻辑电平转换为RS485差分信号。需要关注RE、DE以及RO等控制引脚的连接逻辑,通常RE和DE可以连接在一起通过单个控制信号控制发送/接收模式。

楼主:
偏置和终端电阻A信号线可能需要上拉电阻(如10kΩ至4.7kΩ),以确保在空闲时的电压状态,B信号线可能需要下拉到GND。在总线的两端或适当位置放置120Ω终端电阻,以减少信号反射和改善信号质量。

楼主:
防雷击和浪涌保护可以在信号线上添加TVS管和/或自恢复保险丝,用于过压和浪涌保护,提高电路的鲁棒性。对于高风险环境,考虑加入6kV以上的防雷击保护电路设计。

楼主:
EMC设计保证良好的接地设计,特别是接口地的处理,有时单板地与外壳直接连接,通过1000pF电容耦合。电路板布局时注意电源和信号线的分离,减少交叉干扰,增加滤波和退耦电容。

楼主:
控制逻辑根据应用需求,设计控制逻辑电路或使用MCU控制发送使能信号,实现自动或手动切换。对于自动收发电路设计,可能需要更复杂的逻辑来自动管理发送和接收状态,以适应不同通信场景。RS485接口设计不仅关注电气特性,还需要综合考虑EMC、可靠性、安全性等因素,确保在复杂工业环境中的稳定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