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的通用I/O口都支持哪些配置模式

楼主(2025-02-24):
GD32E230的通用I/O口都支持哪些配置模式

网友A:
MCU的IO口一般都是支持复用的,能复用哪些功能,要看芯片数据手册中的定义。

网友B:
GPIO输入模式,GPIO输出模式,模拟模式等

网友C:
参考GD32E230的硬件手册或数据手册

网友D(2025-04-10):
GD32E230是GD32 系列中的一款高性能微控制器,其通用 I/O 口(GPIO)具有丰富的配置模式,可以满足多种应用需求,比如浮空输入,引脚处于高阻抗状态,适用于外部信号输入。

网友E:
上拉输入,内部上拉电阻连接到引脚,默认电平为高

网友F:
一般还支持下拉输入:内部下拉电阻连接到引脚,默认电平为低

网友G:
推挽输出,引脚可以输出高电平或低电平,驱动能力强。适用于驱动 LED、继电器等负载。

网友H:
开漏输出,引脚只能输出低电平或高阻态,需要外部上拉电阻才能输出高电平。适用于 I2C 等总线通信。

网友I:
复用推挽输出,引脚用于外设功能(如 USART、SPI、I2C 等),输出方式为推挽。

网友J:
复用开漏输出,引脚用于外设功能,输出方式为开漏

网友K:
模拟输入,引脚用于 ADC(模数转换器)输入,读取模拟信号。

网友L:
GPIO输出速度可配置为低速(2 MHz)、中速(10 MHz)或高速(50 MHz)。

网友M:
可以通过GPIO锁存寄存器锁定当前配置,防止意外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