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支持多种通信方式

楼主(2025-02-25):
串行通信
通过USART、SPI、I2C等串口通信接口实现。
适用于连接串行设备、传感器和执行器等。
并行通信
通过GPIO口实现。
适用于连接需要并行数据传输的设备,如LCD显示屏等。
I2S音频通信
支持数字音频信号的传输。
适用于连接音频编解码器、扬声器等音频设备。
DMA(直接存储器存取)
无需CPU干预即可实现数据的快速传输。
适用于需要大量数据传输的场景,如音频、视频流等。

网友A:
GD32E230系列部分型号如GD32E230C8T6、GD32E230K8T6等,集成了通用同步异步收发器(USART)接口

网友B:
如GD32E230C8T6,具有双UART接口的型号,能够同时处理两路串口通信

网友C:
支持串行外设接口(SPI),这是一种高速同步串行通信接口,常用于微控制器与外部闪存、传感器、显示屏等设备之间的通信

网友D:
IIC通过SDA(数据线)和SCL(时钟线)两根线,多个设备可以共享总线进行通信

网友E:
GD32E230系列微控制器有丰富的通信接口,包括USART、SPI和I2C等

网友F:
提供不提供诸如iis啊 lin等通讯接口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提供不提供诸如iis啊 lin等通讯接口呢

lin  can  usb 好像都没有  这一点不如stmf030

网友H(2025-04-02):
这不正常吗,一般都是支持串口SPI这种的,非常方便的

网友I:
其实并口不知道,不知道GD是否支持FSMC

网友J:
并口你说的LCD是不是一般都是8080这种通讯方式?

网友K:
这种都是常见的了,但是I2S一般GD高端系列才会有吧

网友L:
我倒是觉得GD32E230挺好用的,而且芯片还不是很贵

网友M:
执行器一般也不会用串行总线通讯吧

网友N:
I2S是不是和串口共用的啊

网友O:
DMA算是外设么?我觉得有点像内存部分的内部模块呢

网友P:
这芯片还有啥优势吗?

网友Q:
还能传输视频流?这芯片啥性能啊?

网友R:
E是代表增强型型号吗?

网友S:
对于单片机来讲,这些都是常用必备外设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