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ltium designer 3D视图只显示红色线框了,有没有大佬知道咋解决?

楼主(2025-02-24):
这个问题伴随我一年多了,公司的电脑,装的AD23,同样的Pcbdoc,用我家里的电脑或者其他电脑都能正常显示3D模型,用公司的电脑就是红色线框,来个大神解释下。
刚发现好像是显卡渲染的问题,但不知道如何解决,因为有时候我在家打开一个很大的PCB封装库,如果没有加载完成就看3D模型也是显示线框,过一会加载完成了就正常显示了。

网友A:
Altium Designer 3D视图中只显示红色线框,可能由以下原因导致:

1. 未启用3D模型
原因:元件未加载3D模型。

解决方法:确保元件库中包含3D模型,并在PCB库编辑器中正确关联。

2. 3D模型未正确关联
原因:3D模型未正确关联到元件。

解决方法:在PCB库编辑器中检查并重新关联3D模型。

3. 3D视图设置问题
原因:3D视图设置可能限制了显示内容。

解决方法:在3D视图设置中,确保“显示3D体”选项已启用。

4. 显卡驱动问题
原因:显卡驱动不兼容或过时。

解决方法:更新显卡驱动至最新版本。

5. 软件问题
原因:软件可能存在bug或文件损坏。

解决方法:尝试重启软件或重新安装Altium Designer。

6. 硬件加速未启用
原因:硬件加速未开启,影响3D渲染。

解决方法:在软件设置中启用硬件加速。

7. 文件损坏
原因:PCB文件可能损坏。

解决方法:尝试恢复备份文件或重新创建PCB文件。

8. 显示设置问题
原因:显示设置可能限制了3D模型的渲染。

解决方法:在显示设置中调整相关选项,确保3D模型正常显示。

总结
通过检查3D模型关联、视图设置、显卡驱动和硬件加速等,通常可以解决3D视图只显示红色线框的问题。如问题仍未解决,建议联系Altium支持团队。

这是seepseek查的,网上也有很多人有这个情况,感觉还是跟显卡有关,有个视频说是在目录下删除一个文件就好了,可以找找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ltium Designer 3D视图中只显示红色线框,可能由以下原因导致:

1. 未启用3D模型

联系官方 反手给你一个律师函

网友B:
要不你显卡没装驱动

网友B:
你可以PCB生产PCB库 单独看每个元件有无3D

单独看也是线框,拿到其他电脑上都是正常的,可能真得找找显卡得问题了。

网友C(2025-07-09):
搞定了没?我现在也遇到了。 单位电脑,新装的ad不行。
显卡驱动也更新了。 各种设置都不行

@huarana :我现在发不了私信
@huarana :那个SW模块引起的我也试过,直接卸载SW也是没用的
@精神病有所好转 :你的电脑配置是啥,我情况跟你的一样。我发现在封装库里选择3d模型后 再换模式,就会报错。 那个pcb。dll的。 怀疑就是电脑的软硬件哪里有问题。但是我们比较扯的是不能自己重装系统,没办法验证。显卡驱动更新了也没用。 方便的话可以私信我加v再分析下,我发现网上很多人都遇到了,只有一个人说是安装SW的PCB模块引起的解决了,其他人都没解...
没得用,重装各种版本的AD都不行,要是自己手动画个3D实体是可以显示的,用导入的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