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下载程序后必须重新上电后运行才能正常

楼主(2025-02-24):
用stsw-link004这个软件配合仿真器写程序后,直接运行程序,程序运行不正常,必须对电路板进行完全重新上电,程序才能正常运行。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个现象可能是因为程序没有正确初始化某些硬件寄存器或者外设,导致第一次运行时不稳定。

网友B:
如果程序中使用了外部硬件(如外部存储器),可能是初始化顺序不对,第一次上电后硬件才正常工作。

网友C:
重新上电时,硬件和外设会重新初始化,而在仿真模式下直接运行可能跳过了某些初始化步骤。

网友D:
仿真器加载程序后,可能没有完全复位芯片,导致一些状态未能恢复到正常状态。

网友E:
你可以尝试在程序中加入硬件复位操作,或者在startup代码中确保外设的正确初始化。

网友F:
有时候,STLink会因为加载程序时没有适当的复位信号,导致系统不稳定,建议检查仿真器连接设置。

网友G:
检查STM32的启动模式是否正确,确保不进入了某些不稳定的模式(如BOOT0引脚设置)。

网友H:
有可能是程序中某些外设没有开启或者没有配置好时序,导致第一次启动时没有正确工作。

网友I:
试试看在程序启动时加上延时,确保所有外设和时钟系统都完全初始化后再开始正常运行。

网友J:
可以尝试用ST-LINK Utility或者STM32CubeProgrammer重新烧录程序并加速复位操作,看看是否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K:
如果复位电路设计不当(如复位电容过大或过小),可能导致单片机在仿真器下载后无法正确复位

网友L:
建议检查复位电路,确保复位引脚(NRST)的电容和电阻值符合规格要求(通常为100nF电容和10kΩ电阻)

网友M:
尝试手动按下复位按钮,观察程序是否能正常运行

网友N:
ST-Link仿真器在下载程序后会发送复位信号,但如果复位信号未被正确处理,可能导致单片机未完全复位

网友O:
如果电源不稳定或存在噪声,可能导致单片机在下载后无法正常运行

网友P:
可以看看电源电压是否稳定,确保在单片机的工作范围内(通常为3.3V)。在电源引脚附近增加滤波电容(如100nF10μF

网友Q:
使用示波器观察电源波形,确保没有明显的噪声或波动

网友R:
如果时钟配置不正确(如未正确切换为外部晶振),可能导致程序在下载后运行异常

网友S:
一般来说,如果仿真器的SWD接口连接不稳定,可能导致下载后程序运行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