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STM32u585的octospi只能开启一个CLK时钟,AMOLED和PSRAM能否共用呢?

楼主(2025-02-24):
想用来做一个手表,怕内存不够用想外扩,不知道2mb flash和768kb的sram够不够,打算外扩esp-psram,8M。希望能够有大佬能够给出建议,感谢回答!!

网友A:
虽然从技术上讲AMOLED和PSRAM可以共用STM32U585的Octo-SPI接口,但需要考虑时序、速度以及具体的硬件和软件配置。如果应用对通信速度和时序有严格要求,或者AMOLED和PSRAM的通信量都很大,那么可能需要考虑使用其他通信接口或增加额外的Octo-SPI接口(如果可用)来满足需求。

网友B:
取决于具体的应用需求和硬件配置。

网友C(2025-04-19):
STM32U585 OctoSPI 接口确实只能开启一个 CLK 时钟,AMOLED PSRAM 无法直接通过共享同一个时钟信号实现稳定通信,但可以通过分时复用或使用其他接口实现共存

网友D:
其实STM32U585 OctoSPI 接口设计为单一时钟源,无法同时为两个外设(如 AMOLED PSRAM)提供独立的时钟信号。若强制共享时钟,可能因时序冲突导致通信失败

网友E:
AMOLED PSRAM 的通信协议对时序和速度要求不同

网友F:
一般来说,AMOLED 通常依赖精确的帧刷新率,而 PSRAM 需要稳定的读写时序。共享时钟可能无法同时满足两者的时序需求

网友G:
通过软件控制,在不同时间段内切换 OctoSPI 接口的访问对象

网友H:
你可以先与 AMOLED 通信,再切换到 PSRAM。这种方式需优化软件逻辑,避免频繁切换导致的性能下降

网友I:
AMOLED PSRAM 的性能要求不高,可考虑使用其他接口(如 SPI I2C)连接其中一个设备,从而避免 OctoSPI 的时钟冲突

网友J:
在设计硬件时,确保 OctoSPI 接口的连接方式能够满足需求。若可能,优先选择具有双 OctoSPI 接口的芯片型号,以实现真正的并行通信

网友K:
分时复用可能降低系统整体性能,需根据应用场景评估是否可接受

网友L:
若硬件设计已固定,需通过软件优化弥补时钟共享的不足。确保所选接口(如 SPI I2C)与 AMOLED PSRAM 的通信协议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