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1个前端牛马的顶级觉悟,同时联调多个后端!

楼主(2025-02-24):
场景
同样的接口,同样的前缀,只是后端地址不一样,怎么同时代理多个地址呢?也就是一个前端,怎么连接多个后端的地址?

1、一个前端,需要同时和N个后端联调
2、一个需求里有若干个模块,分别给不同的后端开发,前端需要和N个后端联调
3、本地开启一个端口给测试,然后你需要去做其他的需求,但是其他的需求需要连接另一个后端接口
4、其他情况,总之:1个前端 VS N个后端

上述场景,都是一个前端,联调N个后端的场景,你可能没遇到过,但是确实存在上述的场景。尤其是第三种最为常见,你会一直等测试完了、再去换一个后端代理地址接着开发吗?当然不能,这样做很浪费时间,说明你不是一个合格的牛马,牛马的觉悟不够,牛马是不会让自己闲着的。

那么,怎么办呢?和A联调时proxy指向url-A,和B联调时proxy指向url-B……换其他人联调时,你是把本地项目关掉,然后换个proxy代理、再重启一下吗?

当然可以,如果你不嫌麻烦的话!那么有没有好办法呢?

这个问题问得好,当然有了!

看新机会
技术大厂,多地base,给的待遇还不错,感兴趣可以试试~
前、后端or测试>>>直通机会https://jsj.top/f/o38ijj

解决方案

思路
既然vue.config.js能代理一个proxy,那么能不能代理多个proxy呢?当然能!

实现步骤
创建项目

创建一个空的vue2项目

vue create project-name

默认情况下,npm run serve会启动8080端口

目标
我希望不同的端口,指向不同的后端代理proxy地址,如:

1、8100端口,代理后端7001端口
2、8105端口,代理后端7002端口
没毛病吧?本文以代理2个后端为例,其余的大家自行补充

前端配置
安装cross-env
yarn add cross-env

cross-env是nodejs设置环境变量的工具,它解决了不同操作系统之间环境变量设置语法不一致的问题,具体可自行搜索

配置vue.config.js
const { defineConfig } = require('@vue/cli-service')

module.exports = defineConfig({
  transpileDependencies: true,
  // webpack-dev-server 相关配置
  devServer: {
    host: '0.0.0.0',
    port: process.env.PORT || 8100,
    open: false,
    proxy: {
      '/api': {
        target: getProxyTarget(process.env.PORT),
        changeOrigin: true,
        pathRewrite: { '^/api': '' }
      }
    },
  },
})

function getProxyTarget(port) {
  switch (port) {
    case '8100':
      return 'http://127.0.0.1:7001'
    case '8105':
      return 'http://127.0.0.1:7002'
    default:
      return 'http://127.0.0.1:7001' // 默认代理地址
  }
}

上述代码,默认设置启动端口为8100,并且getProxyTarget函数可以根据不同的端口,指向不同的代理地址。

配置package.json
{
  "name": "more-proxy",
  "version": "0.1.0",
  "private": true,
  "scripts": {
    "serve": "vue-cli-service serve",
    "serve:8005": "cross-env PORT=8105 vue-cli-service serve",
    "build": "vue-cli-service build"
  },
  "dependencies": {
    "cross-env": "^7.0.3",
    "vue": "^2.6.14"
  },
  "devDependencies": {
    "@vue/cli-service": "~5.0.0",
    "vue-template-compiler": "^2.6.14"
  },
  "browserslist": [
    "> 1%",
    "last 2 versions",
    "not dead"
  ]
}

上述代码,重点是serve:8005这行,就是你要代理哪个端口,这里需要你在vue.config.js写对应的映照proxy

测试
上述配置已经实现了我们的需求,那么,具体测试一下吧。

本地启动两个nodejs服务,分别为7001和7002端口,内容如下

/// 7001端口
const http = require('http');

const hostname = '127.0.0.1';
const port = 7001;

const server = http.createServer((req, res) => {
  res.statusCode = 200;
  res.setHeader('Content-Type', 'text/plain');
  res.end('my port is 7001!');
});

server.listen(port, hostname, () => {
  console.log(`Server running at http://${hostname}:${port}/`);
});

/// 7002端口
const http = require('http');

const hostname = '127.0.0.1';
const port = 7002;

const server = http.createServer((req, res) => {
  res.statusCode = 200;
  res.setHeader('Content-Type', 'text/plain');
  res.end('my port is 7002!');
});

server.listen(port, hostname, () => {
  console.log(`Server running at http://${hostname}:${port}/`);
});

然后前端把上面的2个端口启动,写一个测试函数

  1. mounted() {
  2.     fetch('/api').then(() => {})
  3. }

效果如下: 8100已经成功代理7001了

同样的,8105也代理了7002

——转载自作者:前端没钱

这是高手的觉悟么

网友A:
知识水平有限,看不懂vue啥的,上点C,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