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系列sdio 时钟如何获取

楼主(2025-02-24):
stm32f4系列sdio 时钟如何获取,stm32h7可以通过sdmmc_clk=HAL_RCCEx_GetPeriphCLKFreq(STM32_RCC_PERIPHCLK_SDMMC);这个函数获取 stm32f4 sdio时钟如何获取通过什么函数

谢谢

网友A:
STM32F4没有HAL_RCCEx_GetPeriphCLKFreq这个函数,可以用HAL_RCC_GetPCLK2Freq()来获取SDIO时钟。

网友B:
STM32F4的SDIO时钟一般来源于PCLK2,检查一下PCLK2的时钟配置就行。

网友C:
如果使用CubeMX生成代码,可以在时钟树里找到SDIO的时钟来源,确定PCLK2频率。

网友D:
我之前在STM32F4项目里用HAL_RCC_GetPCLK2Freq()成功获取过SDIO时钟,挺稳的。

网友E:
STM32F4的SDIO最大时钟频率是48MHz,注意别超频了,不然会出问题。

网友F:
检查一下RCC->DCKCFGR寄存器,SDIO时钟源的选择和分频设置都在这里。

网友G:
直接用SystemCoreClock结合时钟树计算SDIO时钟频率也行,关键是PCLK2的设置。

网友H:
如果用的是HSE时钟源,PCLK2频率要特别注意,别超过SDIO的时钟上限。

网友I:
我用过STM32F4的SDIO跑FatFS,时钟设置成48MHz,性能还挺不错的。

网友J:
STM32F4不像H7那样有专门的获取函数,得手动计算或检查寄存器状态。

网友K:
STM32F4 系列中,SDIO 的时钟源和频率获取方式与 STM32H7 系列不同。STM32F4 没有直接提供类似 HAL_RCCEx_GetPeriphCLKFreq(STM32_RCC_PERIPHCLK_SDMMC) 的函数来获取 SDIO 时钟频率,因此需要通过手动计算或配置来获取

网友L:
STM32F4 SDIO 时钟源可以是以下之一:PLL48CLK:由 PLL 生成的 48MHz 时钟。SYSCLK:系统时钟(如果 SYSCLK 48MHz)。默认情况下,SDIO 时钟源是 PLL48CLK

网友M:
由于 STM32F4 没有直接提供获取 SDIO 时钟频率的函数,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计算:如果使用 PLL48CLK其频率固定为 48MHz。可以通过检查 RCC 配置确认是否使用 PLL48CLK

网友N:
如果 SYSCLK 被配置为 48MHz,并且选择 SYSCLK 作为 SDIO 时钟源,则 SDIO 时钟频率为 48MHz

网友O:
STM32F4 系列中,SDIO 时钟频率可以通过以下步骤获取:确认 SDIO 时钟源(PLL48CLK SYSCLK

网友P:
获取时钟源频率。考虑 SDIO 时钟分频器。计算实际 SDIO 时钟频率

网友Q:
其实你就是用HAL配置不就行了吗,用cubemx来配置一下

网友R:
这个没注意共,一般你可以看时钟树方面

网友S:
我认为获取时钟函数可以看RCC部分,但是这个最好对照着时钟树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