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VEO™] 英飞凌32 位 TRAVEO™ T2G Arm® Cortex® 微控制器32-bit TRAVEO™ T2G Arm® Cortex® for Cluster资源合集

楼主(2025-02-24):
产品手册
TRAVEO™ T2G 32位微控制器TRAVEO™ T2G微控制器,适用于智能绿色出行和安全关键行业应用
英飞凌TRAVEO™ T2G 32位微控制器,基于Arm® Cortex®-M4/M7内核,专为智能绿色出行和安全关键行业应用打造。它具备高性能、先进人机接口与强大安全特性,支持多种车内网络。产品组合丰富,涵盖车身和集群等系列,可满足不同应用场景需求。同时,拥有完善生态系统和开发工具,能为开发者提供全面支持,助力汽车和工业领域创新发展。

产品选型手册
微控制器口袋指南
该文档是英飞凌微控制器口袋指南,全面介绍了旗下丰富的微控制器产品。涵盖工业、物联网、消费电子以及汽车等领域的多种系列,如XMC™、PSoC™、AURIX™、TRAVEO™等。详细阐述了各系列微控制器的性能参数、内存配置、引脚数量、温度范围、应用场景等关键信息,为工程师选型和开发提供了全面的参考依据 ,有助于相关人员快速了解并选择适合特定应用需求的微控制器。

产品描述
TRAVEO™ T2G CYT3DL MCU系列为汽车集群和图形提供无与伦比的卓越表现
该文档聚焦英飞凌TRAVEO™ T2G CYT3DL MCU系列。主要介绍了该系列在汽车集群和图形应用方面的优势,展示了其系统控制相关的内部架构,涵盖稳压器、存储器、各类通信接口以及多种功能模块,如PLL/FLL、MPU、PPU、DMA等。虽然内容简短,但能让读者对该系列MCU的关键架构和功能分布有初步认识,为深入研究其在汽车领域的应用奠定基础。

TRAVEO™ T2G CYT4DN MCU系列为汽车集群和图形提供无与伦比的卓越表现
该文档介绍了英飞凌TRAVEO™ T2G CYT4DN MCU系列。它详细列出了该系列MCU的系统架构,包含系统控制、各类存储器、时钟振荡器、多种通信接口(如CAN FD、LIN、UART等) 、丰富的定时器和PWM模块、强大的图形处理功能模块等。这些丰富的功能展现出该系列在汽车集群和图形处理方面的优势,有助于读者了解其性能特点,为汽车相关产品的开发选型提供参考。

TRAVEO™ T2G CYT2CLMCU系列为汽车集群提供无与伦比的卓越服务
该文档聚焦英飞凌TRAVEO™ T2G CYT2CL MCU系列,主要围绕其在汽车集群领域的应用展开。文档展示了该系列MCU的内部架构,涵盖稳压器、多种存储器、振荡器、通信接口(CAN FD、LIN/UART等)以及丰富的功能模块,像定时器、ADC、图形处理相关模块等。通过对这些内容的呈现,让读者快速了解该系列MCU的功能特性,为汽车集群系统设计人员选择合适的微控制器提供参考依据。

用户手册
TRAVEO™ T2G汽车MCU:TVI-C-2D-4M集群2D寄存器
该文档是TRAVEO™ T2G汽车微控制器TVII-C-2D-4M集群2D寄存器参考手册,主要面向系统设计师和程序员。手册详细介绍了各寄存器的功能、编程细节,涵盖AXI_DMAC、备份域、CANFD等多个模块的寄存器信息,还介绍了软件和硬件对寄存器的访问方式、内存映射及相关注意事项,并列出了适用的器件型号,为开发人员深入了解和运用该系列微控制器提供了全面的技术参考 。

特拉维奥™T2G汽车MCU:TVII-C-2D-6M集群2D寄存器
该文档是TRAVEO™ T2G汽车MCU(TVII-C-2D-6M集群2D)寄存器参考手册。主要面向系统设计师和程序员,详细介绍了各类寄存器的功能、编程细节及使用方法。内容涵盖AXI_DMAC、备份域、CANFD等多个模块的寄存器,还说明了软件和硬件对寄存器的访问方式、内存映射,列出了适用器件型号。它为开发人员深入了解和运用该系列微控制器提供了全面的技术参考,有助于进行系统设计与程序开发。

特拉维奥™T2G汽车MCU:TVII-C-E-4M集群入口寄存器
该文档是TRAVEO™ T2G汽车MCU(TVII-C-E-4M集群)的寄存器参考手册。主要面向系统设计师和程序员,详细介绍了该系列MCU各类寄存器的相关信息。内容涵盖寄存器权限、软件和硬件访问方式、内存映射等基础知识,还列举了适用器件型号。重点对备份域、CANFD等多个模块的寄存器进行说明,包括功能、地址、位域定义等,为开发人员深入了解和运用该系列微控制器提供了全面的技术参考。

I2C驱动程序用户指南
这份英飞凌的I2C驱动程序用户指南围绕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的I2C驱动展开。介绍了其适用人群、在AUTOSAR环境中的嵌入情况,详细阐述了驱动的使用步骤、配置方法、功能特性,还介绍了硬件资源、相关数据类型、函数及错误处理机制等内容,并提供了访问寄存器表和修订历史,为开发者在使用该系列微控制器的I2C驱动进行开发时提供了全面的指导 。

MCU 3.0驱动用户指南TRAVEO™ T2G 系列
这篇《MCU 3.0 driver user guide TRAVEO™ T2G 系列》由Infineon发布。该指南主要围绕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的驱动展开,详细介绍了MCU驱动的架构、配置、使用方法,涵盖硬件资源、各功能函数、配置接口等内容,还给出了丰富的API参考和寄存器信息。它是开发人员使用该系列微控制器驱动的重要参考资料,有助于理解和运用相关驱动进行嵌入式系统开发。

MCU驱动用户指南TRAVEO™T2G系列
这篇文档是英飞凌针对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发布的MCU驱动用户指南。该指南详细介绍了MCU驱动相关内容,涵盖驱动架构、在AUTOSAR环境中的嵌入方式、支持的硬件和开发环境。同时,对驱动的配置、使用步骤、文件结构与依赖关系进行了说明,并阐述了各功能服务及硬件资源的使用情况。此外,还提供了丰富的API参考和寄存器信息,是开发人员使用该系列微控制器驱动的重要参考资料。

CAN 驱动用户指南
这篇英飞凌的《CAN驱动用户指南(TRAVEO™ T2G系列 )》,主要围绕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的CAN驱动展开。它详细介绍了CAN驱动在架构、配置、使用方法上的相关内容,涵盖硬件资源、各功能函数、配置接口等要点,还给出丰富的API参考和寄存器信息。该指南旨在帮助开发者了解和运用CAN驱动,进行基于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的相关开发工作。

ICU 驾驶员用户指南TRAVEO™ T2G 系列
这份英飞凌的《ICU驱动用户指南(TRAVEO™ T2G系列 )》主要介绍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的ICU驱动相关内容。它涵盖驱动架构、配置、使用方法,涉及硬件资源、各功能函数、配置接口等信息,还提供了丰富的API参考和寄存器信息。该指南旨在帮助开发者了解和运用ICU驱动,进行基于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的开发,确保其在相关项目中能正确配置和使用ICU驱动 。

SPI3.0处理程序/驱动程序用户指南TRAVEO™ T2系列
这份《SPI 3.0处理程序驱动程序用户指南(TRAVEO™ T2G系列 )》由英飞凌发布,主要介绍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的SPI 3.0驱动。内容涵盖驱动架构、配置、使用方法、文件结构与依赖关系,以及硬件资源和API参考等。它帮助开发者了解该驱动在AUTOSAR环境中的嵌入方式,掌握从安装、配置到应用开发的流程,是使用SPI 3.0驱动进行相关开发工作的重要参考资料。

ICU 3.0 驱动用户指南TRAVEO™ T2G系列
这份《ICU 3.0驱动用户指南(TRAVEO™ T2G系列 )》由英飞凌发布,是针对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ICU 3.0驱动的使用说明文档。它详细介绍了ICU驱动的架构、配置、使用方法、文件结构与依赖关系,涵盖硬件资源、功能函数、配置接口等方面,还提供了丰富的API参考和寄存器信息。旨在帮助开发者了解和运用该驱动,进行基于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的开发工作。

LIN驱动程序用户指南TRAVEO™ T2g系列
这份《LIN驱动程序用户指南(TRAVEO™ T2G系列 )》由英飞凌发布,主要介绍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的LIN驱动。它详细阐述了LIN驱动的架构、配置、使用方法、文件结构和依赖关系,涵盖硬件资源、功能描述、API参考及寄存器信息等内容。旨在帮助开发者了解该驱动在AUTOSAR环境中的应用,掌握从安装配置到实际使用的流程,为基于TRAVEO™ T2G系列的相关开发提供全面指导 。

端口 3.0 驱动程序用户指南TRAVEO™T2G系列
这篇《Port 3.0 driver user guide》由Infineon发布,是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端口驱动的用户指南。它介绍了端口驱动架构、配置和使用方法,涵盖硬件资源、函数功能、API参考等内容。还讲述在EB tresos Studio环境下的配置步骤,以及内存映射、堆栈测量等开发要点,帮助开发者掌握该驱动在汽车电子系统开发中的应用。

PORT驱动程序用户指南TRAVEO™T2G系列
这份《PORT driver user guide》由Infineon发布,聚焦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的PORT驱动。该指南详细介绍了PORT驱动的架构、配置及使用方法,涵盖从安装、配置到应用适配和构建过程的各环节。同时,阐述了其功能特性、硬件资源依赖,提供丰富的API参考和寄存器访问信息。旨在帮助开发者深入理解并熟练运用PORT驱动,满足汽车电子系统开发需求。

SPI处理程序/驱动程序用户指南TRAVEO™T2G系列
这份《SPI handler/driver user guide》由Infineon发布,是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SPI驱动的用户指南。它围绕SPI驱动展开,详细介绍了其架构、配置和使用方法,涵盖安装、配置、应用适配、构建流程等内容。同时阐述了功能特性、硬件资源、依赖关系,提供丰富的API参考和寄存器访问信息。旨在帮助开发者掌握该驱动在汽车电子系统开发中的应用,确保SPI通信功能的正确实现。

OCU 驾驶员用户指南TRAVEO™ T2G 系列
这份《OCU driver user guide》由Infineon发布,主要围绕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的OCU驱动展开。它详细介绍了OCU驱动的架构、配置、使用方法,包括安装、配置步骤、应用适配和构建过程。同时,阐述了其功能特性、硬件资源、依赖关系,提供丰富的API参考和寄存器访问信息。旨在帮助开发者理解并运用该驱动,在汽车电子系统开发中实现OCU信号创建及相关功能。

PWM 3.0驱动用户指南TRAVEO™ T2G系列
这份《PWM 3.0 driver user guide》由Infineon发布,是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PWM驱动的用户指南。它主要介绍了PWM驱动的架构、配置和使用方法,涵盖安装、配置、应用适配和构建过程等内容。还阐述了其功能特性、硬件资源、依赖关系,提供丰富的API参考和寄存器访问信息。旨在帮助开发者理解并运用该驱动,在汽车电子系统开发中实现PWM信号的创建与控制。

PWM 驱动用户指南TRAVEO™T2G系列
这份《PWM driver user guide》由Infineon发布,主要针对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的PWM驱动进行介绍。该指南涵盖PWM驱动的架构、配置、使用方法等内容,详细说明了从安装、配置到应用适配及构建的流程,还阐述了其功能特性、硬件资源需求和依赖关系,并提供丰富的API参考与寄存器访问信息。它旨在帮助开发者深入理解并熟练运用该驱动,满足汽车电子系统开发中对PWM信号控制的需求。

看门狗 3.0 驱动程序用户指南TRAVEO™T2G系列
这份由Infineon发布的《Watchdog 3.0 driver user guide》,围绕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的看门狗驱动展开。指南介绍了驱动架构、配置和使用方法,涵盖安装、配置、应用适配和构建过程等内容。同时,阐述了功能特性、硬件资源、依赖关系,提供丰富的API参考和寄存器访问信息。旨在帮助开发者深入理解并运用该驱动,满足汽车电子系统开发中对系统监控和故障检测的需求。

代码闪存驱动用户指南TRAVEO™ T2G系列
这份《Code Flash driver user guide》由Infineon发布,主要介绍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的代码闪存驱动。它涵盖驱动架构、配置、使用方法等内容,如安装与配置步骤、应用适配要点、构建流程等。同时阐述了其功能特性,像读写、擦除操作及状态获取等,还介绍了硬件资源、依赖关系,提供API参考和寄存器访问信息。旨在帮助开发者掌握该驱动,满足汽车电子系统开发中对代码闪存操作的需求。

闪存测试用户指南TRAVEO™T2G系列
这份《Flash Test user guide》由Infineon发布,是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闪存测试的用户指南。它介绍了闪存测试软件的架构、配置和使用方法,涵盖安装、配置、应用适配和构建过程。阐述了功能特性、硬件资源、依赖关系,提供丰富的API参考和寄存器访问信息。还说明了不同测试算法及适用场景,旨在帮助开发者掌握该软件,满足汽车电子系统开发中对闪存测试的需求。

JPEG 解码驱动程序用户指南TRAVEO™ T2G 集群系列
这份《JPEG decode driver user guide》由Infineon发布,针对TRAVEO™ T2G集群系列32位微控制器的JPEG解码驱动。它介绍了驱动集成流程,包括安装、构建和链接等。阐述了硬件与软件的映射关系、文件结构、系统集成要点及内存映射方法。详细说明了各类函数、数据类型、错误代码,提供示例序列指导使用。还指出了假设条件、偏差、限制及不支持的硬件功能,帮助开发者集成和运用该驱动进行JPEG解码开发。

ADC(扩展包)4.0驱动程序用户指南TRAVEO™T2G家族
这份由Infineon发布的《ADC (EXpansion pack) 4.0 driver user guide》聚焦TRAVEO™ T2G家族微控制器的ADC(扩展包)4.0驱动。它详细阐述了驱动的架构、配置和使用方法,涵盖安装、配置、应用适配、构建过程等方面内容。介绍了硬件资源、依赖关系,提供丰富的API参考和寄存器访问信息。还说明了不同功能特性,如校准、诊断等,旨在帮助开发者理解并运用该驱动,满足汽车电子系统开发中对ADC功能的需求。

ADC(扩展包)驱动程序用户指南TRAVEO™T2G系列
这份《ADC (EXpansion pack) driver user guide》是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ADC(扩展包)驱动的用户指南,由Infineon发布。它主要介绍了该驱动的架构、配置和使用方法,涵盖从安装、配置到应用适配和构建过程的各个环节。同时阐述了其功能特性、硬件资源依赖,提供丰富的API参考和寄存器访问信息。旨在帮助开发者深入理解并熟练运用该驱动,满足汽车电子系统开发中对ADC驱动的需求。

ADC驱动用户指南TRAVEO™T2G系列
该文档是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ADC驱动的用户指南,由Infineon发布。它详细介绍了ADC驱动的架构、配置和使用方法,包括在EB tresos Studio环境下的操作。涵盖硬件资源、函数功能、API参考和寄存器访问等内容,还说明了不同功能特性,如校准、诊断等。此外,介绍了相关依赖项及各模块文件构成,旨在帮助开发者理解并运用该驱动进行汽车电子系统开发。

DI0 3.0 驱动用户指南TRAVEO™ T2G系列
这份《DIO 3.0 driver user guide》由Infineon发布,是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数字输入/输出(DIO)驱动的用户指南。它围绕DIO驱动展开,介绍了其架构、配置、使用方法,包括在EB tresos Studio环境下的配置流程,以及应用适配和构建过程。阐述了功能特性、硬件资源,提供丰富的API参考和寄存器访问信息。旨在帮助开发者理解并运用该驱动,满足汽车电子系统开发中对数字输入/输出功能的需求。

DI0 驱动程序用户指南TRAVEO™T2G系列
这份《DIO driver user guide》由Infineon发布,是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DIO驱动的用户指南。它主要介绍该驱动的架构、配置与使用,涵盖在EB tresos Studio环境下的配置、应用适配及构建步骤。详细阐述了功能特性,如读写操作、参数检查等,还介绍了硬件资源、文件结构、依赖关系,提供API参考和寄存器访问信息。旨在帮助开发者熟练运用该驱动,满足汽车电子系统开发中对数字输入/输出功能的需求。

闪存驱动器用户指南
这份《Flash driver user guide》由Infineon发布,是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闪存驱动的用户指南。它主要介绍了该驱动的架构、配置和使用方法,涵盖安装、配置、应用适配和构建过程。同时阐述了其功能特性,如读写、擦除、比较数据等服务,还介绍了硬件资源、文件结构、依赖关系,提供丰富的API参考和寄存器访问信息。旨在帮助开发者理解并运用该驱动,满足汽车电子系统开发中对闪存操作的需求。

GPT3.0 驾驶员用户指南TRAVEO™T2G系列
这份《GPT 3.0 driver user guide》由Infineon发布,主要介绍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通用定时器(GPT)驱动。它涵盖驱动架构、配置及使用方法,包括在EB tresos Studio环境下的安装、配置、应用适配与构建过程。详细阐述了功能特性,如定时、中断通知、睡眠模式等,还介绍了硬件资源、文件结构和依赖关系,提供丰富的API参考和寄存器访问信息。旨在帮助开发者理解并运用该驱动,满足汽车电子系统开发中对定时器功能的需求。

GPT驱动程序用户指南TRAVEO™T2G系列
这份《GPT driver user guide》由Infineon发布,主要针对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的通用定时器(GPT)驱动进行介绍。它详细阐述了该驱动的架构、配置和使用方法,涵盖从安装、配置到应用适配、构建的各个环节。同时介绍了其功能特性,如定时、中断通知、睡眠模式等,还说明了硬件资源、文件结构和依赖关系,提供了丰富的API参考和寄存器访问信息。旨在帮助开发者掌握该驱动,满足汽车电子系统开发中对定时器功能的需求。

资源模块用户指南TRAVEO™ T2G系列
这份《Resource module user guide》由Infineon发布,主要介绍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资源模块。它阐述了资源模块的架构、配置和使用方法,通过资源文件简化用户配置流程,为其他MCAL模块提供CPU资源信息。涵盖安装、配置步骤,介绍了文件结构与依赖关系,还说明了在EB tresos Studio中的配置操作。其目的是帮助开发者了解并运用该模块,满足汽车电子系统开发中对资源管理和配置的需求。

看门狗驱动程序用户指南TRAVEO™T2G系列
这份《Watchdog driver user guide》由Infineon发布,主要介绍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的看门狗(WDG)驱动。它涵盖驱动架构、配置及使用方法,包括在EB tresos Studio环境下的操作,如配置流程、应用适配、构建过程等。阐述了功能特性,如初始化、模式切换、触发条件设置等,介绍了硬件资源、文件结构和依赖关系,提供丰富的API参考和寄存器访问信息。旨在帮助开发者理解并运用该驱动,满足汽车电子系统开发中对系统监控和故障检测的需求。

核心测试 3.0 用户指南TRAVEO™ T2G系列
这份《Core Test 3.0 user guide》由Infineon发布,聚焦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的Core Test 3.0。它介绍了Core Test的架构、配置和使用方法,可用于检测处理器核心故障。内容涵盖安装、配置步骤,以及在EB tresos Studio环境下的操作,阐述了其功能特性、文件结构和依赖关系,提供丰富的API参考和寄存器访问信息。旨在帮助开发者理解并运用该工具,满足汽车电子系统开发中对处理器核心自我诊断的需求。

核心测试用户指南TRAVEO™ T2G系列
这份《Core Test user guide》由Infineon发布,是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Core Test的用户指南。它详细介绍了Core Test的架构、配置和使用方法,该程序用于检测微控制器处理器核心故障。涵盖安装、配置流程,以及在EB tresos Studio环境下的操作。阐述功能特性,如背景测试、前景测试等,还介绍了文件结构、依赖关系、硬件资源,提供API参考和寄存器访问表。帮助开发者运用Core Test,满足汽车电子系统开发中的处理器核心诊断需求。

闪存EEPROM仿真用户指南
这份《Flash EEPROM Emulation user guide》是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的Flash EEPROM仿真(FEE)用户指南,由Infineon发布。它主要介绍FEE的架构、配置和使用方法,涵盖安装、配置、应用适配和构建过程。详细阐述了功能特性,如自动回收、掉电保护等,介绍了文件结构、依赖关系,提供丰富的API参考和错误代码说明。旨在帮助开发者理解并运用FEE,满足汽车电子系统开发中对非易失性存储的需求。

RAM 测试用户指南TRAVEO™T2G系列
这份《RAM Test user guide》由Infineon发布,主要针对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的RAM测试程序进行介绍。该指南详细阐述了RAM Test的架构、配置及使用方法,可检测微控制器RAM故障。内容涵盖安装、配置、应用适配和构建过程,介绍了其功能特性、文件结构、依赖关系,还提供丰富的API参考、错误代码说明及寄存器访问信息。旨在帮助开发者理解并运用RAM Test,满足汽车电子系统开发中对RAM检测的需求。

UART驱动用户指南TRAVEO™ T2G系列
这份《UART driver user guide》由Infineon发布,是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UART和VUART驱动的用户指南。它详细介绍了这两种驱动的架构、配置和使用方法,包括在EB tresos Studio环境下的操作。涵盖安装、配置、应用适配和构建过程,阐述了功能特性、文件结构、依赖关系,还提供丰富的API参考、错误代码说明及寄存器访问信息。旨在帮助开发者理解并运用这两种驱动,满足汽车电子系统开发中对串口通信的需求。

英飞凌 - TRAVEO T2G 架构技术参考手册(T2G C 2D) - 用户手册 - 版本 01.00
此文档是英飞凌针对 TRAVEO T2G 系列中 T2G C 2D 型号推出的英文用户手册,版本为 01.00。手册详细阐述了 T2G C 2D 的架构,从处理器核心、存储体系到各类外设接口均有涉及。它提供了全面的寄存器配置说明与操作指南,方便开发者理解芯片工作机制。无论是硬件设计时的引脚规划,还是软件开发中的功能实现,都能借助该手册实现对 T2G C 2D 的高效运用。

TRAVEO™ T2G汽车MCU:TVI-C-2D-6M集群2D寄存器
该文档是英飞凌(Infineon)的TRAVEO™ T2G系列汽车微控制器TVII-C-2D-6M集群2D寄存器技术参考手册。主要为系统设计师和程序员提供寄存器参考信息与编程细节。涵盖寄存器权限、软件和硬件访问行为,介绍了核心、总线、内存访问规则,列举适用的芯片型号。详细阐述各模块寄存器,如AXI_DMAC、备份域、CANFD等,包括地址、功能、位域定义等内容,帮助开发者精准掌握寄存器操作。

TRAVEO™ T2G汽车MCU:TVI-C-2D-4M集群2D寄存器
这份技术参考手册聚焦TRAVEO™ T2G系列汽车微控制器中TVII-C-2D-4M集群2D寄存器。主要面向系统设计师和程序员,介绍了寄存器权限、软件和硬件访问行为,以及核心、总线和内存的访问规则。详细列举了适用芯片型号,阐述各模块寄存器,如AXI_DMAC、备份域、CANFD等,涵盖地址、功能、位域定义等内容,为开发者进行芯片相关设计与编程提供了全面且精准的寄存器参考信息。

特拉维奥™T2G汽车MCU:TVII-C-E-4M集群入口寄存器
这份技术参考手册聚焦TRAVEO™ T2G系列汽车微控制器中TVII-C-E-4M集群的寄存器。它为系统设计师和程序员提供了全面的寄存器信息,包括寄存器权限、软件和硬件访问行为等。手册详细列举了适用芯片型号,对各模块寄存器,如备份域、CANFD、Cortex-M0+相关寄存器等,从地址、功能、位域定义等方面进行阐述,帮助开发者深入了解芯片寄存器,助力系统设计与编程工作。

数据表
TRAVEO™T2G32位汽车MCU基于Arm°Cortex®-M4单核
TRAVEO™ T2G 32位汽车MCU(CYT2CL)基于Arm® Cortex®-M4F内核,专为汽车系统设计,如集群入口单元。它集成了丰富的功能,包括双CPU子系统、多种通信接口、大量定时器、完善的安全机制、丰富的片上存储器等。具备ASIL-B功能安全等级,支持多种低功耗模式,工作电压范围为2.7V至5.5V 。此外,该芯片提供多种封装形式,且有完善的开发支持,助力汽车电子系统开发。

TRAVEO™T2G 32位汽车MCU基于 Arm® Cortex°-M3 单核
TRAVEO™ T2G 32位汽车MCU(CYT3DL)专为汽车系统打造,基于Arm® Cortex®-M7内核 。它集成丰富功能,像2D图形引擎、多种通信接口、大量定时器、完善安全机制等。具备240MHz的M7内核与100MHz的M0+内核,支持多种低功耗模式,工作电压2.7V - 5.5V。拥有丰富片上存储,还提供多种封装形式,能满足汽车电子如仪表盘、抬头显示系统等不同应用需求,助力汽车电子系统高效稳定运行。

TRAVEO™ T2G 32位汽车MCU基于Arm® Cortex®-M7双
TRAVEO™ T2G 32位汽车MCU(CYT4DN)专为汽车系统设计,基于Arm® Cortex®-M7双核架构。它集成2D图形引擎、声音处理单元等,具备强大处理能力。集成多种通信接口、丰富定时器,支持ASIL-B功能安全等级,拥有硬件加密引擎保障安全。工作电压2.7V - 5.5V ,多种低功耗模式可降低能耗。提供327-BGA封装形式,且有完善开发支持,适用于仪表盘、抬头显示系统等汽车电子应用场景。

应用文档
在TRAVEO™ T2G系列MCU中使用SDHC主机控制器
该文档(AN224414)由Infineon发布,主要介绍TRAVEO™ T2G系列MCU中SDHC主机控制器的使用。它涵盖数据事务序列,包括无DMA、单操作DMA(SDMA)和高级DMA(ADMA)三种模式下的操作流程。还介绍了中止事务序列,如中止命令序列、异步和同步中止序列等,以及复位命令的使用场景。适用于CYT3/4/6系列MCU,为相关开发人员提供了详细的操作指南。

如何在TRAVEO™ T2G家族中使用系统调用(SROMAPI)来处理eFuse
这份应用笔记主要介绍TRAVEO™ T2G系列MCU中使用系统调用(SROM APIs)处理eFuse的方法。它涵盖系统调用接口、参数传递、调用验证等内容,详细说明了如BlowFuseBit、ReadFuseByte等与eFuse操作相关的系统调用。同时介绍了eFuse结构,以及使用这些系统调用的系统要求,并给出吹写eFuse、转换到安全状态等操作的软件流程和配置示例,为开发者提供了全面的指导。

如何在TRAVEO™中的重置过程和低功耗模式转换中保留RAM数据T2G家族
该文档聚焦TRAVEO™ T2G系列MCU,旨在指导开发者确保在软件复位或低功耗模式转换时的RAM数据保留。它详细阐述了复位、低功耗模式(DeepSleep和Hibernate模式)转换过程中的RAM数据保留流程,通过多种示例和代码展示了具体实现方式,还列出相关寄存器操作及配置参数。此外,提供了参考资料和术语解释,助力开发者理解并运用相关技术,保障产品中数据的稳定性与完整性。

如何在TRAVEO™T2G系列中使用I2S
该文档主要介绍TRAVEO™ T2G系列MCU中I²S的配置与使用。它先阐述I²S结构、内部和外部时钟设置及MCLK输出功能,介绍数字音频接口格式。接着以TLV320AIC26音频编解码器为例,说明I²S的操作流程和信号方向。随后详细讲解HF时钟、端口、中断、SPI和I²S的设置步骤,以及音频编解码器的配置和PLL设置。最后介绍中断处理方式,提供相关术语解释和参考资料,帮助开发者掌握I²S在该系列MCU中的应用。

如何在TRAVEO™ T2G中使用中断
该文档聚焦TRAVEO™ T2G系列MCU的中断使用,为开发者提供全面指导。它先介绍中断在嵌入式应用中的重要性,接着阐述中断结构、向量选择、初始化设置及处理方式,通过多种用例展示不同类型中断(如外设、唤醒、软件中断)的配置与应用。同时,详细讲解了故障报告结构,包括其组成、初始化、故障处理及使用示例。此外,提供相关术语解释和参考资料,助力开发者掌握中断及故障处理在该系列MCU中的应用。

在TRAVEO™ T2G MCU中的保护配置
该文档围绕TRAVEO™ T2G系列MCU的保护单元展开。介绍了MPU、SMPU和PPU三种保护单元的功能、位置、结构及工作原理,阐述总线传输的保护属性、访问权限控制等操作要点。通过丰富的配置示例,展示不同保护单元在实际应用中的设置方法,并给出基于Sample Driver Library(SDL)的代码示例。此外,还提供术语解释和参考资料,帮助开发者深入理解并配置保护单元,提升系统安全性。

TRAVEO™ T2G系列低功耗模式程序
该文档围绕TRAVEO™ T2G系列MCU的低功耗模式展开,介绍了Active、Sleep、DeepSleep和Hibernate四种模式的特点、功耗差异及转换条件。通过示例和SDL代码,详细说明进入低功耗模式和唤醒的操作步骤,以及WDT在低功耗模式下的设置与应用。同时阐述了循环唤醒、智能I/O在循环唤醒中的应用,以及CAN唤醒操作的实现方式,为开发者提供了低功耗模式相关的全面指导。

TRAVEO™ T2G 家族的定时器、计数器和 PWM(TCPWM)的设定方法
该文档主要介绍TRAVEO™ T2G系列MCU中定时器、计数器和PWM(TCPWM)的设定方法。先阐述了TCPWM的功能、模块组成及时钟供应等基础知识,接着通过实例和SDL代码,详细介绍了定时器、捕获、PWM及PWM_DT等模式的应用场景、设定步骤和相关代码。此外,还说明了与触发多路复用器的协同工作方式,包括3个TCPWM同时启动和TCPWM输出启动AD转换的情况,为开发者提供了全面的使用指导。

使用TRAVEO™ T2G系列MCU中的看门狗定时器
该文档聚焦TRAVEO™ T2G系列MCU的看门狗定时器,介绍基本看门狗定时器(Basic WDT)和多计数器看门狗定时器(MCWDT)的使用方法。涵盖时钟源、寄存器保护、中断、超时模式、窗口模式等功能特性,结合示例和代码讲解配置流程,包括初始化、设置阈值、使能中断等操作。此外,阐述了清除定时器、故障处理及复位原因指示,还说明了调试支持相关内容,为开发者提供了全面的看门狗定时器应用指导。

TRAVEO™ T2G 家族的 LIN(Local Interconnect Network)使用方法
该文档主要介绍TRAVEO™ T2G系列MCU中LIN(Local Interconnect Network)的使用方法。先阐述LIN系统连接、消息帧格式和波特率设定等基础知识,接着以示例和SDL代码展示LIN通信过程,包括主从节点的初始化、通信流程及中断处理。此外,还提供了术语解释和相关文档参考,帮助开发者了解LIN在该系列MCU中的应用,指导其进行基于LIN的系统开发工作。

在 ModusToolbox™ 中开始使用TRAVEO™ T2G 系列MCU
该文档主要介绍如何在ModusToolbox™软件中使用TRAVEO™ T2G系列MCU。面向初次接触该系列MCU和ModusToolbox™软件的用户,介绍了开发生态系统、设备特性,还详细指导用户基于Eclipse IDE for ModusToolbox™软件创建首个项目,包括前期准备、创建应用、设计修改、编写固件、构建与烧录程序及测试等步骤,助力用户快速上手TRAVEO™ T2G系列MCU开发。

使用SAR ADC在TRAVEO™ T2G汽车微控制器中
该文档聚焦TRAVEO™ T2G汽车微控制器中SAR ADC的应用。面向使用该系列MCU的SAR ADC的人员,介绍了其配置和使用方法,涵盖软件、硬件触发,分组处理、平均、范围检测等多种功能,还包含诊断和校准步骤。通过大量用例、配置参数、函数说明和示例代码,为开发者提供了全面的指导,帮助其在实际项目中有效运用SAR ADC功能。

使用加密模块在TRAVEO™ T2G系列中使用
该文档聚焦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的加密模块,介绍了其加密操作与特性,如对称/非对称加密、哈希计算、随机数生成等。详细讲解了加密驱动的架构、初始化和使用方法,并针对循环冗余校验、伪随机数生成、AES加密等多种功能,列举用例、相关驱动函数及流程图。此外,提供术语解释和参考资料,助力开发者深入理解并运用该模块,增强嵌入式应用的安全性。

使用SMIF在T2G系列中使用
该文档围绕TRAVEO™ T2G系列MCU的串行存储器接口(SMIF)展开。主要介绍了SMIF的功能特性、数据捕获方案,以双四SPI DDR模式为例,详细阐述了存储器设备连接、S25FL256设备在该模式下的使用流程,涵盖初始化、擦除、读写操作等。还介绍了硬件配置相关内容,并给出术语解释和参考资料。为开发者提供了SMIF在T2G系列中应用的全面指导,助力其进行相关开发工作。

GPIO 使用设置在TRAVEO™ T2G 家族中
该文档围绕TRAVEO™ T2G系列MCU的GPIO展开。介绍了GPIO引脚的基本特性,包括物理结构、启动和低功耗行为、中断及输出数据配置等。以示例和代码展示了GPIO的多种设置,如初始化、端口电平切换、输入读取、中断配置及外设功能配置等。此外,提供了I/O端口配置示例、术语解释和参考资料,帮助开发者掌握GPIO在T2G系列中的使用方法,为相关开发工作提供指导。

CAN FD 在 T2G 家族中的使用
该文档围绕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的CAN FD(灵活数据速率控制器局域网)展开。介绍了CAN FD网络、消息格式及位时序等基础知识,阐述T2G系列中CAN FD控制器的架构与功能。以示例和代码展示了基于样本驱动库(SDL)的配置与使用方法,包括初始化、消息收发等。还提供术语解释、相关文档及参考资料,助力开发者掌握CAN FD在T2G系列中的应用,满足汽车等领域的通信需求。

TRAVEO™ T2G 家族智能 I/O 的使用方法
该文档聚焦TRAVEO™ T2G系列CYT2/CYT3/CYT4系列MCU的智能I/O使用方法。先介绍其在信号处理中的应用及旁路模式,接着剖析结构,涵盖时钟、复位、同步、LUT3和数据单元等部分。随后以极性反转、复位检测等为例,结合SDL详细说明配置过程与相关代码。此外,还提供术语解释、相关文档资料,助力开发者掌握智能I/O在T2G系列中的运用,提升系统设计灵活性 。

TRAVEO™ T2G 家族的触发多路复用器(Trigger Multiplexer)的使用方法
该文档主要介绍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触发多路复用器的使用方法。先阐述其两种类型(组触发和1对1触发)的结构、功能及信号连接,接着通过多个应用实例,如TCPWM触发P-DMA传输、触发ADC转换等,结合CYT2B7等型号,详细讲解配置步骤与代码实现。此外,提供了术语解释、相关文档资料,帮助开发者掌握触发多路复用器在T2G系列中的应用,实现不同外设间的高效信号触发与协同工作 。

英飞凌 - TRAVEO T2G 家族引脚分配支持工具 - 应用笔记 - 版本 05.00
这份应用笔记由英飞凌针对 TRAVEO T2G 家族产品推出,版本号为 05.00,以英文编写。它聚焦于 TRAVEO T2G 家族引脚分配支持工具的使用,为工程师和开发者提供了该工具的详细使用指导。在硬件开发中,芯片引脚的合理分配至关重要,它关系到整个系统的性能、稳定性以及开发效率。此应用笔记旨在帮助用户高效、准确地运用引脚分配支持工具,来完成 TRAVEO T2G 芯片的引脚配置工作。笔记内容涵盖工具的界面介绍、功能概述,教导用户如何通过工具直观地查看芯片引脚的各种属性和可用功能。同时会详细说明引脚分配的操作流程,包括如何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和设计需求,灵活选择合适的引脚进行功能分配。此外,还可能涉及工具的一些高级特性和使用技巧,以及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案,助力开发者充分发挥工具的优势,优化硬件设计。

英飞凌 - TRAVEO T2G 家族 CSV 参数设置 - 应用笔记 - 版本 03.00
这是英飞凌发布的关于 TRAVEO T2G 家族的应用笔记,版本为 03.00 。笔记聚焦于 TRAVEO T2G 家族 CSV 参数设置,涵盖了参考时钟、监控时钟等关键参数的设置方法。旨在帮助开发者正确配置相关参数,确保芯片稳定运行。通过详细介绍参数设置的步骤和要点,为工程师在使用 TRAVEO T2G 家族芯片进行系统开发时,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指导和操作依据。

英飞凌 - TRAVEO T2G 家族 ECO 参数设置 - 应用笔记 - 版本 03.00
此文档是英飞凌为 TRAVEO T2G 家族产品编写的应用笔记,版本 03.00。聚焦于该家族芯片 ECO(工程变更指令)参数的设置。详细阐述了设置 ECO 参数的具体流程与方法,帮助开发者依据不同应用场景,对芯片的 ECO 参数进行精准配置,从而提升芯片性能、优化功能。为使用 TRAVEO T2G 家族芯片进行开发的工程师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参考与操作指南。

时钟配置设置在TRAVEO™T2G Body High系列中
该文档聚焦TRAVEO™ T2G Body High系列MCU的时钟配置,介绍其时钟系统由时钟选择与倍频、分配与分频两部分组成,包含多种内外部时钟源 。详细阐述各时钟源(如ECO、WCO等)的配置方法、操作概述、使用案例及示例代码,还介绍了时钟校准计数器等功能。通过丰富的图表和表格,为开发者提供全面的时钟配置指导,助力其合理设置时钟,确保MCU高效稳定运行。

闪存访问程序用于TRAVEO™ T2G系列
该文档围绕TRAVEO™ T2G系列MCU的闪存访问展开。先介绍其闪存的特性、架构和扇区配置,以及单双银行模式。接着详细阐述闪存擦除、编程等操作流程,包含设置中断、操作步骤和示例代码。同时介绍双银行模式下的重写过程及工作闪存读取方法。此外,提供术语缩写解释、相关文档参考,助力开发者掌握该系列MCU的闪存访问操作,为系统开发提供存储相关技术支持。

使用 LIN 在 TRAVEO™ T2G 系列中
该文档聚焦TRAVEO™ T2G系列MCU的LIN(本地互联网络)应用。先介绍LIN系统连接、消息帧格式和波特率设置等基础知识,接着以示例和SDL代码展示LIN通信过程,包括主从节点的初始化、通信流程及中断处理。此外,还提供了术语解释和相关文档参考,帮助开发者了解LIN在该系列MCU中的应用,指导其进行基于LIN的系统开发工作。

如何在TRAVEO™ T2G家族中使用串行通信块(SCB)
该文档主要介绍TRAVEO™ T2G系列MCU中串行通信块(SCB)的使用方法。详细阐述了SCB支持的SPI、UART、I²C三种协议的特性,以CYT2B7系列为例,结合示例和Sample Driver Library(SDL)代码,分别给出各协议在主从模式下的配置过程、使用场景及相关寄存器设置。此外,还提供术语解释和相关文档参考,帮助开发者掌握SCB在该系列MCU中的应用,满足不同场景的串行通信需求。

在TRAVEO™ T2G系列中安全系统配置
该文档聚焦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的安全系统配置。详细阐述从引导过程到应用软件执行阶段的安全配置要求,介绍安全系统定义、基本术语、生命周期阶段及相应操作 。同时,讲解代码签名与验证、资源保护、调试端口限制等关键内容,并提供配置安全系统的具体步骤,还包含生成公私钥、创建安全镜像等附录示例,为开发者构建安全系统提供全面指导。

TRAVEO™ T2G 家族中的智能 I/0 使用设置
该文档围绕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的智能I/O展开。先介绍其可实现信号逻辑操作与路由功能,阐述结构组成,包括时钟与复位、同步器、LUT3和数据单元等部分。接着以改变引脚路由极性、复位检测电路为例,结合CYT2B7系列和Sample Driver Library(SDL),详细说明配置过程与相关代码。此外,还提供术语解释、相关文档资料,帮助开发者掌握智能I/O在T2G系列中的运用,提升系统设计灵活性 。

TRAVEO™T1G和TRAVEO™ T2G 比较
该文档对比了TRAVEO™ T1G与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先介绍两者均基于40-nm CMOS技术,接着从车身和集群产品两方面展开对比。涵盖片上系统特性,如CPU、内存、调试等;外设方面,对比定时器、串口通信等多种外设差异;还涉及开发工具、MCAL支持等内容。通过全面对比,为开发者在选择适合的微控制器、进行系统设计和开发时提供参考依据。

如何在TRAVEO™ T2G系列中使用声音子系统
该文档聚焦英飞凌TRAVEO™ T2G汽车集群系列微控制器的声音子系统使用方法。先介绍其包含TDM/I2S接口、PWM接口等多个模块及其特性。接着通过声音发生器输出、混音器数据处理等4个用例,结合图表和代码,详细阐述各模块在不同场景下的配置与应用。此外,还给出硬件设计指南,介绍音频输入输出接口、电路等内容,并提供术语解释和相关文档参考,助力开发者掌握该声音子系统的应用 。

TRAVEO™ T2G MCU中的安全固件空中更新(FOTA)
该文档聚焦TRAVEO™ T2G MCU的安全固件空中更新(FOTA)技术。它先介绍FOTA的概念及挑战,接着阐述设备的双银行切换机制和“安全启动”流程。重点讲述双银行管理器的设计,包含功能、伪代码和数字签名验证等内容。还介绍了SRAM在管理闪存银行时的作用,并提供附录说明相关依赖项、常量、宏定义等。整体为开发者提供了在TRAVEO™ T2G MCU上实现安全FOTA更新的详细指导。

如何在TRAVEO™ T2G系列中使用直接内存访问(DMA)控制器
该文档围绕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的DMA控制器展开。先介绍P-DMA和M-DMA的特性、区别及工作原理,涵盖传输类型、触发功能等。接着以多个用例展示其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如外设与内存、内存与内存间的数据传输,包含配置步骤和示例代码。此外,还提供术语解释和相关参考资料,帮助开发者掌握DMA控制器在TRAVEO™ T2G系列中的使用方法,优化数据传输效率 。

TRAVEO™ T2G设备中的故障分析过程
该文档围绕TRAVEO™ T2G汽车微控制器故障分析流程展开。介绍标准故障分析流程,包括客户需提供的信息、英飞凌的操作步骤及报告要求。阐述设备安全概念,如生命周期阶段、认证和访问限制等。说明无法进行故障分析时的处理方法,以及 “无故障发现”(NTF)过程中样品的复用。此外,还提供术语解释和参考资料,为用户处理故障设备、配合英飞凌进行分析提供指导。

旅行 T2G 引导程序
该文档介绍TRAVEO™ T2G系列的CAN/LIN引导程序。先阐述引导程序的作用,即实现产品固件现场更新。接着说明使用流程,包括设备接口配置、通信流程、命令/响应数据包结构等。详细介绍各命令功能、输入输出及状态码,如进入引导程序、同步、退出等命令。还给出应用格式示例和命令/响应数据示例,提供术语解释和相关文档,助力开发者掌握引导程序在T2G系列中的应用。

时钟配置设置在TRAVEO™ T2G车身进入家族中
该文档围绕TRAVEO™ T2G车身入门系列(CYT2B系列)微控制器的时钟配置展开。先介绍时钟系统的结构、资源及功能,接着详细阐述各类时钟源(如ECO、WCO等)、FLL和PLL的设置方法,包括操作概述、配置参数和示例代码。还说明了内部时钟(如CLK_HF0、CLK_FAST等)及外设时钟的配置,提供时钟校准计数器的使用案例。此外,给出术语解释和相关文档,帮助开发者掌握该系列微控制器的时钟配置。

LCD控制器设置在TRAVEO™ T2G系列中
该文档主要围绕TRAVEO™ T2G家族CYT2CL系列MCU的LCD控制器展开。先介绍文档目的及适用对象,接着阐述LCD控制器的特性,如支持多种驱动波形、驱动方法等。随后对其进行概述,包括工作原理、分段式LCD面板及初始配置流程。通过展示在7段LCD上显示数字的案例,详细说明使用方法。还提供术语解释和相关文档,助力开发者掌握该系列MCU中LCD控制器的设置与应用。

如何控制Traveo ll系列中的电机系列中使用以太网控制器
该文档聚焦于Traveo II系列CYT3/CYT4系列MCU中以太网MAC(EMAC)控制器的使用与设置。介绍了以太网控制器的功能特性,如支持多种速率、接口模式等,阐述其工作原理,涵盖接口、DMA、时钟等方面。通过100 Mbps MII模式配置的实例,讲解配置流程及寄存器设置。还提供术语解释和相关文档,帮助开发者掌握以太网控制器在Traveo II系列MCU中的应用,满足汽车应用中的以太网通信需求。

如何控制Traveo ll系列中的电机
该文档围绕如何使用赛普拉斯Traveo II系列CYT2B5/B7系列MCU控制三相无刷直流(BLDC)电机展开。先介绍120度换向控制技术原理,接着阐述在Traveo II系列中的配置、电机控制操作及初始设置与控制流程。通过I/O系统和TCPWM设置的操作示例,展示具体应用。还提供术语解释和相关文档,帮助开发者掌握利用该系列MCU控制BLDC电机的方法,为实际电机控制应用提供指导。

更多产品信息
MCU TRAVEO™ T2G-设计登记表
这是一份用于申请英飞凌PDH(可能是特定项目或资源相关)设计登记的表格文档,主要围绕TRAVEO™ T2G系列MCU设计登记申请。该文档要求申请人填写必填字段,包括客户信息(如名称、地址、联系人等)、项目信息(如终端客户、项目名称、预计量产时间等)。填写完成后需发送至指定邮箱以获取PDH_DR编号,部分字段为选填。此文档为规范TRAVEO™ T2G相关设计登记申请流程而制定,有助于英飞凌对相关项目进行管理。

更多技术信息
英飞凌 - TRAVEO™ T2G 汽车 MCU 集群 2D 架构技术参考手册(TRM) - 附加技术信息 - 版本 07.00
这是英飞凌为 TRAVEO™ T2G 汽车 MCU 集群 2D 架构精心打造的技术参考手册,版本为 07.00。它在常规技术手册基础上,着重补充了附加技术信息。内容详细介绍了架构原理、各模块的功能与交互机制,包含寄存器配置、信号处理流程等细节。对汽车电子开发者而言,是深入理解该架构、进行系统设计与调试、优化汽车应用性能的重要资料,能有效助力开发出高质量的汽车电子系统。

英飞凌 - TRAVEO™ T2G 汽车 MCU 集群入门级架构技术参考手册(TRM) - 附加技术信息 - 版本 05.00
这是英飞凌针对 TRAVEO™ T2G 汽车 MCU 集群入门级架构的技术参考手册,版本号为 05.00。主要聚焦于 TRAVEO™ T2G 汽车 MCU 集群入门级架构,提供了架构的详细技术资料和附加信息,如系统架构图、模块组成及功能原理,还涵盖寄存器设置、信号流向、接口规范等底层技术细节,为开发人员深入理解和应用该入门级架构提供了全面的技术指导,有助于基于 TRAVEO™ T2G 的汽车电子系统的设计、开发与优化。

勘误表
TRAVEO™ T2G家族中FPD-Link接口的电源滤波选项
该文档围绕TRAVEO™ T2G系列中CYT3D/CYT4D系列MCU的FPD-Link接口展开。鉴于该接口对电源要求严苛,文档介绍了其电源域及两种使用场景。重点阐述PLL电源滤波方案,如LDO滤波器、RC和RLC低通滤波器、不滤波及共享电源的处理方式,还探讨了电容电压系数对滤波效果的影响。最后提供相关术语缩写、参考文档,旨在帮助开发者选择合适的电源滤波方案,确保FPD-Link接口稳定运行。

产品简报
新产品介绍 TRAVEO™T2G 汽车解决方案
该文档是英飞凌2025年1月发布的TRAVEO™ T2G汽车解决方案介绍。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具备高性能、低功耗、丰富连接性等特性,支持FOTA、安全通信等功能,适用于多种汽车应用场景。其产品阵容丰富,软件和硬件生态完善,提供各类工具、软件及设计支持。此外,英飞凌还有专门的HMI工具认证计划,通过myInfineon平台可获取更多技术资料,助力开发者进行系统设计与开发 。

32-bit TRAVEO™ T2G Arm® Cortex® for Cluster 子类别
英飞凌32 位 TRAVEO™ T2G Arm® Cortex® 微控制器TRAVEO™ T2G CYT2CL资源合集

英飞凌32 位 TRAVEO™ T2G Arm® Cortex® 微控制器TRAVEO™ T2G CYT3DL资源合集

英飞凌32 位 TRAVEO™ T2G Arm® Cortex® 微控制器TRAVEO™ T2G CYT4DN资源合集

英飞凌32 位 TRAVEO™ T2G Arm® Cortex® 微控制器TRAVEO™ T2G CYT4EN资源合集

网友A:
英飞凌的中文文档还是有点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