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A]
STM32WB55 USB dongle FUS 0.0.0问题

楼主(2025-02-24):
我在调试STM32WB55 USB dongle的时候发现烧录蓝牙stack后插入USB无法识别。
然后我用dongle的SWD接口进行STLINK调试,发现FUS异常,为0.0.0,烧录bin提示错误,无法升级。
请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还是说这个dongle已经变砖了..

网友A:
在烧录蓝牙stack后,如果固件不兼容或存在错误,可能导致USB主机无法正确识别dongle。

网友B:
可能是dongle的硬件出现故障。

网友B:
FUS固件损坏或未正确烧录。

楼主:
烧录工具版本不兼容、烧录参数设置错误、bin文件损坏等都可能导致烧录失败。

网友C:
用最新版本的STM32Cube工具重新烧录FUS固件和蓝牙stack。

网友A:
检查烧录参数和bin文件

网友D:
恢复FUS固件到一个较早的版本或官方提供的默认版本。

网友E:
FUS 版本显示 0.0.0 感觉像是固件损坏了,你试过用 STM32CubeProgrammer 强制擦除并重刷 FUS 吗?

网友F:
你用的是官方的 STM32WB55 USB Dongle 还是第三方的?有些第三方的可能需要额外解锁步骤。

网友G:
试试通过 ST 官方提供的无线固件升级手册,看看能不能用 USB DFU 模式恢复 FUS。

网友H:
你用 STM32CubeProgrammer 连接的时候,设备还能正常识别吗?如果连 SWD 都连不上,可能真的变砖了。

网友I:
之前有没有误操作,比如擦除了 FUS?STM32WB55 的无线部分需要 FUS 进行安全管理,如果丢失了就麻烦了。

网友J:
试试进入 Bootloader 模式,看看 USB DFU 能不能识别设备,这样可能还能救回来。

网友K:
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无线固件?有些旧版本的 stack 可能和 FUS 版本不兼容。

网友L:
有没有试过完全擦除 Flash 然后重新烧录最新的 FUS 和无线固件?这样可以排除固件冲突问题。

网友M:
ST 官网的社区论坛里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建议去搜一下,看有没有官方的解决方案。

网友N:
最坏的情况是 FUS 区域损坏,那可能真的变砖了,建议联系 ST 支持看看有没有恢复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