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5] STM32L562E-DK的固件中有有关tochGFX的例子吗?

楼主(2025-02-24):
如题,,大致看了一下,好像没有屏幕显的例子

网友A:
这个没注意过,但是可以自己生成TGFX的示例的

网友B: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自己创建个TGFX的例子,自己弄就行

网友C:
没有就自己弄呗,这个不费劲的

网友D:
我记得这个GFX应该是可以可视化配置的,然后生成代码都可以

网友E:
我没注意,主要这个芯片我还没用过

网友F:
好像确实没有关于touchGFX的例程,得自己弄才行

网友G:
建议你下载GFX的软件,然后选择好芯片之后自己配置界面,是可以生成C文件工程的

网友H:
DK的板子,其实我觉得GFX软件应该都能适配

网友I:
直接自己搭建吧,而且GFX是可以生成C文件的吧

网友J:
好像是真的没有,但是我建议你啊,自己生成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