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每日话题】英飞凌MCU如何优化SiC驱动控制,提升电力电子系统的效率与性能?

楼主(2025-02-24):
#每日话题#

英飞凌达成200mm碳化硅(SiC)新里程碑:开始交付首批产品!而我们都知道,要用好SiC,MCU的驱动和控制能力也是非常关键的。英飞凌的AURIX™和PSoC™系列MCU,凭借强大的计算能力、实时控制能力和高集成度,能够有效支持SiC驱动控制。如何通过MCU实现SiC器件的高效控制,提升系统性能,同时保证安全性和稳定性,成为当前电力电子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

请大家参与讨论以下话题:(自选,结合具体MCU型号进行分享)
1、英飞凌MCU如何通过精准的PWM(脉宽调制)控制,优化SiC器件在电动汽车动力系统中的驱动性能?
2、SiC功率器件的高频特性对MCU的实时计算能力提出了哪些挑战?英飞凌的MCU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并提供稳定控制?
3、在工业变频器和能源转换系统中,英飞凌MCU如何配合SiC器件提供高效的电流和电压控制,提升系统的整体效能?
4、MCU在控制SiC的同时如何确保电力电子系统的安全性,特别是在高压高温条件下?
5、未来,英飞凌MCU如何通过集成更多智能算法(如自适应控制和AI优化),进一步提升SiC技术的驱动效率和控制精度?

话题奖励:
1、凡有效参与话题讨论的回帖者均可获得100家园币奖励
2、抽取2位发表优质回贴的友友奖励500家园币——恭喜@6552918  @大明58

活动时间:2025.02.24——2025.03.02

网友:
在设计和测试阶段,对SiC器件和系统进行高压高温高湿反偏试验,确保其在极端条件下的可靠性。
在电路设计的时候加上过温保护、过流保护。

网友A:
英飞凌MCU如何优化SiC驱动控制,提升电力电子系统的效率与性能

网友B:
话题三:
做为当前最为常见的调压、调速装置,变频器和伺服控制器等绝对在工控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不过就目前该领域来讲,绝大多数都是使用的通用型MCU系统,而缺乏专业价格专用的MCU系统;此外这类装置中使用的IGBT/IPM也是采用传统半导体材料和加工工艺生产的,其在导通压降、抗过载能力、抗高温等能力上是十分不足和低下的。
由此可知,如果英飞凌公司能针对上述两点能推出专用的MCU系统,主要针对工控设备的电流、电压、转速等电量的保护控制,采用精准的算法加持,势必可以让工控设备中英飞凌MCU系统独步天下。至于英飞凌生产的碳化硅功率器件,虽然有各种优点,无奈其价格是制约其大量推广使用的瓶颈,目前只在一些高端机型中偶有见到,期待该公司能将价格把控好。

网友C:
MCU 在控制 SiC(碳化硅)以确保电力电子系统在高压高温条件下的安全性,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
1.精准的控制技术:精确的 PWM 控制、动态死区时间调整;
2.实时监测与智能调控:关键参数监测、智能热管理;
3.故障保护机制:内置丰富的故障检测功能、安全监测电路辅助;
4.硬件设计优化:采用冗余电路设计、增强电气隔离;
5.软件设计保障:实现故障处理和恢复机制;

网友D:
话题1:其实该话题主要是涉及到pwm本身的能力
1、精度问题,设置的周期、占空比一定要准确,不能不稳定,不稳定那就没搞了
2、支持死区之类的配置,对于H桥、电机之类的硬件,在换向的时候,必然涉及到死区问题,不考虑死区,就等着烧板子
3、软件配置能力强,可配置项多,让编程的人轻松,资料丰富

网友E:
4、MCU在控制SiC的同时如何确保电力电子系统的安全性,特别是在高压高温条件下?

1.可以采用分体式设计,将相关的电力电子系统放置于常压于常温之下。
2.如果一定要在高温高压条件下,可以采用内置空调方案来降温,使之达到满足条件使用。

网友F:
AURIX™系列MCU是工业设计应用的理想平台,借助于高效的运算处理能力,使得提供高效的电流和电压控制

网友G:
英飞凌MCU通过高分辨率PWM、高频支持、死区时间控制、实时反馈、多通道同步等功能,能够精准控制SiC器件,优化其开关性能、降低损耗并提高系统效率。结合强大的开发工具和生态系统,英飞凌MCU是驱动SiC器件的理想选择。

网友:
话题4 单从MCU自身角度看,要保证电力电子系统的安全性,主要是要能适合电子系统的工作环境,高温高压,都会对MCU寿命和稳定性照成影响,只有在芯片设计时就保证高复杂件下的工作才能保证系统安全,再辅以外部保护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另外,还可增加系统的冗余备份,当其中一个失效时,启动另外一个,已保证系统安全,以前都是采用双芯片方式,现在可以采用双核或多核的方式来实现。

网友H:
话题4:在设计电力电子系统,尤其是使用SiC这种宽禁带半导体器件,这类系统通常用于高电压、高频率和高温度的环境,比如电动汽车。这时候,MCU(微控制器单元)的控制策略和安全性措施就显得尤为重要了。iC器件本身虽然比传统的硅基器件更能承受高温和高电压,但系统的安全性不仅仅取决于器件本身,还涉及到控制策略、保护电路、散热设计、信号隔离等多个方面。MCU需要实时监测电压和电流,通过快速的AD采样和算法处理,及时触发保护机制,比如关断驱动信号或者调整PWM输出。这里需要考虑MCU的采样频率和处理速度是否足够快,以及如何避免误触发。

网友I:
5、未来,英飞凌MCU如何通过集成更多智能算法(如自适应控制和AI优化),进一步提升SiC技术的驱动效率和控制精度?
未来的MCU可能需要更强的计算能力来处理复杂的算法,比如更高性能的内核,比如多核Cortex-M7或RISC-V,以及硬件加速模块,如FPU、DSP或NPU,来加速AI运算。同时,集成更多的传感器接口和高带宽通信模块,如CAN FD或Ethernet,以支持实时数据传输和处理。然后是智能算法的应用。自适应控制算法,比如模型预测控制(MPC)或自适应PID,可以通过实时调整参数来优化开关行为,减少损耗。AI优化方面,可以使用神经网络进行开关状态的预测和优化,或者利用强化学习在动态负载下自动调整控制策略。还需要考虑热管理和可靠性。SiC器件在高压高温下的热特性需要精确监控,可能用卡尔曼滤波或数字孪生技术来预测结温,动态调整散热策略。此外,功能安全方面,集成HSM模块和符合ISO 26262标准,确保系统在故障情况下的安全运行。系统验证和行业合规也是重点,比如通过HIL测试和实际工况验证,确保算法在实际应用中的有效性。同时,符合汽车电子和工业控制的相关标准,如AEC-Q100和IEC 61508。

网友J:
话题4
英飞凌的MCU在控制SiC的同时确保安全性可以体现在这些方面。一个是系统整体的安全保护措施,这个体现在英飞凌的E-Fuse器件,电子保险丝相较于传统的继电器等元器件,具有高反应速度,这是ms级别的,起着重要的作用;另外就是英飞凌MCU的驱动电压在SiC的最适的栅极驱动范围类,按着SiC驱动的时序去严格控制,这就要配合英飞凌的MOSFET器件一起使用。

网友K:
话题4
英飞凌的MCU安全性相信大家都都清楚,应用在汽车电子,工况复杂,条件恶劣,它们还能正常工作。这些都是经过英飞凌经过几十年技术沉淀而来的。英飞凌MCU在高温高压环境下性能同样表现优异,像我们使用的XMC4000系列MCU主要用在伺服驱动器上,经过各种高低温测试,其芯片性能依然稳定可靠。

网友L:
话题3,英飞凌MCU集成了多种硬件保护功能,如过流保护、过温保护和短路保护等,确保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一旦检测到异常情况,MCU可以立即采取措施,如关闭PWM输出或触发报警,以防止故障扩大

网友M:
话题1  英飞凌MCU如何通过精准的PWM(脉宽调制)控制,优化SiC器件在电动汽车动力系统中的驱动性能?
脉宽调制是一项成熟的精准控制技术,对于高频开关器件的应用尤为普遍,英飞凌的AURIX™系列MCU,通过MCU强大的计算能力和精度,可以更好的实现碳化硅器件的开关周期和状态控制,从而避免不必要的消耗和减少无效的工作阶段。在日益追求高效节能的汽车应用中,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针对特定领域优化的设计方案,更是广大应用设计者的首选。

网友N:
话题1
(1)英飞凌的AURIX™和PSoC™系列MCU集成了高性能实时内核和硬件PWM模块,能够生成高分辨率、高频率的PWM信号。
(2)MCU与驱动器深度协同,简化驱动逻辑、减少延迟,提升SiC器件的开关速度。
(3)智能算法,动态调整PWM参数,引入故障保护机制
(4)精准的PWM控制可降低SiC器件的导通损耗和开关损耗,进一步提升系统能效
(5)英飞凌提供全套解决方案,确保PWM控制与SiC器件的高度兼容。

网友O:
依靠硬件基础实现精准控制:高精度定时器模块,先进的 PWM 调制技术;软件算法优化:
灵活的死区时间管理,智能占空比调整
集成故障检测与保护功能:
丰富的故障检测机制,自动恢复策略:
加强通信与协同:
多通信接口支持,智能调度与协同

网友P:
话题4:
在高压高温条件下,MCU控制SiC时确保电力电子系统安全性的关键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
1. 使用高温绝缘材料
2. 实施过热/过流保护
3. 定期维护检查以及优化SiC器件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