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2R] G32R501-双核MCU调试经验分享3-双核仿真指导

楼主(2025-02-24):
#申请原创# 以本人开发的双核通用高压伺服软件为例来进行说明(KEIL5平台开发):

1.注意要点1:
建立工程时,注意芯片型号选择。
CUP0工程为:
CUP1工程为:

这里注意芯片型号不要选择错误。

连接仿真器时,CPU0的工程对应AP=0X00; CPU1的工程对应AP=0X01;
CPU0:

CPU1:

注意要点2:CPU0工程需要进行boot配置的相关预处理,相关的添加代码如下:

CPU1的工程则可不用配置。

2.双核仿真步骤

步骤1:点击CPU0工程的仿真按键

步骤2:CPU0进入仿真状态,并点击运行run

步骤3:点击CPU1工程的仿真按键

步骤4:双核同时进入仿真状态,用户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去打断点。

3.问题解决:如果点击CPU1工程时,遇到invalid ROM Table问题

解决措施:用户可以检查CPU0工程内的APP_bootCPU1(cpu1_imageStartAddr)函数,该函数如果在初始化中运行靠后,则会导致上图现象发生,CPU1无法进入仿真状态,用户只需要在DeviceInit()之后,执行APP_bootCPU1即可。

网友A:
楼主 看双核调试里面同一个SWD接口区分了不同的AP号,那么两个核是菊花链的方式相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