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CAN总线 锂电池+增量编码器代替绝对编码器位置控制的步进电机驱动(TB67S209FTG)控制一体

楼主(2025-02-24):
1.CANWeb总线+UPS+增量编码器+步进电机驱动控制器一体节点模块:
    一路光隔离CANWeb总线+3400mAH可充电电池+东芝TB67S209FTG步进电机驱动芯片+ Cortex-M4内核ARM控制芯片的步进电机驱动、控制一体化模块,可用于步进电机的精准位置控制。

***增量式编码器步进电机驱动控制器优缺点:
增量式编码器的优点是价格便宜、原理构造简单,机械平均寿命可在几万小时以上,抗干扰能力强,可靠性高,适用于长距离传输。其缺点是无法输出轴转动的绝对位置信息,在位置控制应用中,系统完全断电重新上电后,必须重新确定系统零点,才能运行位置控制;

***内含3400mAH可充电电池可补上增量式编码器缺点:
在主电源断电后,可维持160小时对增量编码器变化的读取,不需要每次系统断电要重新确定系统零点,减少重新确定系统零点的工作量,可用增量型编码器替代昂贵的绝对型编码器。

***步进电机驱动芯片采用东芝先进的TB67S209FTG步进电机驱动芯片:
    支持多种步进分辨率,包括全步、半步(A 型和 B 型)、1/4 步、1/8 步、1/16 步和 1/32 步,允许对电机运动进行精细控制;
   具有低导通电阻的 MOSFET 输出级,最大限度地减少功率损耗和热量生成;
   混合衰减模式:用户可以从各种混合衰减模式中进行选择,以优化不同电机类型和工作条件下的性能;
   内置错误检测:包含多个安全特性,如热关断、过流关断和欠压锁定;
高电压和高电流:采用BiCD 工艺,支持大电流输出,额定值为50 V/4.0 A,适合驱动大功率步进电机,可直接驱动20/28/35/42/57/60/86步进电机;

***控制芯片采用:Cortex-M4内核芯片,支持快速DSP功能,主频为120MHz。

***模块支持CANWeb 现场总线,协议介绍见:
  CANWeb现场总线结合CAN总线、以太网的优点,将节点管理功能和实时数据通信功能分离,Web页面监控节点通信负载及通信质量,Web页面可调试、配置节点(不需要控制器或专用的调试工具);不同于主从问答通信,CANWeb是触发小包通信,检测到节点信号变化即发送,实时性更好,通信负载小;CANWeb节点价格与RS485类似,但速度、可靠性却天壤不同,CANWeb总线为屏蔽双绞线并接或光纤串接通信,布线、接口成本低,全部光电隔离设计,总线可选冗余、多主站,冗余总线可应用于高可靠的控制系统。

支持1路或2路冗余CAN接口,CAN总线可串接99个IO模块,用户通过以太网或RS485 Modbus协议与网关模块高速交换数据,网关模块自动通过CAN总线再与多个CAN_IO模块实时交换数据,并将这些数据分配到网关模块的Modbus存储空间不同的地址中(用户不需要了解CAN协议),用户只需与一个Modbus设备通信,通过一、二个Modbus命令,就可以监控多个不同的IO模块设备,通过网关模块的以太网口可Web浏览及操控_IO模块; CAN总线为双绞线串接通信,布线、接口成本低,实时性强(1Mbps可达1毫秒响应)、传输距离远(5Kbps可达10公里)、抗电磁干扰能力强(不丢包)。

CANWeb主要有4类设备:CANWeb网关(CW_GW)、CANWeb中继器(CW_RP)、CANWeb节点(CW_IO/ND)、CANWeb节点网关(CW_NGW);

    CANWeb网关支持以太网及RS485_Modbus、Profibus DP、EtherCAT、PROFINET等协议,很容易和PLC、DCS、上位机等设备高速交换通信,提供与控制器及上位软件通信的说明及案例,并可以定制通信协议;支持云Modbus功能,可方便通过互联网与固定IP云服务器双向实时通信。
详细介绍见: CANWeb现场总线协议介绍链接

在安装 限位开关前,必须先定义 好 滑块 运行的 正反方向,如下图:

运行指示灯说明:

绿灯:电机控制使能(手转不动)状态指示
红灯:
1Hz慢闪:1秒闪1次,模块程序运行,CAN总线断开
       在主电源断开,只有电池供电时,为1Hz慢闪
3Hz快闪:1秒闪3次,CAN总线接线正常。
15Hz急闪:1秒闪15次,I0模块接收到网关模块的数据包
通过观察通信状态指示灯可判断IO模块与网关的连接状态。

2.监控CNW节点通信负载及通信质量:

   通过网关的以太网Web页面,可视化完成节点管理功能(不需要控制器):含节点列表管理、节点实时数据的监控、强制、远程重启、参数配置、实时自检(IO模块发包数、丢包数、发包间隔时间、实时负载、最大负载、最小负载、温度、断线)等功能,下图为1个网关连接13个CNW节点的列表:

3.节点ND的配置参数:

通过Web页面就可以方便配置模块的参数,不需要另配配置软件或通过串口来配置参数。
访问主站的IP地址,先调出节点总览页面,再调出此节点的配置页面,如下图:

PZ[0]: SIO工作模式选择,=12891强制模式,模块的DI、AI可强制置值,立即生效,不掉电保存;
PZ[1]: =12929远程强制重启,立即生效,不掉电保存;
PZ[2]=10:CAN口速率,保存重启生效,掉电保存;
1000K,500K,250K,125K,100K,50K,20K,10K, 5K
PZ[3]=9: CAN口的编号Id,保存重启生效,掉电保存;
    1~98 ,99不能用,99是配置开关ON的预置
PZ[4]MxPd: 节点AI\AO\DI\DO上传最大间隔时间(mS);
PZ[5]AIMnPd: 节点AI信号触发上传最短间隔时间(mS);
PZ[6]AIDB:节点AI信号触发上传AD死区;
PZAI[7]AIFlt: 节点AI信号滤波系数,输出值的滤波系数0~100:=0无滤波;
PZAI[8]SNo: 节点硬件序列号;
PZAI[9]DIMnPd: 节点DI信号触发上传最短间隔时间(mS);
PZAI[10]DIFlt:  节点DI信号滤波系数;PZAI[11]内用;
(******上面的配置参数为所有从站节点模块共用******)

**&&&**步进电机驱动参数**&&&**
PZAI[12] 步进电机驱动每转脉冲数选择_PPR_MTR:
    =0: 待机模式
    =1: 200PPR_全步分辨率
    =2: 400PPR_半步分辨率(A 型)
    =3: 800PPR_1/4 步分辨率
    =4: 400PPR_半步分辨率(B 型)
    =5: 1600PPR_1/8 步分辨率
    =6: 3200PPR_1/16 步分辨率
    =7: 6400PPR_1/32 步分辨率
PZAI[13] 步进电机运行驱动电流百分比(100%为4A):0~100
PZAI[14] 步进电机停止延时4秒,驱动电流百分比(100%为4A):0~100
         要求 PZAI[14]小于PZAI[13]
PZAI[15] 步进电机驱动速度上限HzMax
**&&&**步进电机定位控制参数**&&&**
PZAI[16] 步进电机定位控制转速变化时的加速度HzAc(Hz/S)
PZAI[17] 步进电机定位控制反转死区补偿,单位为电机脉冲数, =0_无死区补偿,要求手动转动机械置零点时,最后的调节应该为向正方向运行到零点,再运行“6666”置零,如“反转死区补偿”为8,运行到1000,从100正向运行为1000,从2000反向运行为992,出厂需预设为0;
PZAI[18] =0_无限位保护,=3_有反、正向硬件限位保护开关;
PZAI[19] =0备用;
**&&&**增量编码器参数:PZAI[20]~ PZAI[27]**&&&**
PZAI[20] 编码器方向:=0_编码器方向不取反,=1_编码器方向取反,=5555_无编码器
PZAI[21] 增量编码器规格参数_每转细分数(脉冲数):
PZAI[22] 备用,为0;
PZAI[23] 步进电机定位控制时,有编码器自动补偿脉冲偏差,=0_不补偿(位置控制自动补偿详细介绍见:丢步脉冲补偿,如无编码器,一定设为0),出厂需预设为0;

***************************************
PZAI[24] 正向 (上)限位置圈数,要求大于0;
PZAI[25] 反向 (下)限位置圈数,要求大于0;
如丝杠的螺距为4mm,可计算出正方向限位的尺寸;
PZAI[26]、PZAI[27]备用
*******************************
加中间变量显示说明PZAI[28]~31
PZ[28]*10000+PZ[29]、PZ[30]*10000+PZ[31]对应的PZ[24]、PZ[25]转换成的步进电机脉冲数上下限

4.节点ND的Web页面的操控:
具体操作见: 10CANWeb主站网关GW使用说明.doc的页6
通过CNW网关模块Web页面监视操控节点模块的DIDOAIAO参数,图中的Ax[]方刮号内为 Modbus AI寄存器地址,用以太网或RS485 Modbus上位软件(如 Modbus Poll软件)可读出这些寄存器变量。

标号(1)第1个AO为运行功能码,第2,3,4个AO为不同功能码对应的操控参数;
标号(2)为电机运行的反馈值;第1个AI为反馈的功能码,第2个AI为速度,
第3个AI*10000+第4个AI 为由编码器转换计算移到的位置;
标号(3)为编码器的输出,第1个AI为编码器的圈数,第2个AI为编码器的单圈细分,第3、4个AI为编码器的脉冲计数转换为电机的脉冲计数Pls(占2个WORD,=AI[x]X10000+ AI[x+1]);
标号(4)DI_Word 16个DI显示:
第1位(bit0)正(+)向限位保护开关(硬件)状态、
第2位(bit1)原点(中间点、一般没有)开关(硬件)状态、
第3位(bit2)反(负-)向位保护开关(硬件)状态、
第4位(bit3)备用
第5位(bit4)正向(+)限位值越限(软件判断)
第6位(bit5)反向(负-)限位值越限(软件判断)
第7位(bit6)备用
第8位(bit7)备用
第9位(bit8)电机控制使能(手转不动)状态,
第10位(bit9)电机位置控制允许状态;

4.1.步进电机的位置运行控制(在正反限位内):
此控制模式,步进电机必须脱机使能控制取消,不能手转动步进电机,并“零点校准”成功,才能进行步进电机的位置运行控制,即下面2项为1:
     DI状态的第9位(bit8)电机控制使能(手转不动)状态
     DI状态的第10位(bit9)电机位置控制允许状态;
速度设定小于HzMx(PZAI[15]:为速度上限),加速度为HzAc(PZAI[16]:为转速变化时的加速度);
下图标号(1) 运行功能码设为8888(位置运行控制模式),标号(2)为速度,标号(3)为要移到的位置,此处位置值为2X10000+1234=21234,点“刷新按钮”,可启动 STM控制节点位置控制。

返回 控制器 监控页面,如下图:

上图标号(1)为运行AO命令,第1个AO为运行功能码,第2个AO为速度,
第3个AOX10000+第4个AO 为 要移到的位置;
上图标号(2)为电机运行AI状态反馈,第1个AI为运行功能码,第2个AI为速度,
第3个AIX10000+第4个AI 为 移到的位置;
上图标号(3)为编码器AI输出, 第1个AI为编码器的圈数,第2个AI为编码器的单圈细分,第3个AIX10000+第4个AI 为 移到的位置;

4.2.命令说明:
运行功能码:命令AO,命令返回AI:
  命令分:“跳xxxx”跳命令 和“xxxx”常数命令
  跳命令如“跳5555”,指从其他值变为“5555”的上沿触发命令;
  常数命令如“8888”,指为等于这个常数的条件命令;

“跳5555”命令,手动脱机使能控制,可不费力手转动步进电机;
“跳4444”命令,脱机使能控制取消,不能手转动步进电机,电机脉冲计数强制为编码器脉冲计数值;
“跳6666”命令,电机转动停止,电机脉冲计数置零,编码器脉冲计数置零;
“跳3333”命令,有编码器,电机转动停止,电机脉冲计数强制为编码器脉冲计数;

“DI状态第9位(bit8)电机控制使能(手转不动)状态”为1, 可运行“7777”:
“7777”命令,AO置值,速度运行控制模式,速度模式时 不考虑电机设定的正反向限位值;

DI状态第9位(bit8)电机控制使能(手转不动)状态 为1
DI状态第10位(bit9)电机位置控制允许状态   为1 可运行“8888”及“9999”:
“8888”命令,AO置值,位置运行控制模式;
“9999”命令, 在用户设定的反向限位圈数值、正向限位圈数值之间往复测试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