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VEO™]
英飞凌32 位 TRAVEO™ T2G Arm® Cortex® 微控制器资源合集

楼主(2025-02-24):
产品手册
TRAVEO™ T2G 32位微控制器TRAVEO™ T2G微控制器,适用于智能绿色出行和安全关键行业应用
TRAVEO™ T2G 32位微控制器基于Arm® Cortex®-M4/M7核心,专为智能绿色出行和安全关键行业应用设计。它具备高性能、先进人机接口和强大安全特性,支持多种车载网络。产品组合广泛,涵盖车身和集群等系列,具备低功耗、FOTA升级、功能安全等优势,还有丰富的软件工具和生态系统支持,能满足汽车、工业等多领域复杂应用需求 。
TRAVEO™ T2G 32位微控制器TRAVEO™ T2G微控制器,

产品选型手册
微控制器口袋指南
英飞凌微控制器产品丰富,广泛用于工业、物联网、消费电子及汽车等领域。如工业物联网方面,XMC系列基于不同内核,具备多种通信接口和丰富外设;汽车领域的AURIX系列满足高安全需求,TRAVEO™ T2G系列适用于车身和集群应用。此外,还有无线电源控制器、工业PSoC™系列等。这些微控制器性能各异,为不同行业提供了多样化、高性能且可靠的解决方案 。

产品描述
TRAVEO™ T2GCYT2B6/CYT2B7/CYT2B9/CYT2BL高性能车身和驾驶员信息微控制器
该文档聚焦英飞凌相关产品,主要围绕其内部多种功能模块展开介绍。涵盖了稳压器、调试接口、各类振荡器、处理器单元(FPU、MPU、PPU )、通信接口(CAN FD、SPI等)、存储模块(SRAM、Code flash等)以及时钟、复位、加密等功能模块。这些功能模块相互协作,为产品在不同应用场景下提供了强大的性能支持,满足多样化的使用需求。

数据表
旅行 T2G 32位汽车MCU基于 Arm® Cortex®-MOF-单核
TRAVEO™ T2G 32位汽车MCU(CYT2BL系列)基于Arm® Cortex®-M4F内核 ,专为汽车系统设计。它集成双CPU子系统,具备丰富的片上资源,如大容量存储、多种通信接口(CAN FD、LIN等)、丰富的定时器和高性能模拟外设。支持ASIL-B功能安全,具备多种低功耗模式。芯片提供多种封装形式,且拥有完善的开发支持,包括丰富文档与适配第三方工具,适用于汽车车身控制等多种汽车电子应用场景。
旅行 T2G 32位汽车MCU基于 Arm®

旅行™ T2G 32位汽车MCU基于 Arm® Cortex®-M0F 单核
TRAVEO™ T2G 32位汽车MCU(CYT2B6系列)基于Arm® Cortex®-M4F内核 ,专为汽车系统打造。它集成双CPU子系统,具备576KB代码闪存、64KB工作闪存及64KB SRAM ,拥有丰富外设,如CAN FD、LIN、多种定时器和12位SAR ADC等。支持ASIL-B功能安全,具备多种低功耗模式。芯片提供多种封装形式,且拥有完善的开发支持,包括丰富文档与适配第三方工具,适用于汽车车身控制等多种汽车电子应用场景。
旅行™ T2G 32位汽车MCU基于 Arm® Cortex®-M0F

TRAVEO™ T2G 32位汽车MCU基于 Arm® Cortex®-M0F 单片机
TRAVEO™ T2G系列的CYT2B7是一款32位汽车MCU,基于Arm® Cortex®-M4F内核,专为汽车系统设计 。它集成双CPU子系统,拥有丰富的片上资源,如大容量存储、多种通信接口(CAN FD、LIN等)、丰富的定时器和高性能模拟外设。支持ASIL-B功能安全,具备多种低功耗模式。芯片提供多种封装形式,且拥有完善的开发支持,包括丰富文档与适配第三方工具,适用于汽车车身控制等多种汽车电子应用场景。
TRAVEO™ T2G 32位汽车MCU基于 Arm® Cortex®-M0F

基于Arm® Cortex®-M4F单片机的TRAVEO™ T2G 32位汽车MCU
CYT2B9是英飞凌推出的基于Arm® Cortex®-M4F内核的32位汽车MCU,主要用于汽车车身控制等系统。它集成双CPU子系统,具备丰富资源,如大容量存储、多种通信接口、丰富定时器与高性能模拟外设。支持ASIL-B功能安全,拥有多种低功耗模式。提供多种封装形式,且有完善的开发支持,包括丰富文档与适配第三方工具 。
基于Arm® Cortex®-M4F单片机的TRAVEO™ T2G

TRAVEO™T2G 32位汽车MCU基于 Arm® Cortex®-M0F 单片机
CYT2CL是英飞凌基于Arm® Cortex®-M4F内核的32位汽车MCU,用于汽车系统如集群入口单元。它集成双CPU子系统,具备丰富资源,如大容量存储、多种通信接口、丰富定时器与高性能模拟外设。支持ASIL-B功能安全,拥有多种低功耗模式,可满足汽车应用的安全与节能需求。提供多种封装形式,还有完善的开发支持,包括丰富文档与适配第三方工具 ,能有效助力汽车电子相关开发。
TRAVEO™T2G 32位汽车MCU基于 Arm® Cortex®-M0F

旅行™T2G 32位汽车MCU基于Arm® Cortexª-M7双
CYT4DN是英飞凌推出的基于Arm® Cortex®-M7双核心的32位汽车MCU,用于汽车仪表盘和抬头显示等系统。它集成2D图形引擎、声音处理功能,具备丰富的通信接口、多种定时器和高性能模拟外设。支持ASIL-B功能安全,拥有多种低功耗模式。具备512MB的外部存储扩展能力,还集成4096KB的VRAM 。同时,芯片提供多种封装形式,拥有完善的开发支持,能有效满足汽车电子应用的复杂需求。
旅行™T2G 32位汽车MCU基于Arm®

TRAVEO™T2G 32位汽车MCU基于 Arm® Cortex®-M3 单/双
CYT3BB/4BB是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32位汽车MCU,基于Arm® Cortex®-M7单/双核与Cortex®-M0+内核 。它集成丰富资源,如大容量存储、多种通信接口、定时器和高性能模拟外设,支持ASIL-B功能安全,具备多种低功耗模式。芯片提供多种封装形式,能满足汽车系统的不同需求,适用于高端车身控制单元等场景。同时,它拥有完善的开发支持,包括丰富文档与适配第三方工具,可有效助力汽车电子相关开发。
TRAVEO™T2G 32位汽车MCU基于 Arm® Cortex®-M3

用户手册
TRAVEO™ T2G汽车MCU:TVII-C-2D-4M集群2D寄存器
该文档是英飞凌TRAVEO™ T2G汽车微控制器(MCU)中TVII-C-2D-4M集群2D寄存器的参考手册。主要面向系统设计师和程序员,详细介绍了寄存器的相关信息及编程细节。内容涵盖寄存器权限、软件和硬件访问方式,对各模块寄存器如AXI_DMAC、BACKUP、CANFD等进行了细致说明,包括寄存器地址、位域功能、默认值等,为使用该MCU进行系统设计和编程提供了重要参考 。

TRAVEO™ T2G汽车MCU:TVII-C-2D-6M集群2D寄存器
该文档是英飞凌TRAVEO™ T2G汽车微控制器中TVII-C-2D-6M集群2D寄存器的参考手册。主要面向系统设计师和程序员,详细介绍了寄存器的相关信息及编程细节。内容涵盖寄存器权限、软件和硬件访问方式,对各模块寄存器如AXI_DMAC、BACKUP、CANFD等进行了细致说明,包括寄存器地址、位域功能、默认值等,为使用该MCU进行系统设计和编程提供了重要参考 。

特拉维奥™T2G汽车MCU:TVII-C-E-4M集群入口寄存器
该文档是英飞凌TRAVEO™ T2G汽车微控制器TVII-C-E-4M集群入口寄存器参考手册。主要面向系统设计师和程序员,详细介绍了寄存器的相关信息及编程细节。内容涵盖寄存器权限、软件和硬件访问方式,对各模块寄存器如BACKUP、CANFD、CM0P等进行了细致说明,包括寄存器地址、位域功能、默认值等,为使用该MCU进行系统设计和编程提供了重要参考。
特拉维奥™T2G汽车MCU

I2C驱动程序用户指南TRAVEO™T2G 系列
该文档是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的I2C驱动程序用户指南。主要面向使用该系列I2C驱动的人员,详细介绍了I2C驱动的架构、配置和使用方法。内容涵盖驱动在AUTOSAR环境中的嵌入、支持的硬件及开发环境,还介绍了驱动的功能、硬件资源、API函数,提供了错误代码、数据类型等参考信息,为开发者使用I2C驱动进行开发提供了全面的指导 。
I2C驱动程序用户指南TRAVEO™T2G

MCU 3.0 驱动用户指南TRAVEO™ T2G系列
该文档是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的MCU 3.0驱动用户指南。它主要面向使用该驱动的开发者,详细介绍了MCU驱动相关内容。涵盖驱动架构、在AUTOSAR环境中的嵌入情况、支持的硬件和开发环境;阐述了驱动的使用步骤、文件结构与依赖关系;还介绍了EB tresos Studio配置接口、功能描述、硬件资源等,并提供了API参考和寄存器信息,为开发者提供了全面的指导。
MCU 3.0 驱动用户指南TRAVEO™

MCU驱动用户指南TRAVEO™ T2G家族
该文档是英飞凌TRAVEO™ T2G家族MCU驱动用户指南。它围绕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的驱动展开,涵盖驱动架构、配置、使用方法等多方面内容。介绍了驱动在AUTOSAR环境中的嵌入,详细说明了时钟、低功耗模式及RAM初始化的配置;阐述了使用驱动的步骤、文件结构与依赖关系;提供了EB tresos Studio配置接口、功能描述、硬件资源使用情况,还给出API参考和寄存器信息,助力开发者掌握该驱动的应用 。
MCU驱动用户指南TRAVEO™

CAN 驱动用户指南TRAVEO™ T2G系列
这是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CAN驱动用户指南,主要面向使用该系列CAN驱动的开发者。它围绕CAN驱动展开,详细介绍了其架构、在AUTOSAR环境中的嵌入情况,以及支持的硬件和开发环境;说明了驱动的安装、配置、使用步骤,以及文件结构和依赖关系;提供EB tresos Studio配置接口、功能描述、硬件资源使用信息,还给出API参考和寄存器表,助力开发者掌握该驱动的应用 。
CAN 驱动用户指南TRAVEO™

ICU 驾驶员用户指南TRAVEO™ T2G 系列
这是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ICU驱动用户指南,主要面向使用该系列ICU驱动的开发者。该指南详细介绍了ICU驱动的架构、在AUTOSAR环境中的嵌入情况、支持的硬件及开发环境;说明了驱动的安装、配置和使用步骤,以及文件结构和依赖关系;介绍了EB tresos Studio配置接口、功能特性、硬件资源使用信息;还提供了API参考和寄存器表,助力开发者掌握ICU驱动的应用。
ICU 驾驶员用户指南TRAVEO™ T2G

SPI3.0处理程序/驱动程序用户指南TRAVEO™ T2G系列
该文档是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SPI 3.0处理程序/驱动程序的用户指南,涵盖SPI驱动多方面内容。介绍了其架构、在AUTOSAR环境中的嵌入情况及支持的硬件和开发环境。详细说明了使用步骤,包括安装、配置、应用适配等。还阐述了功能特性、硬件资源使用,提供API参考和寄存器访问表,为开发者使用该SPI驱动提供全面指导。
SPI3.0处理程序驱动程序用户指南TRAVEO™

ICU 3.0驱动用户指南TRAVEOT™ T2G系列
该文档是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ICU 3.0驱动的用户指南。主要介绍其架构、配置与使用方法,涵盖从安装、配置到应用适配、构建流程等方面。详细阐述了ICU驱动在AUTOSAR环境中的嵌入情况、支持的硬件及开发环境。同时提供丰富的API参考和寄存器访问表,还说明了错误处理、多核心支持等内容,为开发者使用该驱动提供了全面且细致的指导。
ICU 3.0驱动用户指南TRAVEOT™

LIN驱动程序用户指南TRAVEO™T2G系列
该文档是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LIN驱动程序的用户指南,主要围绕LIN驱动展开。它详细阐述了驱动的架构、在AUTOSAR环境中的嵌入情况,以及支持的硬件和开发环境。涵盖从安装、配置、应用适配到构建流程等使用步骤,还介绍了文件结构、依赖关系、功能特性、硬件资源,提供了API参考和寄存器访问表,为开发者使用该驱动提供全面指导。

端口3.0驱动程序用户指南
该文档是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Port 3.0驱动程序的用户指南。它主要围绕驱动的架构、配置与使用展开,详细介绍了在AUTOSAR环境中的嵌入情况、支持的硬件和开发环境。涵盖从安装、配置、应用适配到构建流程的步骤,还说明了文件结构、依赖关系、功能特性、硬件资源,提供API参考和寄存器访问表,为开发者使用该驱动提供全面的指引。

PORT 驱动程序用户指南TRAVEO™ T2G 系列
该文档是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PORT驱动程序的用户指南。它围绕PORT驱动展开,介绍了其在AUTOSAR环境中的位置、支持的硬件及开发环境。详细阐述了驱动的安装、配置、应用适配、构建流程等使用步骤,说明了文件结构和依赖关系。还对驱动的功能特性、硬件资源进行说明,并提供API参考和寄存器访问表,为开发者使用该驱动提供全面指导。
PORT 驱动程序用户指南TRAVEO™ T2G

SPI处理程序/驱动程序用户指南TRAVEO™ T2G系列
该文档是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SPI处理程序/驱动程序的用户指南。它主要介绍SPI驱动相关内容,涵盖在AUTOSAR环境中的架构、支持的硬件及开发环境。详细阐述从安装、配置、应用适配到构建流程的使用步骤,说明了文件结构和依赖关系。对驱动的功能特性、硬件资源进行说明,并提供API参考和寄存器访问表,为开发者使用该驱动提供全面指引。
SPI处理程序驱动程序用户指南TRAVEO™

OCU 驾驶员用户指南TRAVEO™ T2G系列
该文档是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OCU驱动程序的用户指南。主要介绍OCU驱动的架构、配置和使用方法。涵盖在AUTOSAR环境中的嵌入情况、支持的硬件和开发环境。详细说明了从安装、配置、应用适配到构建流程的步骤,以及文件结构、依赖关系。还对驱动的功能特性、硬件资源进行介绍,提供API参考和寄存器访问表,为开发者使用该驱动提供全面指导。
OCU 驾驶员用户指南TRAVEO™

PWM 3.0 驱动程序用户指南TRAVEO™ T2G 系列
该文档是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PWM 3.0驱动程序的用户指南,旨在帮助开发者了解和使用该驱动。它详细介绍了PWM驱动在AUTOSAR环境中的架构、支持的硬件和开发环境。涵盖安装、配置、应用适配、构建流程等使用步骤,阐述了文件结构与依赖关系。还深入讲解功能特性、硬件资源,提供API参考和寄存器访问表,为开发者提供全面的使用指导 。
PWM 3.0 驱动程序用户指南TRAVEO™ T2G

PWM 驱动用户指南T2G系列
该文档是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PWM驱动用户指南,主要用于指导开发者使用该驱动。它介绍了PWM驱动的架构、在AUTOSAR环境中的嵌入情况,以及支持的硬件和开发环境。详细阐述了安装、配置、应用适配和构建流程,说明了文件结构与依赖关系,介绍了EB tresos Studio配置接口。还对功能特性、硬件资源进行讲解,并提供API参考和寄存器访问表,为开发者提供全面技术支持。

看门狗3.0驱动程序用户指南TRAVEO™ T2G系列
该文档是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看门狗3.0驱动程序的用户指南。它主要介绍了驱动的架构、在AUTOSAR环境中的嵌入情况、支持的硬件和开发环境。涵盖从安装、配置、应用适配到构建流程的使用步骤,阐述了文件结构和依赖关系。还详细说明了驱动的功能特性、硬件资源,提供API参考和寄存器访问表,为开发者使用该驱动提供全面的指导 。
看门狗3.0驱动程序用户指南TRAVEO™

代码闪存驱动用户指南TRAVEO™ T2G系列
该文档是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代码闪存驱动的用户指南,主要面向使用该驱动软件的开发者。它详细介绍了驱动的架构、在AUTOSAR环境中的嵌入情况、支持的硬件和开发环境,以及字符集与编码。涵盖安装、配置、应用适配和构建流程等使用步骤,说明了文件结构与依赖关系。还对驱动功能特性、硬件资源进行讲解,并提供API参考和寄存器访问表,为开发者提供全面技术支持。
代码闪存驱动用户指南TRAVEO™

闪存测试用户指南TRAVEO™T2G系列
该文档是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Flash Test的用户指南,主要介绍其架构、配置及使用方法。涵盖在AUTOSAR环境中的嵌入情况、支持硬件与开发环境。详细说明了安装、配置、应用适配、构建流程等内容,介绍了文件结构与依赖关系。还阐述功能特性、硬件资源,提供API参考和寄存器访问表,助力开发者使用该测试工具。

JPEG 解码驱动程序用户指南TRAVEO™T2G集群系列
该文档是英飞凌TRAVEO™ T2G集群系列JPEG解码驱动程序的用户指南。主要面向使用该驱动的开发者,介绍其集成、功能特性、使用方法等内容。涵盖驱动安装、项目创建、编译链接,阐述硬件与软件的映射关系、文件结构。详细说明各API的类型定义、功能、使用条件及错误处理,还给出示例序列。同时介绍了驱动的假设、偏差、限制及修订历史,帮助开发者更好地使用该驱动。

ADC (扩展包)驱动程序用户指南TRAVEO™ T2G系列
该文档是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ADC(扩展包)驱动程序的用户指南。它围绕ADC驱动展开,介绍了其架构、配置与使用方法。涵盖在AUTOSAR环境中的嵌入情况、支持的硬件和开发环境。详细说明了安装、配置、应用适配、构建流程等内容,介绍了文件结构与依赖关系。还阐述功能特性、硬件资源,提供API参考和寄存器访问表,助力开发者使用该驱动。
ADC (扩展包)驱动程序用户指南TRAVEO™

ADC 驱动程序用户指南TRAVELT™ T2G系列
该文档是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ADC驱动程序的用户指南。主要介绍其架构、配置及使用方法,涵盖在AUTOSAR环境中的嵌入情况、支持的硬件和开发环境。详细阐述了安装、配置、应用适配、构建流程等步骤,介绍文件结构与依赖关系,对功能特性、硬件资源进行说明,并提供API参考和寄存器访问表,帮助开发者理解和使用该驱动,为基于TRAVEO™ T2G系列的开发提供全面技术支持 。
ADC 驱动程序用户指南TRAVELT™

DIO 3.0 驱动用户指南TRAVEO™ T2G系列
该文档是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DIO 3.0驱动的用户指南。它围绕DIO驱动展开,介绍了其在AUTOSAR环境中的架构、支持的硬件和开发环境。详细阐述使用该驱动的步骤,包括安装、配置、应用适配和构建流程等。还介绍文件结构与依赖关系,对功能特性、硬件资源进行说明,提供API参考和寄存器访问表,帮助开发者了解和使用DIO 3.0驱动,为相关开发工作提供全面指导。
DIO 3.0 驱动用户指南TRAVEO™

DIO 驱动程序用户指南TRAVEO™ T2G系列
该文档是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DIO驱动程序的用户指南,旨在指导开发者使用该驱动。它详细介绍了DIO驱动的架构、在AUTOSAR环境中的嵌入情况,以及支持的硬件和开发环境。涵盖安装、配置、应用适配和构建流程等使用步骤,阐述了文件结构与依赖关系,介绍了EB tresos Studio配置接口。还对功能特性、硬件资源进行讲解,并提供API参考和寄存器访问表,为开发者提供全面技术支持。
DIO 驱动程序用户指南TRAVEO™

闪存驱动器用户指南TRAVEOT™ T2G系列
该文档是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Flash驱动程序的用户指南。它主要介绍了该驱动在AUTOSAR环境中的架构、支持的硬件和开发环境。详细阐述了驱动的安装、配置、应用适配、构建流程等使用步骤,还介绍了文件结构与依赖关系,对功能特性、硬件资源进行说明,提供API参考和寄存器访问表。此外,还涵盖错误处理、中断、内存保护等方面内容,为开发者使用Flash驱动提供全面指导。

GPT3.0 驱动用户指南TRAVEO™ T2G 系列
该文档是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GPT 3.0驱动程序的用户指南,主要面向使用该驱动的开发者。它详细介绍了GPT驱动在AUTOSAR环境中的架构、支持的硬件和开发环境。涵盖驱动安装、配置、应用适配和构建流程等使用步骤,阐述了文件结构与依赖关系。还对功能特性、硬件资源进行说明,提供API参考和寄存器访问表,帮助开发者了解和使用GPT 3.0驱动,为相关开发工作提供全面指导。
GPT3.0 驱动用户指南TRAVEO™ T2G

GPT驱动程序用户指南TRAVEO™T2G系列
该文档是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GPT驱动程序的用户指南。它主要介绍了GPT驱动在AUTOSAR环境中的架构、支持的硬件和开发环境。详细阐述了驱动的安装、配置、应用适配、构建流程等使用步骤,还介绍了文件结构与依赖关系。对功能特性、硬件资源进行说明,提供API参考和寄存器访问表,涵盖错误处理、中断、触发等方面内容。此外,还给出了版本修订历史,为开发者使用该驱动提供全面的指导。

资源模块用户指南TRAVEO™ T2G系列
该文档是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资源模块的用户指南,旨在帮助开发者了解和使用该模块。它介绍了资源模块的架构,其通过提供资源文件降低用户配置复杂度。涵盖支持的硬件及开发环境,详细说明了安装、配置步骤,还介绍了文件结构与依赖关系。在EB tresos Studio配置方面,指出主要通过ResourceGeneral容器选择子衍生产品。此外,文档包含修订历史等内容,为开发者提供全面参考 。
资源模块用户指南TRAVEO™

看门狗驱动程序用户指南TRAVEO™ T2G系列
该文档是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看门狗驱动程序的用户指南,主要面向使用该驱动的开发者。它介绍了看门狗驱动在AUTOSAR环境中的架构,支持的硬件为TRAVEO™ T2G微控制器,开发环境对应AUTOSAR 4.2.2版本。详细阐述驱动安装、配置、应用适配及构建流程,介绍文件结构与依赖关系,说明功能特性、硬件资源,提供API参考和寄存器访问表。此外,还给出修订历史,助力开发者掌握该驱动的使用。
看门狗驱动程序用户指南TRAVEO™

核心测试3.0用户指南TRAVEOT™ T2G 系列
该文档是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Core Test 3.0的用户指南。它围绕Core Test展开,介绍其在AUTOSAR环境中的架构,支持的硬件为TRAVEO™ T2G微控制器,开发环境对应AUTOSAR 4.2.2版本。详细阐述驱动安装、配置、应用适配及构建流程,介绍文件结构与依赖关系,说明功能特性、硬件资源,提供API参考和寄存器访问表。此外,还给出修订历史,助力开发者掌握Core Test 3.0的使用。
核心测试3.0用户指南TRAVEOT™ T2G

核心测试用户指南
该文档是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Core Test的用户指南,旨在帮助相关人员掌握其使用方法。它详细介绍了Core Test的架构,在AUTOSAR环境中属于微控制器抽象层。支持TRAVEO™ T2G微控制器系列,开发环境对应AUTOSAR 4.2.2版本。文档涵盖安装、配置、应用适配和构建流程,阐述文件结构与依赖关系,对功能特性、硬件资源进行说明,并提供API参考和寄存器访问表,还有修订历史等内容。

闪存EEPROM仿真用户指南
该文档是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Flash EEPROM Emulation(FEE)的用户指南,主要面向使用该软件的开发者。它介绍了FEE在AUTOSAR环境中的架构,支持TRAVEO™ T2G微控制器,开发环境对应AUTOSAR 4.2.2版本。详细阐述安装、配置、应用适配及构建流程,介绍文件结构与依赖关系,说明功能特性、硬件资源,提供API参考和寄存器访问表。此外,还给出修订历史,帮助开发者掌握FEE的使用。

RAM 测试用户指南TRAVEO™ T2G系列
该文档是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RAM Test的用户指南,主要面向相关开发人员。它介绍了RAM Test在AUTOSAR环境中的架构,支持TRAVEO™ T2G的SRAM和TCM。开发环境对应AUTOSAR 4.2.2版本,文件使用ASCII字符集、UTF - 8编码。详细阐述了安装、配置、应用适配、构建流程,介绍文件结构与依赖关系,说明功能特性、硬件资源,提供API参考和寄存器访问表,还有修订历史,助力开发者掌握RAM Test的使用。
RAM 测试用户指南TRAVEO™

UART驱动用户指南TRAVEO™T2G系列
该文档是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UART和VUART驱动程序的用户指南。主要介绍这两款驱动在AUTOSAR环境中的架构、功能、配置及使用方法。支持TRAVEO™ T2G微控制器,开发环境对应AUTOSAR 4.2.2版本。详细阐述安装、配置步骤,涉及EB tresos Studio配置界面各参数。介绍文件结构与依赖关系,说明功能特性、硬件资源,提供API参考和寄存器访问表,还有修订历史,帮助开发者掌握驱动使用。

英飞凌 - Traveo II TVII B E 1M 寄存器技术参考手册(TRM)- 用户手册 - 版本 09.00
这是英飞凌针对 Traveo II 系列中 TVII B E 1M 型号的寄存器编写的用户手册,版本号为 09.00。手册聚焦于该芯片的寄存器相关内容,详细介绍了寄存器的功能、地址映射、位域定义以及配置方法等,为系统设计人员和程序员在进行基于 TVII B E 1M 的硬件设计和软件开发时,提供了全面的寄存器参考信息,有助于他们准确地对芯片寄存器进行操作和设置,以实现各种功能和应用场景,是深入了解和使用 Traveo II TVII B E 1M 芯片的重要技术资料
英飞凌 - Traveo II TVII B E 1M 寄存器技术参考手册(TRM)- 用户手册 - 版本

英飞凌 - Traveo II TVII B E 2M 寄存器技术参考手册(TRM)- 用户手册 - 版本 06.00
这是英飞凌推出的针对 Traveo II 系列中 TVII B E 2M 型号的寄存器用户手册,版本号为 06.00。手册详细涵盖了 TVII B E 2M 芯片寄存器的全方位信息,包括寄存器的详细功能描述、地址映射关系、各个位域的具体含义以及不同应用场景下的配置方法等。为开发人员在进行基于 Traveo II TVII B E 2M 芯片的硬件设计、软件开发以及系统调试等工作时,提供了详细且权威的寄存器操作参考依据,助力开发人员精准配置寄存器以实现各种功能和应用需求。
英飞凌 - Traveo II TVII B E 2M 寄存器技术参考手册(TRM)- 用户手册 - 版本

英飞凌 - Traveo II TVII B H 4M 寄存器技术参考手册(TRM) - 用户手册 - 版本 06.00
此文档是英飞凌为 Traveo II 系列的 TVII B H 4M 型号所编写的英文用户手册,版本为 06.00。手册聚焦于该芯片的寄存器,深入阐述了寄存器的功能用途、地址分配、位域定义和操作方法等内容。对于从事基于 TVII B H 4M 芯片开发工作的工程师而言,它是不可或缺的技术指南,能帮助他们在硬件设计和软件开发过程中,精确配置寄存器,实现芯片的各项功能,确保系统的稳定运行和性能优化。
英飞凌 - Traveo II TVII B H 4M 寄存器技术参考手册(TRM) - 用户手册 - 版本

英飞凌 - Traveo II TVII B H 8M 寄存器技术参考手册(TRM)- 用户手册 - 版本 09.00
这是英飞凌针对 Traveo II 系列中的 TVII B H 8M 型号所编写的寄存器相关的英文用户手册,版本号为 09.00。手册内容专门围绕 Traveo II TVII B H 8M 芯片的寄存器展开,会详细介绍寄存器的详细功能、地址映射关系、各个位的具体含义和作用,以及在不同应用场景下如何对寄存器进行配置和操作等,为开发人员基于 Traveo II TVII B H 8M 芯片进行硬件设计、软件开发、系统调试等工作提供了全面且详细的寄存器操作参考依据,帮助开发人员更好地理解和使用芯片的寄存器资源,以实现各种功能和应用需求。
英飞凌 - Traveo II TVII B H 8M 寄存器技术参考手册(TRM)- 用户手册 - 版本

应用文档
使用 SDHC 主控在TRAVEO™ T2G家族 MCU 中
该文档聚焦英飞凌TRAVEO™ T2G家族MCU中SDHC主机控制器的应用,主要面向使用该控制器的用户。它详细阐述了数据传输和中止事务的序列,涵盖无DMA、单操作DMA(SDMA)和高级DMA(ADMA)三种数据传输方式,介绍了相应的中断处理和寄存器设置。同时说明了中止事务的不同场景、命令序列以及同步和异步中止的方法,还提及复位命令的使用。此外,包含术语解释、修订历史等内容,为开发者提供技术参考 。
使用 SDHC 主控在TRAVEO™ T2G家族 MCU

如何在TRAVEO™ T2G家族中使用系统调用(SROMAPI)来处理eFuse
该文档聚焦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MCU,介绍如何运用系统调用(SROM APIs)处理eFuse。它先阐述eFuse的作用与系统调用相关概念,如接口、参数传递及验证方式 。接着详细说明处理eFuse的各类系统调用,像BlowFuseBit、ReadFuseByte等。随后介绍eFuse结构和参数设定方法,以及系统调用的运行要求。最后通过吹写eFuse和转换到安全状态的实例,展示系统调用的使用流程,为开发者提供操作指导。
如何在TRAVEO™

如何在TRAVEO™ T2G系列的复位过程和低功耗模式转换中保留RAM数据
该文档是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MCU的应用笔记,主要介绍在复位和低功耗模式转换时确保RAM数据保留的方法。涵盖复位流程、低功耗模式(DeepSleep和Hibernate模式)转换过程中RAM数据的保留操作。通过LVD中断、外部复位等方式实现复位时的数据保留,详细阐述DeepSleep和Hibernate模式下的操作流程,并给出相关代码示例。此外,还提供术语解释、相关文档资料等内容,帮助开发者掌握相关技术要点。
如何在TRAVEO™

如何在TRAVEO™T2G系列中使用I2S
该文档聚焦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MCU,旨在指导开发者配置和使用I2S。它先介绍I2S结构、内部与外部时钟设置、MCLK输出功能及数字音频接口格式,以TLV320AIC26音频编解码器为例阐述其工作原理。接着详细说明I2S的设置步骤,包括HF时钟、端口、中断、SPI、I2S自身及音频编解码器的设置,还涉及PLL设置计算。最后给出中断处理方式,并罗列相关术语解释、参考文档和修订历史等内容 。

如何在TRAVEO™T2G中使用中断
该文档聚焦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MCU的中断使用,为开发者提供全面指导。它先介绍中断的重要性,接着阐述中断架构、操作流程和初始化步骤,并结合示例说明。同时详细介绍多种中断场景的应用,包括外设中断、软件中断等,还对故障报告结构的设置和处理进行讲解。此外,提供术语解释、参考文档等内容,帮助开发者深入理解和运用中断功能,提升开发效率和系统可靠性 。

在TRAVEO™ T2G MCU中的保护配置
该文档围绕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MCU的保护单元展开,旨在指导开发者进行相关配置以增强系统安全性。它详细介绍了MPU、SMPU和PPU三种保护单元的功能、结构、位置及操作原理,包括总线传输的保护属性、属性继承、用户/特权属性切换等。通过具体用例和配置示例,展示不同保护单元的设置方法,并给出相应的代码示例。此外,还提供术语解释和参考文档,帮助开发者深入理解和运用保护单元。

低功耗模式程序在TRAVEO™ T2G系列中
该文档聚焦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MCU的低功耗模式,旨在指导开发者有效运用低功耗功能。它详细介绍了Active、Sleep、DeepSleep和Hibernate四种模式的特点、进入与唤醒条件及方法,阐述了WDT在低功耗模式下的设置与应用,还通过实例说明循环唤醒和CAN唤醒操作的原理、配置及代码实现。此外,提供术语解释和参考资料,助力开发者深入理解并合理配置低功耗模式,优化系统功耗 。
低功耗模式程序在TRAVEO™

TRAVEO™ T2G 系列中定时器、计数器以及 PWM(TCPWM)的一般设定方法
该文档围绕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的定时器、计数器及PWM(TCPWM)展开。它详细介绍了TCPWM的多种功能模式,如定时器、捕获、PWM等,涵盖各模式的原理、使用场景、配置方法与代码示例。同时阐述了其与触发多路复用器的协同工作方式,包括3个TCPWM同时启动以及TCPWM输出触发AD转换的设置。此外,还提供了术语解释和相关文档资料,助力开发者掌握TCPWM在该系列微控制器中的应用 。
TRAVEO™ T2G 系列中定时器、计数器以及

使用TRAVEO™ T2G系列MCU中的看门狗定时器
该文档围绕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的定时器、计数器及PWM(TCPWM)展开。它详细介绍了TCPWM的多种功能模式,如定时器、捕获、PWM等,涵盖各模式的原理、使用场景、配置方法与代码示例。同时阐述了其与触发多路复用器的协同工作方式,包括3个TCPWM同时启动以及TCPWM输出触发AD转换的设置。此外,还提供了术语解释和相关文档资料,助力开发者掌握TCPWM在该系列微控制器中的应用 。
使用TRAVEO™

TRAVEO™ T2G 系列 LIN(Local Interconnect Network)的使用方法
该文档主要介绍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MCU中LIN(Local Interconnect Network)的使用方法,面向使用该系列芯片进行LIN通信开发的人员。文档涵盖LIN的基本概念,如系统连接、消息帧格式和波特率设定。通过示例展示基于SDL库的LIN主站和从站的初始化、通信及中断处理过程,详细说明了相关配置参数和代码实现。此外,还提供了术语解释、相关文档资料等内容,帮助开发者掌握LIN在该系列MCU中的应用。
TRAVEO™ T2G 系列 LIN(Local Interconnect

开始使用ModusToolbox中的TRAVEO™ T2G 系列MCUT™
该文档聚焦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MCU,面向新手介绍其开发相关内容。它先阐述该系列MCU的架构特点、丰富资源及应用领域,接着介绍ModusToolbox™开发生态系统,涵盖开发工具、软件资源、调试编程等方面。随后以基于Eclipse IDE for ModusToolbox™软件创建“Hello World”项目为例,详细说明从搭建开发环境、创建项目、编写固件到测试的全流程,最后提供术语解释、参考文档和修订历史,助力开发者快速上手。
开始使用ModusToolbox中的TRAVEO™ T2G

使用SAR ADC在TRAVEO™ T2G汽车微控制器中
该文档围绕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汽车微控制器的SAR ADC展开。主要面向使用该系列微控制器进行开发的人员,介绍SAR ADC的配置与使用方法。内容涵盖软件、硬件触发,分组处理、均值计算、范围及脉冲检测、诊断和校准等功能的操作步骤与代码示例。还包含温度传感器测量温度的流程及相关代码,为开发者提供了全面的技术指导,帮助其掌握SAR ADC在实际项目中的应用。
使用SAR ADC在TRAVEO™

使用加密模块在TRAVEO™ T2G系列中使用
该文档聚焦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的加密模块(CRYPTO),为使用该模块的开发者提供指导。文档介绍了加密操作及功能,如对称/非对称加密、哈希计算等;阐述了Crypto驱动的架构、初始化和使用方法;详细说明了CRC、PRNG、TRNG、AES等多种加密相关功能的用例、驱动函数和流程图。此外,还给出术语解释、参考资料及修订历史,帮助开发者掌握CRYPTO模块在实际项目中的应用。
使用加密模块在TRAVEO™

使用SMIF在T2G系列中使用
该文档聚焦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MCU的串行存储器接口(SMIF),旨在指导开发者使用。它先介绍SMIF的功能特性、数据捕获方案及命令,接着以双四SPI DDR模式为例,阐述从连接设备、初始化,到擦除、读写数据等操作流程。同时,给出硬件配置示例,涵盖S25FL256设备和HYPERFLASH™、HYPERRAM™的配置。此外,还提供术语解释、参考资料和修订历史,帮助开发者全面掌握SMIF在T2G系列MCU中的应用 。

GPIO 使用设置在TRAVEO™ T2G 家族中
该文档聚焦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MCU的GPIO使用。它先介绍GPIO基本特性,包括物理结构、启动与低功耗行为、中断及输出数据配置等。接着基于示例和英飞凌提供的示例驱动库,阐述GPIO初始化、端口电平切换、输入读取、中断配置及外设功能配置等操作。此外,给出I/O端口配置实例,提供术语解释和参考资料,帮助开发者掌握T2G系列MCU中GPIO的应用。
GPIO 使用设置在TRAVEO™ T2G

CAN FD 在 T2G家族中的使用
该文档围绕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的CAN FD(灵活数据速率控制器局域网)展开。它先介绍CAN FD的基本概念,包括网络结构、消息格式和位定时等。接着阐述T2G系列中CAN FD控制器的架构、功能特点。随后基于示例和英飞凌提供的示例驱动库(SDL),详细说明CAN FD的设置,涵盖初始化、消息收发等内容。此外,还给出术语解释和参考资料,帮助开发者掌握CAN FD在T2G系列微控制器中的应用。

TRAVEO™ T2G 系列智能 I/O 的使用方法
该文档聚焦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CYT2/CYT3/CYT4系列MCU的智能I/O使用。它先介绍智能I/O在信号处理方面的应用场景和旁路设置,接着剖析其由时钟、同步等部分构成的内部结构。随后以极性反转、复位检测/安定回路为例,基于示例驱动库(SDL),详细阐述配置流程和代码实现。此外,还提供术语解释、相关文档资料,助力开发者掌握智能I/O在T2G系列MCU中的应用 。
TRAVEO™ T2G 系列智能 IO

硬件设计指南适用于TRAVEO™ T2G系列
该文档是TRAVEO™ T2G系列MCU的硬件设计指南,主要面向硬件设计师。它详细阐述了该系列MCU在硬件设计方面的要点,涵盖从芯片选型、电源供应、时钟系统、复位电路到引脚处理、接口设计、PCB布局等多方面内容,并给出不同型号在各方面的设计建议和注意事项,为开发者搭建稳定可靠的硬件环境提供了全面指导,有助于优化硬件设计、提高系统性能 。
硬件设计指南适用于TRAVEO™

特拉维奥™T2G系列的触发多路复用器使用方法
该文档是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触发多路复用器的使用说明,涵盖其多种应用场景下的设置方法。文档先介绍触发多路复用器的两种分组类型、相关信号及功能,后通过TCPWM触发P - DMA传输、单TCPWM触发SAR的ADC转换等多个实例,详细说明不同场景下的设置步骤和代码示例,还提供了术语解释和相关资料索引,便于用户深入理解和使用。

英飞凌 - TRAVEO T2G 系列引脚分配支持工具 - 应用笔记 - 版本 05.00
该应用笔记由英飞凌发布,版本为 05.00,聚焦于 TRAVEO T2G 系列的引脚分配支持工具。笔记旨在指导用户如何使用该工具,对 TRAVEO T2G 系列芯片进行合理的引脚分配。内容可能涵盖工具的功能介绍、操作步骤、引脚分配的注意事项等,帮助开发者在硬件设计中高效利用芯片引脚资源,确保系统的稳定运行和功能实现。
英飞凌 - TRAVEO T2G 系列引脚分配支持工具 - 应用笔记 - 版本

英飞凌 - TRAVEO T2G 家族 CSV 参数设置 - 应用笔记 - 版本 03.00
这份由英飞凌发布的应用笔记,版本号为 03.00,专门针对 TRAVEO T2G 家族产品的 CSV(可能是芯片内特定模块或功能)参数设置。笔记详细介绍了设置这些参数的具体方法、步骤及注意事项。它能帮助开发者准确理解并合理配置 CSV 参数,以确保 TRAVEO T2G 芯片在不同应用场景下都能稳定、高效地运行,为相关硬件设计和软件开发提供了重要参考。
英飞凌 - TRAVEO T2G 家族 CSV 参数设置 - 应用笔记 - 版本

英飞凌 - Traveo T2G 系列 ECO 参数设置 - 应用笔记 - 版本 03.00
这是英飞凌针对 Traveo T2G 系列产品推出的应用笔记,版本为 03.00。文档主要聚焦于 Traveo T2G 系列微控制器的 ECO 参数设置方法,详细介绍了各类 ECO 参数的含义、作用以及如何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和需求进行合理配置,帮助工程师理解和掌握相关参数设置技巧,以充分发挥 Traveo T2G 系列芯片的性能,确保系统在节能、环保等方面达到最佳状态,为基于 Traveo T2G 的产品开发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持。
英飞凌 - Traveo T2G 系列 ECO 参数设置 - 应用笔记 - 版本

时钟配置设置在TRAVEO™ T2G Body High系列中
该文档聚焦TRAVEO™ T2G Body High系列微控制器,详细阐述时钟配置相关内容。首先介绍了文档适用对象及系列产品,接着深入剖析时钟系统,涵盖资源、功能、基本设置等。随后,从外部到内部时钟,依次讲解各时钟源配置方法,并给出丰富示例与代码。还补充了外设时钟输入、校准计数器应用等信息,最后提供术语解释与参考资料,助力开发者掌握该系列芯片时钟配置。
时钟配置设置在TRAVEO™ T2G Body

开始使用TRAVEO™T2G系列MCU
该文档聚焦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为开发者提供入门指引。它先介绍了CYT2B、CYT4B等系列产品的特性,包括CPU、内存、通信接口等。接着详细阐述开发环境与工具,如评估板、示例驱动库、外设驱动等,并以GHS MULTI和IAR EWARM为例说明使用方法。此外,还提供了术语解释和相关文档索引。整体有助于开发者快速熟悉该系列MCU并开展开发工作。

闪存访问程序用于TRAVEO™ T2G系列
该文档围绕TRAVEO™ T2G系列MCU的闪存访问展开。先介绍闪存的特性、架构和扇区配置等基础知识,接着详细阐述闪存擦除、编程的操作步骤及双银行模式下的重写流程,还给出工作闪存的读取方法和相关示例代码。此外,提供术语缩写解释和相关文档参考,帮助开发者深入理解并掌握该系列MCU的闪存访问操作,为开发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闪存访问程序用于TRAVEO™

使用 LIN 在 TRAVEO™T2G 系列中
该文档聚焦TRAVEO™ T2G系列MCU的LIN总线应用。先介绍LIN协议概念、系统连接、消息帧格式及波特率设置,接着以示例展示LIN通信过程,涵盖消息传输与事件生成。随后详细阐述主从节点操作实例,包括初始化、通信及中断处理,给出配置参数和代码示例。此外,提供术语解释和相关文档参考,助力开发者掌握该系列MCU的LIN功能应用,为实际开发提供全面指导。
使用 LIN 在 TRAVEO™T2G

如何在TRAVEOTM T2G家族中使用串行通信块(SCB)
该文档主要介绍TRAVEO™ T2G系列MCU中串行通信块(SCB)的使用方法。它支持SPI、UART、I2C三种协议,详细阐述了各协议模式下的功能特性,如SPI的多种协议支持、UART的多种功能及I2C的多模式等。通过实例展示了不同模式下的配置和使用过程,包括SPI主从模式、UART标准模式、I2C主从模式,并给出相应配置参数与代码示例,还提供术语解释和相关文档参考,助力开发者掌握SCB的应用。
如何在TRAVEOTM

在TRAVEO™T2G系列中安全系统配置
该文档围绕TRAVEO™ T2G系列MCU的安全系统配置展开。介绍了安全系统的定义、相关基础概念和设备生命周期阶段。详细阐述了启动序列、信任链、代码签名与验证、资源保护等内容,还提供了配置安全系统的具体步骤,如TOC2、用户应用程序块等的设置,以及生成公私钥、创建安全镜像等操作方法,为开发者构建安全系统提供全面指导。

智能I/O使用设置在TRAVEO™ T2G系列中
该文档聚焦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CYT2/CYT3/CYT4系列MCU的智能IO使用设置。详细介绍智能IO在芯片中的功能,如信号逻辑处理、引脚路由等应用场景。深入解析其结构,包括时钟与复位、同步器、查找表和数据单元等组件。通过改变引脚路由、复位检测电路等实例,结合Sample Driver Library展示配置方法和代码示例,还提供术语解释与相关文档参考,助力开发者掌握智能IO的应用。
智能IO使用设置在TRAVEO™

TRAVEO™ T1G 和 TRAVEO™ T2G 比较
该文档主要对比英飞凌TRAVEO™ T1G和T2G系列MCU。先介绍文档涵盖车身和集群领域产品对比。接着从片上系统特性、外设、开发工具等方面展开,如T2G家族部分产品有双CPU,内存读写操作、低功耗模式数据保留等功能更优,外设功能也有增强与新增。还列举了不同系列在各方面的具体差异,为开发者在选型和开发过程中提供全面参考,助其根据需求合理选择芯片。

多核处理在TRAVEO™ T2G系列中
该文档聚焦TRAVEO™ T2G系列MCU的多核处理。它介绍了多核架构及优势,涵盖CPU启动、资源访问、写缓冲区等注意事项。重点阐述通过IPC实现CPU同步、互斥操作和数据传递的方法,提供多种场景的实现示例、用例及配置参数。同时,深入分析缓存一致性问题,包括缓存架构、操作及不同场景下的问题与解决方案。还给出术语解释、相关文档和参考资料,为开发者提供全面的多核处理技术指导 。
多核处理在TRAVEO™

如何在TRAVEO™T2G系列中使用声音子系统
该文档围绕英飞凌TRAVEO™ T2G汽车集群系列MCU的声音子系统展开。介绍其适用的CYT2、CYT3、CYT4系列产品,阐述声音子系统各模块(TDM/I2S、PWM、Mixer等)的功能特性。通过声音发生器输出、I2S与PCM数据混合等4个用例,详细说明各功能的实现方式,涵盖时钟设置、端口设置等步骤。还给出硬件设计指南,提供术语解释和相关文档,助力开发者掌握声音子系统的应用。

如何在TRAVEO™ T2G系列中使用触发多路复用器
该文档聚焦TRAVEO™ T2G系列微控制器的触发多路复用器。首先介绍其作用是连接源外设与目标外设的触发信号,有基于多路复用器和一对一两种分组类型。接着通过触发P-DMA传输、控制ADC转换等多个应用案例,详细阐述不同场景下的配置方法和编程示例。此外,还提供了术语解释和相关文档资料,帮助开发者理解触发多路复用器的功能特性,为在实际项目中运用该技术提供全面指导。
如何在TRAVEO™

TRAVEO™中的空中安全固件(FOTA)更新T2G单片机
该文档围绕TRAVEO™ T2G MCU的安全FOTA更新展开。先介绍FOTA概念及T2G系列优势,阐述双银行模式和“安全启动”机制,详细说明双银行管理器代码开发流程,涵盖禁用中断、更新VTOR等步骤,还给出数字签名验证函数和SRAM管理函数。此外,介绍相关依赖项、所需工具,提供术语解释和参考文献,助力开发者在T2G MCU上实现安全可靠的FOTA更新 。

如何在TRAVEO™ T2G系列中使用直接内存访问(DMA)控制器
该文档聚焦TRAVEO™ T2G系列MCU的DMA控制器,旨在指导开发者掌握其使用方法。文档介绍了P-DMA和M-DMA的特性、差异及触发功能,阐述了通道、描述符的配置步骤。通过内存到外设、外设到内存等多种数据传输的用例,结合CYT2B7等系列实例,给出详细配置参数和代码示例。此外,还提供术语解释、参考资料,助力开发者理解并运用DMA控制器进行高效的数据传输设计 。
如何在TRAVEO™

TRAVEO™ T2G设备中的故障分析过程
该文档围绕TRAVEO™ T2G汽车微控制器故障分析流程展开。它涵盖故障发生时客户需提供的信息、英飞凌的分析流程及报告要求,介绍设备安全概念、生命周期阶段及访问限制。还详细说明了“无故障发现”(NTF)流程中样品的复用方法,如OpenRMA程序,以及执行标准故障分析流程的限制和送样前准备工作,为T2G设备故障分析提供全面指导。

TRAVEO™ T2G 引导程序
该文档主要介绍TRAVEO™ T2G系列的CAN/LIN引导程序。先阐述引导程序的作用及本笔记的目的,接着介绍相关术语定义,描述其功能流程,如在设备复位后执行的操作。还说明了设备接口(CAN、LIN)的配置方式、通信流程、命令与响应包结构及支持的命令等。此外,给出应用格式示例和命令响应数据示例,并提供术语解释和相关文档,帮助开发者了解并使用该引导程序。

以太网设计指南适用于TRAVEO™ T2G系列
该文档聚焦TRAVEO™ T2G系列CYT3/CYT4系列MCU的以太网接口设计。它介绍了以太网控制器的功能特性,如支持多种PHY接口模式、多种协议标准等。阐述了操作原理,包括控制器接口、DMA接口等。还详细说明硬件配置方式,涵盖以太网接口、MII、GMII、RGMII连接等内容。此外,提供术语解释和相关文档,帮助开发者了解并掌握该系列MCU以太网接口的设计与应用 。
以太网设计指南适用于TRAVEO™

特拉维奥™T2G系列的CXPI控制器使用方法
该文档聚焦TRAVEO™ T2G系列MCU的CXPI控制器使用方法。先阐述其能实现车辆设备控制,介绍网络结构、总线访问方式和消息帧格式。接着说明控制器工作模式、波特率与采样设置,以及消息收发命令和中断事件。随后通过实例,以SDL为工具,详细展示从初始化到消息收发等操作的具体步骤、配置和代码示例。最后提供术语解释、相关文档资料,助力开发者掌握CXPI控制器在T2G系列中的应用。

时钟配置设置在TRAVEO™ T2G车身进入家族中
该文档围绕TRAVEO™ T2G系列CYT2B系列MCU的时钟配置展开。介绍了时钟系统的架构、资源及功能,涵盖内外部时钟源、PLL/FLL等。详细阐述各时钟源(如ECO、WCO等)的设置方法,包括配置步骤、参数和代码示例。还说明了内部时钟及外设时钟的设置,提供时钟校准计数器功能的使用案例。最后给出术语解释、相关文档资料,帮助开发者掌握T2G系列MCU的时钟配置,为系统开发提供支持。
时钟配置设置在TRAVEO™

LCD控制器设置在TRAVEO™ T2G系列中
该文档聚焦TRAVEO™ T2G系列CYT2CL系列MCU的LCD控制器设置。开篇介绍文档目的是指导该系列MCU的LCD控制器设置,受众为相关开发人员。接着阐述其支持多种特性,如驱动不同类型LCD等。随后介绍控制器的工作原理、段式LCD面板知识及初始化流程。通过7段LCD显示数字的用例,详细展示设置步骤。最后提供术语解释和相关文档,助力开发者掌握T2G系列MCU的LCD控制器设置。
LCD控制器设置在TRAVEO™

如何在Traveo II系列中使用以太网控制器
该文档主要介绍英飞凌Traveo II系列CYT3/CYT4系列MCU中以太网MAC(EMAC)控制器的使用方法。先阐述以太网控制器的特性、应用场景,接着详细介绍其工作原理,包括各接口、DMA模式、时钟等。随后给出以太网配置流程,并以100Mbps MII模式为例说明具体配置步骤。最后提供术语解释和相关文档,助力开发者掌握该系列MCU以太网控制器的应用,为相关项目开发提供技术参考 。
如何在Traveo

如何控制Traveo II系列中的电机
该文档聚焦于英飞凌Traveo II系列CYT2B5/B7系列MCU控制三相无刷直流(BLDC)电机的方法。介绍了120度换向控制技术原理,详细阐述使用Traveo II系列进行电机控制的配置、操作流程及初始设置与控制流程。通过I/O系统和TCPWM设置的实例,给出具体寄存器配置和引脚设置。最后提供术语解释和相关文档,帮助开发者掌握Traveo II系列MCU控制BLDC电机的技术,为电机控制应用开发提供指导。
如何控制Traveo

如何在Traveo II系列中使用CXPI控制器
该文档主要介绍英飞凌Traveo II系列MCU中CXPI控制器的使用方法。先阐述其在汽车设备控制中的作用,接着介绍CXPI网络、总线访问方式和消息帧格式。详细说明Traveo II系列中CXPI控制器的工作模式、波特率与采样设置、消息传输命令和中断事件等。通过实例展示基于采样驱动库(SDL)的配置和操作流程,包括初始化、消息收发等。最后提供术语解释和相关文档,助力开发者掌握该控制器在实际项目中的应用。
如何在Traveo

如何在Traveo II系列中使用触发多路复用器
该文档聚焦于Traveo II系列微控制器的触发多路复用器。开篇介绍文档目的是阐述触发多路复用器并指导设置触发信号路由。接着概述其两种分组类型及相关特性,如软件触发、输出极性设置等。随后通过多个应用案例,像用TCPWM定时器触发P - DMA传输等,详细说明不同场景下的配置方法与编程示例。最后提供术语解释、相关文档及参考资料,帮助开发者掌握触发多路复用器在Traveo II系列中的应用。
如何在Traveo

白皮书
基于微控制器的车载系统所需的OTA(Over-the-Air) 更新ATVMC业务单元产品营销高级总监楠本正善
该白皮书聚焦车载系统OTA更新,指出随着汽车软件规模扩大,OTA在车辆功能更新、维护等方面愈发重要。文中探讨了OTA更新面临的安全与性能挑战,如密钥管理、更新时机和带宽等问题。介绍了对称和非对称加密技术在保障OTA安全中的应用,以及True FOTA功能特点。还着重阐述了Traveo II微控制器,其集成HSM满足OTA需求,具备安全启动、加密、双银行切换等功能,为车载OTA更新提供了可靠的硬件支持。
基于微控制器的车载系统所需的OTA(Over-the-Air)

基于微控制器的汽车系统的空中更新(OTA)草本正芳,汽车事业部战略营销总监
该白皮书围绕基于微控制器的汽车系统OTA更新展开。当前汽车软件规模庞大,OTA更新对功能拓展和维护意义重大,但在动力、底盘等系统的应用面临挑战。文中阐述了OTA更新的系统需求,介绍对称和非对称加密技术保障更新安全的原理,以及True FOTA功能优势。重点介绍Traveo II微控制器,其集成HSM,具备安全启动、加密、双银行切换等功能,能满足OTA需求,助力汽车实现可靠的OTA更新 。
基于微控制器的汽车系统的空中更新(OTA)草本正芳,

更多产品信息
MCU TRAVEO™ T2G-设计登记表
这份文档是TRAVEO™ T2G微控制器的设计登记表,用于申请PDH设计注册。它要求申请人填写必填字段(选填项有标注),内容涵盖英飞凌PDH_DR编号、客户信息(如PDH名称、联系人等)、项目信息(终端客户、经销商、项目详情等)。填写完成后,需将保存的表格发送至指定邮箱以获取确认和分配的编号,且需用PDF阅读器打开文档进行直接填写,该表格仅供内部使用 。

更多技术信息
TRAVEO™ T2G汽车MCU:TVII-B-E-1M车身控制器入口寄存器
该文档是TRAVEO™ T2G汽车MCU(TVII-B-E-1M车身控制器)的寄存器参考手册,主要面向系统设计师和程序员。手册涵盖寄存器权限、软件及硬件访问方式等基础知识,详细介绍了核心、总线、内存访问相关规则。重点阐述各模块寄存器,如备份域、CANFD等,对每个寄存器的地址、偏移量、复位值、位域等进行说明,为开发人员使用TVII-B-E-1M进行编程和系统设计提供了全面的寄存器参考信息。

TRAVEO™ T2G汽车MCU:TVII-B-E-2M车身控制器入口寄存器
该文档是TRAVEO™ T2G系列中TVII-B-E-2M车身控制器的寄存器参考手册。主要面向系统设计师和程序员,介绍了寄存器权限、软件和硬件访问方式等基础知识。详细列举各模块寄存器,如备份域、CANFD等,对每个寄存器的地址、偏移量、复位值、位域等进行说明。还涵盖了芯片型号适用范围、内存映射等内容,为开发人员使用TVII-B-E-2M进行编程和系统设计提供了全面的寄存器参考 。

特拉维奥™T2G汽车MCU:TVII-B-E-4M车身控制器入口寄存器
该文档是TRAVEO™ T2G系列TVII-B-E-4M车身控制器的寄存器参考手册,主要面向系统设计师和程序员。手册涵盖寄存器权限、软件及硬件访问方式等基础知识,详细介绍了核心、总线、内存访问相关规则。重点阐述各模块寄存器,如备份域、CANFD等,对每个寄存器的地址、偏移量、复位值、位域等进行说明,为开发人员使用TVII-B-E-4M进行编程和系统设计提供了全面的寄存器参考信息。

英飞凌 - TRAVEO™ T2G 汽车 MCU 集群 2D 架构技术参考手册(TRM) - 附加技术信息 - 版本 07.00
该文档是英飞凌为 TRAVEO™ T2G 汽车 MCU 集群 2D 架构所编写的技术参考手册的补充内容,版本为 07.00。手册围绕汽车应用场景下的 MCU 集群 2D 架构展开,详细介绍了该架构的技术细节、工作原理以及相关配置方法。其附加技术信息部分,进一步提供了更深入、更全面的技术指导,有助于开发者深入理解架构特点,优化系统设计,为汽车电子系统的开发和调试提供了有力支持。
英飞凌 - TRAVEO™ T2G 汽车 MCU 集群 2D 架构技术参考手册(TRM) - 附加技术信息 -

英飞凌 - Traveo II 汽车车身控制器入门级系列架构 - 附加技术信息 - 版本 11.00
这份文档是英飞凌针对 Traveo II 汽车车身控制器入门级系列推出的技术资料,版本为 11.00。它聚焦于该系列的架构,主文件部分对架构的整体设计、组成模块和基本原理进行了说明。而 “附加技术信息” 板块则提供了更深入的细节,如架构在不同汽车应用场景下的优化策略、与其他系统的集成方式等。能帮助汽车电子开发者更好地理解和运用该架构,设计出高效可靠的汽车车身控制系统。
英飞凌 - Traveo II 汽车车身控制器入门级系列架构 - 附加技术信息 - 版本

英飞凌 - TRAVEO T2G 汽车车身控制器高级系列架构技术参考手册(TRM)- 附加技术信息 - 版本 09.00
这是英飞凌针对 TRAVEO T2G 汽车车身控制器高级系列发布的技术资料,版本号为 09.00。该手册的主体技术参考手册对 TRAVEO T2G 汽车车身控制器高级系列架构的原理、组成、功能等进行了基础介绍。而附加技术信息部分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讨了架构的高级特性、优化设计要点、与其他汽车系统的交互接口等内容,为汽车工程师和开发者提供了更全面、更深入的技术指导,有助于他们基于该系列产品进行更复杂、更高效的汽车车身控制系统开发与创新。
英飞凌 - TRAVEO T2G 汽车车身控制器高级系列架构技术参考手册(TRM)- 附加技术信息

勘误表
TRAVEO™ T2G家族中FPD-Link接口的电源滤波选项
该文档是英飞凌TRAVEO™ T2G系列中CYT3D/CYT4D系列MCU的FPD-Link接口电源滤波指南。介绍FPD-Link接口为驱动平板显示器而设,其对电源有严格要求。阐述了该接口的电源域、使用场景,重点介绍PLL电源的滤波方案,如LDO、RC、RLC滤波及不滤波的情况,分析不同方案适用条件。还提及电容电压系数对滤波的影响,旨在帮助工程师选择合适滤波方式,确保接口低时钟抖动和数据传输无误。

产品简报
新产品介绍 TRAVEO™ T2G 汽车解决方案
该文档介绍了英飞凌TRAVEO™ T2G汽车解决方案。它是可扩展平台,提供不同层级芯片产品,具备高性能、高能效等特性,如Quad ArmCortex -M7最高达2700DMIPS,多种低功耗模式。支持多种车载网络通信,集成HSM保障安全,支持FOTA。产品阵容丰富,覆盖不同需求,还有配套软件、开发工具和生态系统。此外,有专业设计公司提供支持,助力开发者进行系统集成和开发工作 。
新产品介绍 TRAVEO™ T2G

新产品介绍 TRAVEO™ T2G 汽车解决方案
该文档是英飞凌TRAVEO™ T2G汽车解决方案的新产品介绍。TRAVEO™ T2G提供可扩展平台,有不同层级芯片。具备高性能、低功耗、高安全性等特性,支持多种车载通信协议和FOTA功能。其产品阵容丰富,涵盖不同性能、存储和封装的型号。此外,还拥有全面的软件支持、开发工具和生态系统,如AUTOSAR软件、评估板、调试工具等,助力汽车相关应用开发 。
新产品介绍 TRAVEO™ T2G 汽车解决方案

32 位 TRAVEO™ T2G Arm® Cortex® 微控制器 子类别
英飞凌32 位 TRAVEO™ T2G Arm® Cortex® 微控制器32-bit TRAVEO™ T2G Arm® Cortex® for Cluster资源合集

英飞凌32 位 TRAVEO™ T2G Arm® Cortex® 微控制器bit TRAVEO™ T2G Arm® Cortex® for Body资源合集

网友A:
学习了解一下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