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5] STM32L562 仿真停在第一个断点处

楼主(2025-02-24):
使用 CubeIDE 版本 1.12.1,下载完程序,并在程序的开始设置了一个断点,但跑不到这个断点。使用J-Link (ST Link V2 同样现象)进行调试。从代码角度来说,只要程序开始运行,出现异常,ADC1 就会卡死。更奇怪的是,任何操作程序都不能继续运行,也无法进入任何函数。IDE 显示代码正在运行,并且正在等待一个断点。若点击红色方块结束仿真,确实会停止,Jlink的绿色 LED 快速,可以清楚地看到亮灭。

还有哪些思路可以尝试?

网友A:
看看是否优化等级太高;
另外,代码本身是否有问题,从你描述来看,代码本身问题可能性比较大,搞个简单点的代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否优化等级太高;
另外,代码本身是否有问题,从你描述来看,代码本身问题可能性比较大,搞个简单点 ...

好的,谢谢版主,重新下个验证过的程序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