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5]
stm32L562中如何开发TouchGFX?

楼主:
由TouchGFX生成相关程序及文件

在cubeMX中找到开发板stm32L562eDK,在其中是能fmc,crc,freertos,x-cube-touchgfx生成相关代码
输入程序后,黑屏。
请教高手,还缺什么步骤?

网友A(2025-02-25):
确认生成的代码中正确初始化了所有必要的外设和中间件,尤其是:
FMC初始化;
CRC初始化;
FreeRTOS初始化;

检查硬件连接是否正确,特别是显示屏的连接。检查FMC(Flexible Memory Controller)和显示屏的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生成的代码中正确初始化了所有必要的外设和中间件,尤其是:
FMC初始化;
CRC初始化;

程序中fmc,crc,freertos的初始化都有了,我怀疑是没有正确调用touchgfx相关函数,还没找到问题的关键

网友B:
楼主您好,这个STM32 TOUCH 软件支持生成 STM32L562的底层驱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这个STM32 TOUCH 软件支持生成 STM32L562的底层驱动吗?

请问是指什么驱动?只生成gfx相关代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是指什么驱动?只生成gfx相关代码

就是touch gfx  4.24.2版本里面 我没找到 这个L562的开发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touch gfx  4.24.2版本里面 我没找到 这个L562的开发板啊

没有啊,所以要实现一下啊

网友C(2025-04-23):
你用STM32CubeMX啊,选择 STM32L562 芯片或开发板配置显示部分就行,如LTDC:启用 LTDC 控制器,用于驱动 RGB 屏幕。DMA2D:启用 DMA2D 硬件加速器,提升图形处理性能。FMC/SDRAM:配置外部 SDRAM,作为帧缓冲区(Frame Buffer

网友D:
确保 LTDC FMC 的时钟频率符合屏幕规格(如 50MHz 或更低)

网友E:
值得注意的是,分配 LTDCDMA2DFMC 等外设的引脚,确保与硬件连接一致

网友F:
打开 TouchGFX Designer,选择目标芯片(如 STM32L562)。使用 TouchGFX Designer 的可视化界面设计工具,创建屏幕、按钮、文本框等控件。配置控件的布局、颜色、字体等属性

网友G:
STM32CubeIDE Keil MDK 中导入 TouchGFX Designer 生成的代码。确保 STM32CubeMX 生成的 HAL 代码与 TouchGFX 代码兼容

网友H:
TouchGFXConfiguration.hpp 中配置帧缓冲区地址、屏幕分辨率等参数

网友I:
一定要注意的是,确保帧缓冲区地址与 FMC 映射的地址一致

网友J:
使用调试工具检查代码运行情况。确保 LTDCDMA2DFMC 等外设正常工作

网友K:
图形界面验证,检查屏幕显示是否正常,触摸功能是否可用。使用逻辑分析仪抓取 LTDC 信号,验证时序是否符合屏幕要求

网友L:
LTDC FMC 的时钟频率需与屏幕规格匹配,过高可能导致显示异常。确保帧缓冲区大小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