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中uart转rs232再转usb时通信卡顿,丢包?

楼主(2025-02-24):
机箱预留db9接口与PC通信。stm32f407的uart1与pc采样应答式通信。
采用uart转usb到PC时,通信速率如下(快速)

采用usart转rs232转(绿联)232-usb延长线到电脑,通信速率如下(慢速)

用PC-(绿联)232usb延长线-rs232-uart-uart-rs232-绿联)232usb延长线-pc,这样通信速率很快,没有丢包。

三天了还么找到原因。请教高手

网友A:
建议示波器看波形,估计是232芯片的速度受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示波器看波形,估计是232芯片的速度受限。

用PC-(绿联)232usb延长线-rs232-uart-uart-rs232-绿联)232usb延长线-pc   这样做了个环路,测试232的速度,正常收发,速度设为5ms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PC-(绿联)232usb延长线-rs232-uart-uart-rs232-绿联)232usb延长线-pc   这样做了个环路,测试232的 ...

相当于把单片机程序排除,让单片机的RXD与TXD短接,电脑发的数据接收回来也一样?
那说明硬件应该没问题。

波特率多少还没说?

建议做两个简单测试:
1.PC定时发送数据帧,单片机收到一帧数据就让某个IO翻转,
示波器测量RXD1与这个IO,看是不是收到某帧数据时IO没翻转。
2.单片机主动定时发送数据帧,让帧中的某个数据每帧加1,PC只接收,看是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当于把单片机程序排除,让单片机的RXD与TXD短接,电脑发的数据接收回来也一样?
那说明硬件应该没问题 ...

波特率576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当于把单片机程序排除,让单片机的RXD与TXD短接,电脑发的数据接收回来也一样?
那说明硬件应该没问题 ...

更换了一条z-tek数据线,速率提高不少,但还达不到usb的速率

楼主:
测试uart——RX数据线上的信号,如下

一,z-tek数据线  uart转rs232转usb 一秒数据

二,绿联数据线 uart转rs232转usb 一秒数据

三,uart转usb 一秒数据

四,用PC-(绿联)232USB延长线-RS232-UART-UART-RS232-(Z-TEK)232USB延长线-PC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试uart——RX数据线上的信号,如下

z-tek数据线  uart转rs232转usb 一秒数据

这波形明显不对哦,TTL波形?低电平至少得低于1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波形明显不对哦,TTL波形?低电平至少得低于1V.

测量uart-rx上的波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量uart-rx上的波形,

检查下看是不是两个TXD(推挽输出)信号接同一个RX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看是不是两个TXD(推挽输出)信号接同一个RXD了。

七楼四次测试,一二数据不正常,三四数据均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七楼四次测试,一二数据不正常,三四数据均正常

别管数据了,波形整好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管数据了,波形整好再说

嗯,一二比三四少好多波形,都不知道咋整型

楼主:
更换rs232模块,数据还是丢失很多

楼主:
最新测试进展是,在程序main一开始while循环发一组数据,没加延时。接ttl转rs232模块再接绿联的rs232转usb延长线到电脑上,速度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