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3中adc采样,长时间后数值持续上升?

楼主(2025-02-24):
用stm8s003中10位adc对PD进行采样,用功率计测定目标光源攻略近似恒定,但PD测得攻略持续上升
下图红色曲线是功率计测得功率,蓝色曲线是PD测得功率,测试时间14小时

蓝色曲线是PD测得功率经ADC转换后的数值。

推测是PD元件本身引起的,更换元件后,依然是上升趋势

请教高手,从哪些方面进行考虑。

网友A:
注意芯片供电及参考电压要稳定;

再就是看看到底是ADC的问题还是被测信号的问题,比方换个比较稳定的待测信心做测试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芯片供电及参考电压要稳定;

再就是看看到底是ADC的问题还是被测信号的问题,比方换个比较稳定的待测 ...

现在红色曲线是功率计测得光源强度,长时间来看,相对稳定。现在怀疑是PD光传感器的问题,正在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