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5] cubeMX配置stm32L562DK中的FMC时能同时驱动4组LCD么?

楼主(2025-02-24):
cubeMX配置stm32L562DK中的FMC时,在选择存储介质时同时驱动4组LCD还是同一项目只能任选其一

网友A:
1、建议不要使用STM32L5来折腾了;

2、只要CubeMx这里能配置得出来,没有管脚冲突,后期硬件设计和制作就没问题;

3、那4组都是可以驱动LCD,实际应用中极少同时接4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建议不要使用STM32L5来折腾了;

2、只要CubeMx这里能配置得出来,没有管脚冲突,后期硬件设计和制作就 ...

感谢版主,这里为什么sram,flansh与lcd分为一组来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这里为什么sram,flansh与lcd分为一组来配置

就是说这个接口可以外接SRAM或PSRAM或者MCU型LCD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这个接口可以外接SRAM或PSRAM或者MCU型LCD显示器。

明白了,FMC接口是同一个接口,根据不同外设配置不同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