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MCU虚拟串口的问题

楼主(2025-02-24):
在使用STM32Discovery开发板时,该开发板usb作为从机与作为USB主机的计算机进行通信。在pc上该开发板usb往往被虚拟为穿口,这个虚拟串口的过程是在下位机实现还是上位机实限?还是各实现一部分?
我知道在pc端需要安装有驱动?
那么驱动是由谁开发的?下位机做了哪些工作?

高手能否给出下位机的示例代码?

如若不许你为串口,该usb如何使用?

网友A:
STM32开发板被识别为虚拟串口是STM32开发板,即下位机硬件接口及自身固件程序决定的。

下位机的驱动代码,STM32的例程里大多有基于CDC设备类的驱动例程,可以参考借鉴。

至于上位机的驱动程序,目前都是集成好了的,一般不用额外写驱动的。

网友B:
从机还好一点,主机有点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开发板被识别为虚拟串口应该是STM32开发板,即下位机自身固件程序决定的。

下位机的驱动代码,STM32 ...

谢谢版主,CDC对应的文件在程序里看到过。从pc端设备管理器中看到都是虚拟成st对应设备,若是想更改为自定义名称的设备,请问需要改哪个文件?

网友A:
在STM32 usb相关例程里,一般在usbd_desc.c文件中,你可以看到以下宏定义:

#define USBD_VID                      0x0483
#define USBD_PID                      0x5740
#define USBD_LANGID_STRING            0x409
#define USBD_MANUFACTURER_STRING      "STMicroelectronics"
#define USBD_PRODUCT_HS_STRING        "STM32 Virtual ComPort in HS Mode"
#define USBD_PRODUCT_FS_STRING        "STM32 Virtual ComPort in FS Mode"
#define USBD_CONFIGURATION_HS_STRING  "VCP Config"
#define USBD_INTERFACE_HS_STRING      "VCP Interface"
#define USBD_CONFIGURATION_FS_STRING  "VCP Config"
#define USBD_INTERFACE_FS_STRING      "VCP Interface"

VID(Vendor ID)和PID(Product ID)最终会影响Windows对设备的识别。如果你使用的是未经USB-IF分配的VID,Windows可能无法正确识别设备,或者可能会将其识别为未知设备。

对于自定义设备,你可以尝试提供一个自定义的驱动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STM32 usb相关例程里,一般在usbd_desc.c文件中,你可以看到以下宏定义:

找到这个文件了,感谢版主,我改配置试一下,看看现象

网友C:
在使用STM32 Discovery开发板通过USB与计算机通信时,虚拟串口的实现涉及下位机(STM32)和上位机(PC)的协作

网友D:
STM32需要实现USB CDC协议,将自己模拟成一个串口设备。通过USB协议与PC通信,发送和接收数据

网友E:
一般来说,C端需要安装驱动程序,将STM32USB设备识别为虚拟串口。驱动程序通常由STMicroelectronics提供

网友F:
驱动程序通常由STMicroelectronics开发,并随STM32CubeMXSTM32CubeIDE提供。用户也可以使用Windows自带的CDC驱动(如usbser.sys

网友G:
其实驱动的作用就是将STM32USB设备识别为虚拟串口(如COM3)。提供串口通信的API,供上位机应用程序使用

网友H:
下位机需要实现USB CDC协议配置USB外设,实现CDC类设备的功能。处理USB通信的底层细节(如端点配置、数据传输)

网友I:
虚拟串口通过USB CDC协议实现,需要下位机和上位机协作

网友J:
驱动一般通常由Windows自带的CDC驱动

网友K:
如果不虚拟为串口,可以使用HIDMSC或自定义USB

网友L:
通过STM32CubeMXHAL库,可以快速实现USB通信功能。如果需要更复杂的USB应用,可以参考ST官方提供的USB示例代码和文档

网友M(2025-03-26):
今天刚学习了虚拟串口,我的理解是PC将串口助手的数据和串口设置通过USB迅速地发给单片机,如果单片机不通过串口转发数据那么串口设置信息就没用,否则的话就按照串口设置将数据转发出去。同样单片机将串口接收的数据存起来攒够一包通过USB再发给PC

网友M:
引用 网友A:
STM32开发板被识别为虚拟串口是STM32开发板,即下位机硬件接口及自身固件程序决定的。

下位机的驱动代码, ...

版主,我看CubeMX生成的代码只能虚拟一个串口,要想虚拟多个串口只能自己修改驱动吗

网友N:
虚拟串口应该如何设置

网友O:
你只需要将 STM32 配置为 USB CDC 从机,操作系统就会自动识别并加载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