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阳(SIGLENT)和 RIGOL普源,哪家示波器好些?

楼主(2025-02-25):
同样功能和性能参数,大家更推荐哪家的示波器?

网友A:
一直在用普源的DS1102E,感觉可以

网友B:
我用的优利德(2152)的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优利德(2152)的品牌

怎么样?带宽多少?多少通道?多少m

网友C:
各有特色,我选siglent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样?带宽多少?多少通道?多少m

还不错,150M带宽,2通道,1K多一点

之前用过一个很垃圾的,按STOP按钮后不是立即停止显示而是延迟一秒再停止导致抓不到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