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st04.py

楼主(2025-02-25):
import re

string = "asd;jijd   kdfjldsf\tsddzxcsddsa"

split_str = re.split(r'[;,\s]\s*', string)

print(split_str)

网友A(2025-04-02):
re.split函数除了可以用来分割字符串,还有没有其他类似的函数可以一起用呢

网友A:
这个代码片段使用Python的re模块来分割字符串。它通过正则表达式匹配分号、逗号或空白字符,并以此作为分隔符来分割输入的字符串。